C++重载、覆盖与隐藏

楼主(2016-03-13):
成员函数的重载、覆盖与隐藏
成员函数的重载、覆盖(override)与隐藏很容易混淆,C++程序员必须要搞清楚
概念,否则错误将防不胜防。
8.2.1 重载与覆盖
成员函数被重载的特征:
(1)相同的范围(在同一个类中);
(2)函数名字相同;
(3)参数不同;
(4)virtual 关键字可有可无。
覆盖是指派生类函数覆盖基类函数,特征是:
(1)不同的范围(分别位于派生类与基类);
(2)函数名字相同;
(3)参数相同;
(4)基类函数必须有virtual 关键字。
示例8-2-1 中,函数Base::f(int)与Base::f(float)相互重载,而Base::g(void)
被Derived::g(void)覆盖。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Base
{
public:
void f(int x){ cout << "Base::f(int) " << x << endl; }
void f(float x){ cout << "Base::f(float) " << x << endl; }
virtual void g(void){ cout << "Base::g(void)" << endl;}
};
class Derived : public 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g(void){ cout << "Derived::g(void)" << endl;}
};
void main(void)
{
Derived d;
Base *pb = &d;
pb->f(42); // Base::f(int) 42
pb->f(3.14f); // Base::f(float) 3.14
pb->g(); // Derived::g(void)
}
示例8-2-1 成员函数的重载和覆盖
8.2.2 令人迷惑的隐藏规则
本来仅仅区别重载与覆盖并不算困难,但是C++的隐藏规则使问题复杂性陡然增加。
这里“隐藏”是指派生类的函数屏蔽了与其同名的基类函数,规则如下:
(1)如果派生类的函数与基类的函数同名,但是参数不同。此时,不论有无virtual
关键字,基类的函数将被隐藏(注意别与重载混淆)。
(2)如果派生类的函数与基类的函数同名,并且参数也相同,但是基类函数没有virtual
关键字。此时,基类的函数被隐藏(注意别与覆盖混淆)。
示例程序8-2-2(a)中:
(1)函数Derived::f(float)覆盖了Base::f(float)。
(2)函数Derived::g(int)隐藏了Base::g(float),而不是重载。
(3)函数Derived::h(float)隐藏了Base::h(float),而不是覆盖。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f(float x){ cout << "Base::f(float) " << x << endl; }
void g(float x){ cout << "Base::g(float) " << x << endl; }
void h(float x){ cout << "Base::h(float) " << x << endl; }
};
class Derived : public 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f(float x){ cout << "Derived::f(float) " << x << endl; }
void g(int x){ cout << "Derived::g(int) " << x << endl; }
void h(float x){ cout << "Derived::h(float) " << x << endl; }
};
示例8-2-2(a)成员函数的重载、覆盖和隐藏
据作者考察,很多C++程序员没有意识到有“隐藏”这回事。由于认识不够深刻,
“隐藏”的发生可谓神出鬼没,常常产生令人迷惑的结果。
示例8-2-2(b)中,bp 和dp 指向同一地址,按理说运行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可事
实并非这样。
void main(void)
{
Derived d;
Base *pb = &d;
Derived *pd = &d;
// Good : behavior depends solely on type of the object
pb->f(3.14f); // Derived::f(float) 3.14
pd->f(3.14f); // Derived::f(float) 3.14
// Bad : behavior depends on type of the pointer
pb->g(3.14f); // Base::g(float) 3.14
pd->g(3.14f); // Derived::g(int) 3 (surprise!)
// Bad : behavior depends on type of the pointer
pb->h(3.14f); // Base::h(float) 3.14 (surprise!)
pd->h(3.14f); // Derived::h(float) 3.14
}
示例8-2-2(b) 重载、覆盖和隐藏的比较
8.2.3 摆脱隐藏
隐藏规则引起了不少麻烦。示例8-2-3 程序中,语句pd->f(10)的本意是想调用函
数Base::f(int),但是Base::f(int)不幸被Derived::f(char *)隐藏了。由于数字10
不能被隐式地转化为字符串,所以在编译时出错。
class Base
{
public:
void f(int x);
};
class Derived : public Base
{
public:
void f(char *str);
};
void Test(void)
{
Derived *pd = new Derived;
pd->f(10); // error
}
示例8-2-3 由于隐藏而导致错误

重载函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带有不同初始值的参量类型。因而对一个给定类型的参量以及对于该类型的引用,在重载的意义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它们被看成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采用了相同的初始值。例如:max(double,double)和(double&,double &)是完全相同的,说明两个这样的函数会引起错误。
出于相同的原因,用修饰符const和volatile进行修饰的函数参量类型同基本类型,在重载的意义上看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重载函数的机制可以区分由const或volatile修饰的引用以及基本类型的引用。
以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对于无修饰符,有修饰符const和有修饰符volatile,如果直接传参的话重载是不区分的,但直接传地址的话重载是进行区分的。
这使得可以有下列代码: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Over
{
public:
Over() {cout << "Over default constructor\n"}
Over(over &o){cout << "Over &\n";}
Over(const Over &co) {cout << "const Over &\n";}
Over(volatile Over &vo) {cout << "volatile Over &\n";}
};
void main()
{
Over o1; //调用缺省构造函数
Over o2(o1); //调用Over(Over&)
const Over o3;//调用缺省构造函数
Over o4(o3); //调用Over(const Over &)
volatile Over o5; //调用缺省构造函数
Over o6(o5); //调用Over(volatile Over &)
}
指向const和volatile对象的指针和指向其基本类型的指针在重载意义上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