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小结

楼主(2016-03-13):
1、什么是sizeof
sizeof不是一个函数,sizeof是一元操作符,sizeof更像一个特殊的宏,它是在编译阶段求值的。
举个例子:
cout<<sizeof(int)<<endl; // 32位机上int长度为4
cout<<sizeof(1==2)<<endl; // == 操作符返回bool类型,相当于 cout<<sizeof(bool)<<endl;
    在编译阶段已经被翻译为:
cout<<4<<endl;
cout<<1<<endl;
    这里有个陷阱,看下面的程序:
int a = 0;
cout<<sizeof(a=3)<<endl;
cout<<a<<endl;
    输出为什么是4,0而不是期望中的4,3???就在于sizeof在编译阶段处理的特性。由于sizeof不能被编译成机器码,所以sizeof
作用范围内,也就是()里面的内容也不能被编译,而是被替换成类型。=操作符返回左操作数的类型,所以a=3相当于int,而代码也
被替换为:
int a = 0;
cout<<4<<endl;
cout<<a<<endl;
    所以,sizeof是不可能支持链式表达式的,这也是和一元操作符不一样的地方。
    结论:不要把sizeof当成函数,也不要看作一元操作符,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编译预处理。
2、sizeof的用法
    sizeof有两种用法:
    (1)sizeof(object)
    也就是对对象使用sizeof,也可以写成sizeof object 的形式
    (2)sizeof(typename)
    也就是对类型使用sizeof,注意这种情况下写成sizeof typename是非法的。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int i = 2;
cout<<sizeof(i)<<endl; // sizeof(object)的用法,合理
cout<<sizeof i<<endl; // sizeof object的用法,合理
cout<<sizeof 2<<endl; // 2被解析成int类型的object, sizeof object的用法,合理
cout<<sizeof(2)<<endl; // 2被解析成int类型的object, sizeof(object)的用法,合理
cout<<sizeof(int)<<endl;// sizeof(typename)的用法,合理
cout<<sizeof int<<endl; // 错误!对于操作符,一定要加()
    可以看出,加()是永远正确的选择。
   结论:不论sizeof要对谁取值,最好都加上()。
3、数据类型的sizeof
(1)C++固有数据类型
    32位C++中的基本数据类型,也就char,short int(short),int,long int(long),float,double, long double
大小分别是:1,2,4,4,4,8, 10。
    考虑下面的代码:
cout<<sizeof(unsigned int) == sizeof(int)<<endl; // 相等,输出 1
    unsigned影响的只是最高位bit的意义,数据长度不会被改变的。
    结论:unsigned不能影响sizeof的取值。
(2)自定义数据类型
    typedef可以用来定义C++自定义类型。考虑下面的问题:
typedef short WORD;
typedef long DWORD;
cout<<(sizeof(short) == sizeof(WORD))<<endl; // 相等,输出1
cout<<(sizeof(long) == sizeof(DWORD))<<endl; // 相等,输出1
    结论:自定义类型的sizeof取值等同于它的类型原形。
(3)函数类型
    考虑下面的问题:
int f1(){return 0;};
double f2(){return 0.0;}
void f3(){}
cout<<sizeof(f1())<<endl; // f1()返回值为int,因此被认为是int
cout<<sizeof(f2())<<endl; // f2()返回值为double,因此被认为是double
cout<<sizeof(f3())<<endl; // 错误!无法对void类型使用sizeof
cout<<sizeof(f1)<<endl; // 错误!无法对函数指针使用sizeof
cout<<sizeof*f2<<endl; // *f2,和f2()等价,因为可以看作object,所以括号不是必要的。被认为是double
    结论:对函数使用sizeof,在编译阶段会被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取代。
4、指针问题
    考虑下面问题:
cout<<sizeof(string*)<<endl; // 4
cout<<sizeof(int*)<<endl; // 4
cout<<sizof(char****)<<endl; // 4
    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指针,大小都是4的,因为指针就是32位的物理地址。
    结论:只要是指针,大小就是4。(64位机上要变成8也不一定)。
    顺便唧唧歪歪几句,C++中的指针表示实际内存的地址。和C不一样的是,C++中取消了模式之分,也就是不再有
small,middle,big,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flat。flat模式采用32位实地址寻址,而不再是c中的 segment:offset模式。举个例子,假如有
一个指向地址 f000:8888的指针,如果是C类型则是8888(16位, 只存储位移,省略段),far类型的C指针是f0008888(32位,高位保留
段地址,地位保留位移),C++类型的指针是f8888(32位,相当于段地址*16 + 位移,但寻址范围要更大)。

经典问题:
      double* (*a)[3][6];
      cout<<sizeof(a)<<endl; // 4 a为指针
      cout<<sizeof(*a)<<endl; // 72 *a为一个有3*6个指针元素的数组
      cout<<sizeof(**a)<<endl; // 24 **a为数组一维的6个指针
      cout<<sizeof(***a)<<endl; // 4 ***a为一维的第一个指针
      cout<<sizeof(****a)<<endl; // 8 ****a为一个double变量
问题解析:a是一个很奇怪的定义,他表示一个指向double*[3][6]类型数组的指针。既然是指针,所以sizeof(a)就是4。
      既然a是执行double*[3][6]类型的指针,*a就表示一个double*[3][6]的多维数组类型,因此sizeof(*a)=3*6*sizeof(double*)=72
。同样的,**a表示一个double*[6]类型的数组,所以sizeof(**a)=6*sizeof  (double*)=24。***a就表示其中的一个元素,也就是
double*了,所以sizeof(***a)=4。至于****a,就是一个double了,所以sizeof(****a)=sizeof(double)=8。

union 与struct的空间计算
   总体上遵循两个原则:
   (1)整体空间是 占用空间最大的成员(的类型)所占字节数的整倍数
   (2)数据对齐原则----内存按结构成员的先后顺序排列,当排到该成员变量时,其前面已摆放的空间大小必须是该成员类型大小的整
倍数,如果不够则补齐,以此向后类推。。。。。
   注意:数组按照单个变量一个一个的摆放,而不是看成整体。如果成员中有自定义的类、结构体,也要注意数组问题。
例:[引用其他帖子的内容]
因为对齐问题使结构体的sizeof变得比较复杂,看下面的例子:(默认对齐方式下)
struct s1
{
char a;
double b;
int c;
char d;
};
struct s2
{
char a;
char b;
int c;
double d;
};
cout<<sizeof(s1)<<endl; // 24
cout<<sizeof(s2)<<endl; // 16
  同样是两个char类型,一个int类型,一个double类型,但是因为对齐问题,导致他们的大小不同。计算结构体大小可以采用元素摆
放法,我举例子说明一下:首先,CPU判断结构体的对界,根据上一节的结论,s1和s2的对界都取最大的元素类型,也就是double类
型的对界8。然后开始摆放每个元素。
  对于s1,首先把a放到8的对界,假定是0,此时下一个空闲的地址是1,但是下一个元素d是double类型,要放到8的对界上,离1最
接近的地址是8了,所以d被放在了8,此时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16,下一个元素c的对界是4,16可以满足,所以c放在了16,此时
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20,下一个元素d需要对界1,也正好落在对界上,所以d放在了20,结构体在地址21处结束。由于s1的大小需
要是8的倍数,所以21-23的空间被保留,s1的大小变成了24。
  对于s2,首先把a放到8的对界,假定是0,此时下一个空闲地址是1,下一个元素的对界也是1,所以b摆放在1,下一个空闲地址变
成了2;下一个元素c的对界是4,所以取离2最近的地址4摆放c,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8,下一个元素d的对界是8,所以d摆放在8,
所有元素摆放完毕,结构体在15处结束,占用总空间为16,正好是8的倍数。
  这里有个陷阱,对于结构体中的结构体成员,不要认为它的对齐方式就是他的大小,看下面的例子:
struct s1
{
char a[8];
};
struct s2
{
double d;
};
struct s3
{
s1 s;
char a;
};
struct s4
{
s2 s;
char a;
};
cout<<sizeof(s1)<<endl; // 8
cout<<sizeof(s2)<<endl; // 8
cout<<sizeof(s3)<<endl; // 9
cout<<sizeof(s4)<<endl; // 16;
  s1和s2大小虽然都是8,但是s1的对齐方式是1,s2是8(double),所以在s3和s4中才有这样的差异。
  所以,在自己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如果空间紧张的话,最好考虑对齐因素来排列结构体里的元素。
补充:不要让double干扰你的位域
  在结构体和类中,可以使用位域来规定某个成员所能占用的空间,所以使用位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结构体占用的空间。不过考
虑下面的代码:
struct s1
{
 int i: 8;
 int j: 4;
 double b;
 int a:3;
};
struct s2
{
 int i;
 int j;
 double b;
 int a;
};
struct s3
{
 int i;
 int j;
 int a;
 double b;
};
struct s4
{
 int i: 8;
 int j: 4;
 int a:3;
 double b;
};
cout<<sizeof(s1)<<endl; // 24
cout<<sizeof(s2)<<endl; // 24
cout<<sizeof(s3)<<endl; // 24
cout<<sizeof(s4)<<endl; // 16
  可以看到,有double存在会干涉到位域(sizeof的算法参考上一节),所以使用位域的的时候,最好把float类型和double类型
放在程序的开始或者最后。
相关常数:
sizeof int:4
sizeof short:2
sizeof long:4
sizeof float:4
sizeof double:8
sizeof char:1
sizeof p:4
sizeof WORD:2
sizeof DWOR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