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言assert()函数

楼主(2016-03-13):
assert宏的原型定义在<assert.h>中,其作用是如果它的条件返回错误,则终止程序执行,原型定义:
#include <assert.h>void assert( int expression );
assert的作用是现计算表达式 expression ,如果其值为假(即为0),那么它先向stderr打印一条出错信息,然后通过调用 abort 来
终止程序运行。请看下面的程序清单badptr.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void )
{       FILE *fp;
        fp = fopen( "test.txt", "w" );//以可写的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不存在就创建一个同名文件
        assert( fp );                           //所以这里不会出错
        fclose( fp );
        fp = fopen( "noexitfile.txt", "r" );//以只读的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不存在就打开文件失败
        assert( fp );                           //所以这里出错
        fclose( fp );                           //程序永远都执行不到这里来
        return 0;
}
已放弃使用assert()的缺点是,频繁的调用会极大的影响程序的性能,增加额外的开销。在调试结束后,可以通过在包含#include
<assert.h>的语句之前插入 #define NDEBUG 来禁用assert调用,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define NDEBUG
#include <assert.h>
用法总结与注意事项:
1)在函数开始处检验传入参数的合法性如:
int resetBufferSize(int nNewSize)
{  //功能:改变缓冲区大小,
       //参数:nNewSize 缓冲区新长度
       //返回值:缓冲区当前长度
       //说明:保持原信息内容不变
       nNewSize<=0表示清除缓冲区
       assert(nNewSize >= 0);
       assert(nNewSize <= MAX_BUFFER_SIZE);
       ...
}
2)每个assert只检验一个条件,因为同时检验多个条件时,如果断言失败,无法直观的判断是哪个条件失败,如:
 不好:    assert(nOffset>=0 && nOffset+nSize<=m_nInfomationSize);
    好:assert(nOffset >= 0);         assert(nOffset+nSize <= m_nInfomationSize);
3)不能使用改变环境的语句,因为assert只在DEBUG个生效,如果这么做,会使用程序在真正运行时遇到问题,如:
 错误:assert(i++ < 100);
这是因为如果出错,比如在执行之前i=100,那么这条语句就不会执行,那么i++这条命令就没有执行。
 正确:   assert(i < 100);               i++;
4)assert和后面的语句应空一行,以形成逻辑和视觉上的一致感。
5)有的地方,assert不能代替条件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