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strcpy函数

楼主(2016-03-13):
讲解比较的详细!

已知strcpy函数的原型是
char* strcpy(char* strDest,const char* strSrc);
1.不调用库函数,实现strcpy函数
2.解释为什么要返回char*;
1.strcpy的实现代码
char* strcpy(char* strDest,const char* strSrc)
{
if((strDest == NULL) || (strSrc == NULL)) //[1]
  throw "Invalid Arguments"; //[2]
  //assert((strDest!=NULL) && (strSrc !=NULL));
char* strDestCopy = strDest; //[3]
while((*strDest++ = *strSrc++) != '\0')//[4]
  ;
return strDestCopy;
}
[1]
(A)不检查指针的有效性,说明设计者不注重程序的健壮性
(B)检查指针的有效性时使用((!strDest) || (!strSrc))或(!(strDest && strSrc)),说明对C语言中
类型隐式转换没有深刻认识,在本例中char*转换为bool即是类型隐式转换,这种功能虽然灵活,但
是更多的是导致出错概率的增大和维护成本的增高
(C) 检查指针的有效性时使用((strDest==0)||(strSrc==0))说明答题者不知道使用常量的好处。直接使用字面常量(如本例中的0)会
减少程序的可维护性。0虽然简单,但程序中可能出现很多处对指针的检查,万一出现笔误,编译器不能发现,生成的程序内含逻辑
错误,很难排除。而使用NULL 代替0,如果出现拼写错误,编译器就会检查出来。
[2]
(A)return new string("Invalid arguments");,说明答题者根本不知道返回值得用途,并且它对内存泄露也没有警惕心,从函数体中
返回函数体内分配的内存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他把释放内存的义务抛给不知情的调用者,绝大多数情况下,调用者不会释放内存,这
导致内存泄露
(B)return 0;,说明答题者没有掌握异常机制。调用者有可能忘记检查返回值,调用者还可能无法检查返回值(见后面的链式表达式)
。妄想让返回值肩负返回正确值和异常值的双重功能,其结果往往是两种功能都失效。应该以抛出异常来代替返回值,这样可以减轻
调用者的负担、使错误不会被忽略、增强程序的可维护性。
[3]
(A)忘记保存原始的strDest值,说明答题者逻辑思维不严密。
[4]
(A)循环写成while (*strDest++=*strSrc++);,同[1](B)。
(B)循环写成while (*strSrc!='\0') *strDest++=*strSrc++;,说明答题者对边界条件的检查不力。循环体结束后,strDest字符串的末
尾没有正确地加上'\0'。
2.返回strDest的原始值使函数能够支持链式表达式,增加了函数的“附加值”。同样功能的函数,如果能合理地提高的可用性,自然
就更加理想。链式表达式的形式如:
int iLength=strlen(strcpy(strA,strB));
又如:
char * strA=strcpy(new char[10],strB);
返回strSrc的原始值是错误的。其一,源字符串肯定是已知的,返回它没有意义。其二,不能支持形如第二例的表达式。其三,为了
保护源字符串,形参用const限定strSrc所指的内容,把const char *作为char *返回,类型不符,编译报错。
1.引言
  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提供C/C++程序员求职面试指导,而旨在从技术上分析面试题的内涵。文中的大多数面试题来自各大论
坛,部分试题解答也参考了网友的意见。
   许多面试题看似简单,却需要深厚的基本功才能给出完美的解答。企业要求面试者写一个最简单的strcpy函数都可看出面试者在
技术上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 度,我们能真正写好一个strcpy函数吗?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可是我们写出的strcpy很可能只能拿到10分
中的2分。读者可从本文看到strcpy 函数从2分到10分解答的例子,看看自己属于什么样的层次。此外,还有一些面试题考查面试者敏
捷的思维能力。
  分析这些面试题,本身包含很强的趣味性;而作为一名研发人员,通过对这些面试题的深入剖析则可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内功。
2.找错题
  试题1:
void test1()
{
 char string[10];
 char* str1 = "0123456789";
 strcpy( string, str1 );
}
  试题2:
void test2()
{
 char string[10], str1[10];
 int i;
 for(i=0; i<10; i++)
 {
  str1 = 'a';
 }
 strcpy( string, str1 );
}
  试题3:
void test3(char* str1)
{
 char string[10];
 if( strlen( str1 ) <= 10 )
 {
  strcpy( string, str1 );
 }
}
 解答:
  试题1字符串str1需要11个字节才能存放下(包括末尾的’\0’),而string只有10个字节的空间,strcpy会导致数组越界;
   对试题2,如果面试者指出字符数组str1不能在数组内结束可以给3分;如果面试者指出strcpy(string, str1)调用使得从str1内存起
        复制到string内存起所复制的字节数具有不确定性可以给7分,在此基础上指出库函数strcpy工作方式的给10 分;
  对试题3,if(strlen(str1) <= 10)应改为if(strlen(str1) < 10),因为strlen的结果未统计’\0’所占用的1个字节。
  剖析:
  考查对基本功的掌握:
  (1)字符串以’\0’结尾;
  (2)对数组越界把握的敏感度;
  (3)库函数strcpy的工作方式,如果编写一个标准strcpy函数的总分值为10,下面给出几个不同得分的答案:
  2分
void strcpy( char *strDest, char *strSrc )
{
  while( (*strDest++ = * strSrc++) != ‘\0’ );
}
  4分
void strcpy( char *strDest, const char *strSrc )
//将源字符串加const,表明其为输入参数,加2分
{
  while( (*strDest++ = * strSrc++) != ‘\0’ );
}
  7分
void strcpy(char *strDest, const char *strSrc)
{
 //对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加非0断言,加3分
 assert( (strDest != NULL) && (strSrc != NULL) );
 while( (*strDest++ = * strSrc++) != ‘\0’ );
}
  10分
//为了实现链式操作,将目的地址返回,加3分!
char * strcpy( char *strDest, const char *strSrc )
{
 assert( (strDest != NULL) && (strSrc != NULL) );
 char *address = strDest;
 while( (*strDest++ = * strSrc++) != ‘\0’ );
  return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