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 define 与const

楼主(2016-03-13):
个人的总结,如有错误,欢迎纠正,谢谢!!!

1) #define是预处理指令,在编译预处理时进行简单的替换,不作正确性检查,
不关含义是否正确照样带入,只有在编译已被展开的源程序时才会发现可能的
错误并报错,不需要;结束。
例如 :
#define PI 3.1415926
程序中的:area=PI*r*r 会替换为3.1415926*r*r
如果你把#define语句中的数字9 写成字母g 预处理也照样带入不会报错!!!

2)typedef是在编译时处理的。它在自己的作用域内给一个已经存在的类型一
个别名,不会分配空间,编译时会做类型的检查,并且 定义完成必须以;结束,
也没有以#开头定义。

例如 :
typedef int * pint ;
#define PINT int *

const pint p ;//p不可更改,但p指向的内容可更改
const PINT p ;//p可更改,但是p指向的内容不可更改。

#include <stdio.h>
typedef int * pint ;
#define PINT int *
int main()
{
                int a = 5,b = 6;
        //        const pint p = &a ;//p不可更改,但p指向的内容可更改
        //        p = &b;
        const PINT p = &a ;//p可更改,但是p指向的内容不可更改。
                p = &b;
        //        *p = *p + 1;
        printf("p  is  %d\n",*p);
}

其他情况下都几乎一样没有区别!!!
3)const 意味着“只读”。位置比较灵活所以比较容易混淆,如下面的例子:

int  b = 3;

const  int  a;               //a 的值不能改变
int  const  a;              //a 的值不能改变
const  int  *a = &b;//*a 的值不能改变 ,b的值可以改变,a可以指向其他的变量
int* const  a = &b;//*a 的值可以改变, b的值可以改变,a不可以指向其他的变量
  int const * const a = &b;//*a 的值不可以改变, b的值可以改变,a不可以指向其他的变量

注意的是:   const  int  size = 10;  即使size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常量也不能作为数组的下标
例如:   int   a【size】;  这声明是错误的!!

网友A:
还是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