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 与QT 完成山寨版金山词霸编写

楼主(2016-03-13):
使用C++  与QT  完成山寨版金山词霸!!!

#ifndef _CLASS_H_
#define _CLASS_H_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tGui>
void displaynewword(QTableWidget* tableWidget2);
class Mywin2:public QWidget                //编辑对话框
{
Q_OBJECT
private :
        QLabel *         label1;
        QLabel *         label2;
        QLineEdit*          editName2;
        QTextEdit*   textedit2;
        QPushButton* btnresult10;
        QPushButton* btnresult11;
public :
        Mywin2();
private slots:
        void myslot8(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void myslot9();  //发送修改后的单词和解释
signals:
        void mysig2(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
class Mywin1:public QWidget                //生词表对话框的类
{
Q_OBJECT
private:
        QPushButton* btnresult5;
        QPushButton* btnresult6;
        QPushButton* btnresult7;
        QPushButton* btnresult8;
        QPushButton* btnresult9;
        QTableWidget* tableWidget1;
        Mywin2 q2;
public :
        Mywin1();
private slots:
        void myslot4(QTableWidget*);
        void myslot3();//刷新显示生词表
        void myslot5();//删除选中的行
        void myslot6();//保存显示中的生词表
        void myslot7();
        void myslot10(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signals:
        void mysig(QTableWidget*);
        void mysig1(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
class Mywin:public QWidget
{
Q_OBJECT
private :
        QLineEdit*          editName1;
        QPushButton* btnresult1;
        QPushButton* btnresult2;
        QPushButton* btnresult3;
        QPushButton* btnresult4;
        QTextEdit*   textedit1;
        Mywin1 q1;
public :
        Mywin();
private slots:
        void myslot(const QString &);
        void myslot1();
        void myslot2();
};
#endif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tGui>
#include "class.h"
Mywin::Mywin()
{
        QIcon a("zidian.bmp");
        editName1 = new QLineEdit;
        btnresult1 = new QPushButton("查词(F)");
        btnresult2 = new QPushButton("加入生词本(A)");
        btnresult3 = new QPushButton("生词本(U)");
        btnresult4 = new QPushButton("退出(Q)");
        textedit1 = new QTextEdit;
        QHBoxLayout* hlayout1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1->addWidget(editName1);
        hlayout1->addWidget(btnresult1);
        QHBoxLayout* hlayout2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2->addWidget(textedit1);
        QHBoxLayout* hlayout3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3->addWidget(btnresult2);
        hlayout3->addWidget(btnresult3);
        hlayout3->addWidget(btnresult4);
        QVBoxLayout* layout = new QVBoxLayout;
        layout->addLayout(hlayout1);
        layout->addLayout(hlayout2);
        layout->addLayout(hlayout3);
        this->setLayout(layout);
        setWindowTitle("我的词典");
        setWindowIcon(a);
        connect(btnresult4,SIGNAL(clicked()),this,SLOT(close()));
        connect(editName1,SIGNAL(textChanged(const QString &)),this,SLOT(myslot(const QString &)));
        connect(btnresult2,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1()));
        connect(btnresult3,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2()));
}
Mywin1::Mywin1()
{
        QIcon b("tupian2.bmp");
        btnresult5 = new QPushButton("刷新(R)");
        btnresult6 = new QPushButton("删除(D)");
        btnresult7 = new QPushButton("编辑(E)");
        btnresult8 = new QPushButton("退出(Q)");
        btnresult9 = new QPushButton("保存(S)");
        tableWidget1 = new QTableWidget;
        tableWidget1->setRowCount(10);
        tableWidget1->setColumnCount(3);
        tableWidget1->setColumnWidth(0,80);
        tableWidget1->setColumnWidth(1,300);
        tableWidget1->setColumnWidth(2,80);
        QStringList fonts;
        fonts << "单词" << "词语解释" << "添加时间" ;
        tableWidget1->setHorizontalHeaderLabels(fonts);
    displaynewword(tableWidget1);//将生词表里的生词显示在生词框里
        QHBoxLayout* hlayout5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5->addWidget(tableWidget1);
        QHBoxLayout* hlayout4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4->addWidget(btnresult5);
        hlayout4->addWidget(btnresult6);
        hlayout4->addWidget(btnresult7);
        hlayout4->addWidget(btnresult9);
        hlayout4->addWidget(btnresult8);
        QVBoxLayout* layout1 = new QVBoxLayout;
        layout1->addLayout(hlayout5);
        layout1->addLayout(hlayout4);
        this->setLayout(layout1);
        this->setMaximumWidth(520);
        this->setMinimumWidth(520);
        this->setMinimumHeight(300);
        this->setMaximumHeight(300);
        setWindowTitle("生词表");
        setWindowIcon(b);
        connect(btnresult8,SIGNAL(clicked()),this,SLOT(close()));
        connect(btnresult5,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3()));
        connect(this,SIGNAL(mysig(QTableWidget*)),this,SLOT(myslot4(QTableWidget*)));
        connect(btnresult6,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5()));
        connect(btnresult9,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6()));
        connect(btnresult7,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7()));
        connect(this,SIGNAL(mysig1(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q2,SLOT(myslot8(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connect(&q2,SIGNAL(mysig2(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this,SLOT(myslot10(const QString&,const QString&)));
}
Mywin2::Mywin2()
{
        QIcon c("tupian3.bmp");
        editName2 = new QLineEdit;
        textedit2 = new QTextEdit;
        label1 = new QLabel("单词");
        label2 = new QLabel("解释");
        btnresult10 = new QPushButton("确定(S)");
        btnresult11 = new QPushButton("退出(Q)");
        QHBoxLayout* hlayout8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8->addWidget(label1);
        QHBoxLayout* hlayout6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6->addWidget(editName2);
        QHBoxLayout* hlayout9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9->addWidget(label2);
        QHBoxLayout* hlayout7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7->addWidget(textedit2);
        QHBoxLayout* hlayout10 = new QHBoxLayout;
        hlayout10->addWidget(btnresult10);
        hlayout10->addWidget(btnresult11);
        QVBoxLayout* layout2 = new QVBoxLayout;
        layout2->addLayout(hlayout8);
        layout2->addLayout(hlayout6);
        layout2->addLayout(hlayout9);
        layout2->addLayout(hlayout7);
        layout2->addLayout(hlayout10);
        this->setLayout(layout2);
        setWindowTitle("编辑");
        setWindowIcon(c);
        connect(btnresult11,SIGNAL(clicked()),this,SLOT(close()));
        connect(btnresult10,SIGNAL(clicked()),this,SLOT(myslot9()));
}
void Mywin2::myslot9()
{
        QString str1,str2;
        str1 = editName2->text();
        str2 = textedit2->toPlainText();
        emit mysig2(str1,str2);
}
void Mywin1::myslot10(const QString& str1,const QString& str2)
{
        int heng ;
        QString newline;
        QTableWidgetItem *newItem1 ;
        heng = tableWidget1->currentRow ();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str1);
        tableWidget1->setItem(heng, 0, newItem1);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str2);
        tableWidget1->setItem(heng, 1, newItem1);
        QDate newdate = QDate::currentDate ();
        newline = newdate.toString ("dd-MM-yy");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newline);
        tableWidget1->setItem(heng, 2, newItem1);
}
void Mywin1::myslot7()
{
        QList<QTableWidgetItem*>  ql =tableWidget1->selectedItems();
        if(ql.empty())
        {
                QMessageBox msgBox;
                msgBox.setText("您还没有选中内容!");
                msgBox.exec();
        }
        else{
                q2.show();
                QTableWidgetItem *newItem;
                newItem = tableWidget1->item(tableWidget1->currentRow(),0);
                QString str1 = newItem->text();
                newItem = tableWidget1->item(tableWidget1->currentRow(),1);
                QString str2 = newItem->text();
                emit mysig1(str1,str2);
        }
}
void Mywin2::myslot8(const QString& str1,const QString& str2)
{
        editName2->setText(str1);
        textedit2->setPlainText(str2);
}
void Mywin1::myslot6()
{
        int i,j;
        QTableWidgetItem *newItem;
        QFile unword3("newword.txt");
        if(unword3.open(QFile::WriteOnly | QFile::Truncate))
        {
                QTextStream out(&unword3);
                for(i = 0;i < tableWidget1->rowCount();i++)
                        for(j = 0;j<3;j++)
                        {
                                newItem = tableWidget1->item(i,j);
                                out<<newItem->text()<<'\n';
                        }
        }
        unword3.close();
        QMessageBox msgBox;
        msgBox.setText("保存成功!");
        msgBox.exec();
}
void Mywin1::myslot5()
{
        int line = tableWidget1->rowCount();
        if(line == 0)
        {
                QMessageBox box(QMessageBox::Warning,"警告","生词本已经是空的!");
                box.exec();
                return;
        }
        tableWidget1->setSelectionMode(QAbstractItemView::ExtendedSelection);
        int row = tableWidget1->currentItem()->row();
        tableWidget1->removeRow(row);
}
void displaynewword(QTableWidget* tableWidget2)
{
        QTableWidgetItem *newItem1 ;
        QFile unword3("newword.txt");
        if (unword3.open(QFile::ReadWrite ))
        {
                int row = 1;
                QTextStream in(&unword3);
                QString line3;
                line3 = in.readLine();
                while(!line3.isNull())
                {
                        tableWidget2->setRowCount(row);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line3);
                        tableWidget2->setItem(row - 1, 0, newItem1);
                        line3 = in.readLine();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line3);
                        tableWidget2->setItem(row - 1, 1, newItem1);
                        line3 = in.readLine();
                        newItem1 = new QTableWidgetItem(line3);
                        tableWidget2->setItem(row - 1, 2, newItem1);
                        line3 = in.readLine();
                        row ++;
                }
        }
        unword3.close();
}
void Mywin1::myslot4(QTableWidget*tableWidget1)        //刷新的函数
{
        displaynewword(tableWidget1);//上面的显示函数
}
void Mywin1::myslot3()//发射信号函数
{
        emit mysig(tableWidget1);
}
void Mywin::myslot2()//槽函数产生生词对话框
{
        q1.show();
}
void Mywin::myslot1()
{
        int flag = 1,ret;
        QMessageBox msgBox,msgBox1;
        msgBox1.setText("save succeeful!");
        msgBox.setText("The document has been modified.");
        msgBox.setInformativeText("Do you want to save ?");
        msgBox.setStandardButtons(QMessageBox::Yes | QMessageBox::No );
        QFile unword("newword.txt");
        if (unword.open(QFile::ReadWrite ))
        {
                QTextStream out(&unword);
                QString line,line1;
                line = out.readLine();
                while(!line.isNull())
                {
                        if(line == (editName1->text()))
                        {
                                ret = msgBox.exec();
                                switch (ret)
                                {
                                        case QMessageBox::Yes:flag = 0;
                                                // flag = 0 是覆盖
                                        break;
                                        case QMessageBox::No: flag = 2;
                                                // flag = 2 是不覆盖也不写入
                                        break;
                                }
                                break;
                        }
                        line = out.readLine();
                }
                unword.close();
        }
        if(flag == 1)
        {
                //textedit1->setPlainText("ok!");
                QFile unword("newword.txt");
                if (unword.open(QFile::WriteOnly|QFile::Append))
                {
                        QTextStream out(&unword);
                        out << editName1->text() << '\n';
                        out << textedit1->toPlainText() << '\n';
                        QDate newdate = QDate::currentDate ();
                        QString newline;
                        newline = newdate.toString ("dd-MM-yy");
                        out << newline << endl;
                }        //在生词表中没有找到这个新的生词保存的程序
                unword.close();
                msgBox1.exec();
        }
        if(flag == 0)
        {
                QString newline,newline1;
                int Index = 0,start = 0,count = 0;
                QFile unword("newword.txt");
                if(unword.open(QFile::ReadOnly))
                {
                        QTextStream out(&unword);
                        newline = out.readAll();
                }
                unword.close();
                newline1 = editName1->text();
                Index = newline.indexOf(newline1);
                start = Index;
                while(Index != -1)
                {
                        Index = newline.indexOf('\n',Index +1 );
                        count ++;
                        if(count == 3)
                        {
                                break;
                        }
                }
                newline.remove(start,Index + 1);
                QFile unword1("newword.txt");
                if(unword1.open(QFile::WriteOnly))
                {
                        QTextStream out(&unword1);
                        out << newline ;
                }
                unword1.close();
                QFile unword2("newword.txt");
                if (unword2.open(QFile::WriteOnly|QFile::Append))
                {
                        QTextStream out(&unword2);
                        out << editName1->text() << '\n';
                        out << textedit1->toPlainText() << '\n';
                        QDate newdate1 = QDate::currentDate ();
                        QString newline2;
                        newline2 = newdate1.toString ("dd-MM-yy");
                        out << newline2 << endl;
                }        //生词保存的程序
                unword2.close();
                msgBox1.exec();//回应覆盖成功
        }
}
void Mywin::myslot(const QString &)
{
        int flag = 1;
        QFile data("word1.txt");
        if (data.open(QFile::ReadOnly))
        {
     QTextStream out(&data);
         QString line,line1;
         line = out.readLine();
         while(!line.isNull())
         {
                if(line == (editName1->text()))
                {
                        line1 = out.readLine();
                        textedit1->setPlainText(line1);
                        flag = 0;
                        break;
                }
                line = out.readLine();
         }
        }
        if(flag == 1)
        {
                textedit1->setPlainText("未找到此单词!");
        }
        data.close();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pp(argc,argv);
        QTextCodec * codec = QTextCodec::codecForName("gbk");
        QTextCodec::setCodecForCStrings(codec);
        Mywin q;
        q.show();
        return app.ex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