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和makefile

楼主(2016-03-13):
个人的总结很不完善!!

make与makefile
makefile的规则
target(目标文件)...:prerequisites(依赖关系)....
<tab>command(命令的执行)
如果prerequisites中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文件比target的文件要新的话,command所定义的命令就会被执行。

make的工作流程
make会在当前的目录下找到叫“Makefile”或者“makefile”的文件。如果找到,他会找文件中的第一个目标文件(target),并把这个作为最终的目标文件。目标文件或是目标文件所依赖的文件修改时间要比此文件新,那么,他就会执行后面的命令来生成这个文件。如果目标文件所依赖的文件存在,那么make会在当前的文件中找目标为文件的依赖性,如果找到则再根据那个规则生成所依赖的文件,make会一层一层的地去找文件的依赖关系,直到最终译出第一个目标文件。

例如:
flie1    是    main.c
#include "hello.h"
int main()
{
        int i = 2;
        while(1)
        {
                if(i == 1)
                {
                        hello();
                        break;
                }
                if(i == 2)
                {
                        ok();
                        i = 1;
                }
        }
        printf("welcome\n");
}

file2    是     hello.c
#include "hello.h"
void hello(void)
{
        printf("hello\n");
}

file3  是     ok.c
#include "hello.h"
void ok(void)
{
        printf("ok\n");
}

头文件是    holle.h
#ifndef        _HELLO_H_
#define        _HELLO_H_

#include <stdio.h>

#endif

1.相对路径makefile
main:main.o hello.o ok.o
        gcc main.o hello.o ok.o -o main
main.o:main.c
        gcc -c -I ./ main.c -o main.o
hello.o:hello.c
        gcc -c -I ./ hello.c -o hello.o
ok.o:ok.c
        gcc -c -I ./ ok.c -o ok.o
clean:
        -rm -rf *.o main
2.绝对路径makefile
main:main.o hello.o ok.o
        gcc main.o hello.o ok.o -o main
main.o:main.c
        gcc -c -I /root/makeflie main.c -o main.o
hello.o:hello.c
        gcc -c -I /root/makeflie hello.c -o hello.o
ok.o:ok.c
        gcc -c -I /root/makeflie ok.c -o ok.o
clean:
        -rm -rf *.o main
3.变量绝对路径makefile
OBJECT:=main.o hello.o ok.o
INC:=-I /root/makefile
main:$(OBJECT)
        gcc $(OBJECT) -o main
main.o:main.c
        gcc -c $(INC) main.c -o main.o
hello.o:hello.c
        gcc -c $(INC) hello.c -o hello.o
ok.o:ok.c
        gcc -c $(INC) ok.c -o ok.o
clean:
        -rm -rf *.o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