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MiNi QQ完成 C语言

楼主(2016-03-13):
      靠,终于将         青春版MiNi     QQ项目完成!利用网络编程,客户和服务器是TCP协议,客户和客户聊天使用的事UDP协议!

客户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wait.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pthread.h>
/*******************************************************************************************************************/
#define CLIENT_LOGIN     10                                                                                //登录
#define CLIENT_ZHUCE     20                                                                                //注册
#define EXIT                           30                                                                               //退出
/*******************************************************************************************************************/
typedef struct onlineclient                                                                        //在线用户的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onuser[6];                                                                        //在线用户的名字
        unsigned char onip[16];                                                                        //在线用户的ip
        uint16_t onport;                                                                                //在线用户的port
        int onfd;                                                                                                //登录成功的套接字
        int count;                                                                                                //心跳的计数器
        struct onlineclient *onnext;
}onclient,*onuser;
typedef struct ondata                                                                                //客户端的在线客户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onname[6];
        unsigned char fip[16];
        uint16_t fonport;
        struct ondata *fnext;
}friendlink,*flink;
/*******************************************************************************************************************/
unsigned char IP[16] = {0};                                                                //将自己的ip设置为全局变量
uint16_t PORT = 0;                                                                                //将自己的port设置为全局变量
/*******************************************************************************************************************/
int select_printf();                                                                                //主界面的打印程序声明
int getname_max(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maxlen);                //获取名字的程序声明
int getpsword_max(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maxlen);            //获取密码的程序声明
int client_login(int fd);                                                                        //登录程序的声明
int client_zhuce(int fd);                                                                        //注册程序的声明
void heatbeat(int fd);                                                                         //心跳程序的声明
flink add_friend(unsigned char *friend,flink fhead);//将信登录的客户添加到连表中
void free_friend_on(flink fhead);                                                        //释放旧的在线客户连表
void print_friend(flink fhead);                                                                //打印在线客户连表
/*******************************************************************************************************************/
int main()                                                                                                    //客户端主程序
{
   int ret = 0,fd = 0,maxfd = 0,nfound,fnameback,fnamecount = 2;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
        struct sockaddr_in  cliaddr;                                                                //UDP
        int uret;
        fd_set rset,set,urset ,uset;                                                               //UDP
        int umaxfd,unfound;                                                                                //UDP
        unsigned char ubuf[250] = {0};                                                        //UDP
        unsigned char buf[250] = {0};
        unsigned char head[2] = {0};
        unsigned char datalen = 0;
        unsigned char friend[24] = {0};
        unsigned char name[6] = {0};
        unsigned char ip[16] = {0};
        unsigned char buffriend[6] = {0};
        int headdata = 0,readback = 0,i;
        unsigned char pack_len = 0;
        unsigned char *fp = NULL;
        flink fhead = NULL,pp = NULL;
        int fj = 0,back = 0;
        uint16_t port = 0;
        int sockfd,myip = 0;                                           //UDP
        pthread_t heatbeatid,pthread;
        int pthread_ret;
        int heat_beat = 0;
   fd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memset(&servaddr,0,sizeof(servaddr));
   servaddr.sin_family=        AF_INET;
   servaddr.sin_port=htons(20000);
   inet_pton(AF_INET,"127.0.0.1",&servaddr.sin_addr.s_addr);
   ret = connect(fd,(struct sockaddr*)&servaddr,sizeof(servaddr));            //三次握手
   if(ret <0)
           {
     perror("connect");
     return 1;
          }
        while(1)
        {
                        int select = 1;
                        select = select_printf();                                                            //打印主界面
                        switch(select)
                        {
                                case CLIENT_LOGIN:select = client_login(fd);
                                break;                                                                                //选择登录
                                case CLIENT_ZHUCE:select = client_zhuce(fd);
                                break;                                                                                //选择注册
                                case EXIT:                        exit(0);
                                break;                                                                                //选择退出
                        }
                        readback = read(fd,head,2);                                //提取头
                        if(readback == -1)
                        {
                                printf("read head error\n");
                        }
                        headdata = head[0] + head[1]*256;
                        readback = read(fd,&datalen,1);                        //提取数据的长度
                        printf("datalen is %d\n",datalen);
                        if(readback == -1)
                        {
                                printf("datalen read error\n");
                        }
                        readback = read(fd,buf,datalen);                        //提取所有的数据
                        if(readback == -1)
                        {
                                printf("read data error\n");
                        }
                        switch(headdata)
                        {
                                case 1000:if(buf[0] == 1)
                                                          {
                                                                printf(" 登录成功 \n");
                                                                memcpy(IP,&buf[1],16);                        //被设置为全局变量
                                                                printf("IP is %s\n",IP);
                                                                PORT = buf[17] + buf[18]*256;
                                                                printf("PORT is %d\n",PORT);  //被设置为全局变量
                                                heat_beat = pthread_create(&heatbeatid,NULL,(void *)heatbeat,(void *)fd);
                                                                if(heat_beat != 0)                                //此线程建立心跳
                                                                {
                                                                        printf("heatbeat pthread create fail\n");
                                                                        exit(1);
                                                                }
                                                                goto readserver;
                                                          }
                                                        else
                                                          {
                                                                printf("登录失败\n");
                                                           }
                                break;
                                case 1001:if(buf[0] == 1)
                                                          {
                                                                printf(" 注册成功 \n");
                                                          }
                                                        else
                                                         {
                                                                printf("注册失败\n");
                                                           }
                                break;
                                case 1004:printf(" 网络出错,请重新发送 \n");
                                break;
                        }
        }
/******************************************************获得在线连表*************************************************/
readserver:                                                                                        //使用goto到达这里
        maxfd = fileno(stdin);
        FD_ZERO(&set);                                                                        //将关注的集合清零
        FD_SET(fd,&set);                                                                        //将套接字加入关注集合
        FD_SET(maxfd,&set);                                                                //将键盘加入关注集合
        maxfd = (maxfd > fd ? maxfd : fd) + 1;                                        //提取扫描的范围
        while(1)
        {
                rset = set;                                                                                //将关注集合备份
                if((nfound = select(maxfd,&rset,(fd_set *)0,(fd_set*)0,NULL)) < 0)
                {                                                                                                //扫描关注集合
                        if(errno == EINTR)
                        {
                                fprintf(stderr,"interrupted system call\n");
                                continue;
                        }
                        perror("select");
                        exit(1);
                }
                if(FD_ISSET(fd,&rset))                                                        //测试sock是否有变化
                {
                        readback = read(fd,head,2);                                        //读出头文件
                        readback = read(fd,&datalen,1);                                //读出长度
                        readback = read(fd,buf,datalen);                                //读出所有的数据
                        headdata = head[0] + head[1]*256;
                        if(headdata == 1003)
                        {
                                pack_len = buf[0];                                                //提取总的节点的长度
                                free_friend_on(fhead);                                        //每次建立连表的时候先释放以前的连表
                                for(i = 0;i < pack_len;i++)                                        //循环每个节点
                                {
                                        memset(friend,0,24);                                //清零
                                        memcpy(friend,&buf[1+24*i],24);                //提取解点
                                        fhead = add_friend(friend,fhead);            //建立在线客户的连表
                                }
                                print_friend(fhead);
                                printf("请输入你要聊天的朋友姓名\n");
                        }
                        else
                        {
                                continue;                                                                //收到的heddata不是1003就从新扫描
                        }
                }
                if(FD_ISSET(fileno(stdin),&rset))
                {
                        memset(buffriend,0,sizeof(buffriend));                //将name数组清零
                        fnameback = getname_max(buffriend, 6);        //判断名字是否符合要求,并取得名字(小于  4  个字节)
                        while(fnameback == -1)
                        {
                                memset(buffriend,0,sizeof(buffriend));        //将name数组清零
                                printf("请重新输入你的姓名,至多还输入  %d\n",fnamecount);
                                fnameback = getname_max(buffriend, 6);
                                printf("fnameback is %d\n",fnameback);
                                if(fnameback == -1)
                                {
                                        fnamecount--;                                        //登录时输入姓名错误计数器减 1
                                }
                                if(fnameback == 1)
                                {
                                        break;                                                        //登录时输入姓名正确退出循环
                                }
                                if(fnamecount == 0)
                                {
                                        exit(0);                                                        //登录时输入错误超过三次自动退出
                                }
                        }
                        fp = buffriend;
                        fj = 0;
                        while(*fp != '\n')                                //将   \n  转换为     \0      因此读取数组的长度
                        {
                                fj++;
                                fp++;
                        }
                        buffriend[fj] = '\0';                                                         //将最后面的\n赋值为\0
                        pp = fhead;
                        while(pp != NULL)
                        {
                                if((back =strcmp((pp->onname),buffriend)) == 0)//对比连表查找ip 和 port
                                {
                                        break;                                                        //找到ip 和  port 退出
                                }
                                pp = pp->f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
                        }
                        if(pp != NULL)
                        {
                                break;                                                                //如果找到就跳出循环
                        }
                }
        }
        printf("friend pp->onname is %s\n",(pp->onname));//打印聊天朋友的名字
        printf("friend pp->fonport is %d\n",(pp->fonport));//打印聊天朋友的port
/*********************************************开始UDP通信*************************************************/
        if((sockfd = 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 0)//建立udp套接字
        {
                perror("error opening socket\n");
                return -1;
        }
        memset(&cliaddr,0,sizeof(cliaddr));
        cliaddr.sin_family = AF_INET;                                                        //赋值地址族
        printf("my port is %s\n",IP);
        myip = inet_pton(AF_INET,IP,&cliaddr.sin_addr.s_addr);        //赋值ip
        printf("my port is %d\n",PORT);
        cliaddr.sin_port = htons(PORT);                                                 //赋值port
        if((uret = bind(sockfd,(struct sockaddr *)&cliaddr,sizeof(cliaddr))) < 0)
        {                                                                                                //邦定ip  和   port
                perror("error on binging");
                close(sockfd);
        }
        memset(&cliaddr,0,sizeof(cliaddr));
        cliaddr.sin_family = AF_INET;                                                        //赋值需要连接的地址族
        printf("pp->fip is %s\n",pp->fip);
        myip = inet_pton(AF_INET,(pp->fip),&cliaddr.sin_addr.s_addr);
        printf("pp->fonport is %d\n",pp->fonport);
        cliaddr.sin_port = htons(pp->fonport) ;                                   //邦定需要连接ip  和   port
        umaxfd = fileno(stdin);
        FD_ZERO(&uset);                                                                      //关注集合清零
        FD_SET(sockfd,&uset);                                                              //udp套接字加入关注集合
        FD_SET(umaxfd,&uset);                                                              //键盘输入也加入关注的集合
        umaxfd = (umaxfd > sockfd ? umaxfd : sockfd) + 1;                 //找出最大的扫描量
        while(1)
        {
                urset = uset;                                                                   //备份关注集合
                if((unfound = select(umaxfd,&urset,(fd_set*)0,(fd_set*)0,NULL)) < 0)
                {                                                                                         //没有变化就阻塞
                        if(errno == EINTR)
                        {
                                fprintf(stderr,"interrupted system call\n");
                                continue;
                        }
                        perror("select");
                        exit(1);
                }
                if(FD_ISSET(fileno(stdin),&urset))                                //检测键盘是否有输入
                {
                        memset(ubuf,0,sizeof(ubuf));
                        system("date");
                        printf("请输入你的聊天内容~~~~~~~");
                        if(fgets(ubuf,sizeof(ubuf)-1,stdin) == NULL)            //获得你的输入
                        {
                                if(ferror(stdin))
                                {
                                        perror("stdin");
                                        break;
                                }
                        }
                        ret = strlen(ubuf);
                        ubuf[ret-1] = '\0';
                        if((ret = sendto(sockfd,ubuf,strlen(ubuf),0,(struct sockaddr*)&cliaddr,sizeof(cliaddr))) < 0)                                                        //发送给好友
                        {
                                perror("ERROR writing to UDP socket");
                                break;
                        }
                }
                if(FD_ISSET(sockfd,&urset))                                            //检测好友有没有发送东西过来
                {
                        uint32_t length = sizeof(cliaddr);
                        memset(ubuf,0,sizeof(ubuf));
                        if((ret = recvfrom(sockfd,ubuf,sizeof(ubuf)-1,0,(struct sockaddr*)&cliaddr,&length)) < 0)                                        //接受好友发过来的信息
                        {
                                perror("ERROR reading from UDP socket");
                                break;
                        }
                        ubuf[ret] = 0;                                                        //将最后的赋值为\n
                        system("date");
                        printf("你接受的内容是 :%s\n",ubuf);
                }

        }
        close(sockfd);                                                                            //关闭套接字
        close(fd);
}
/************************************************************************************************************/
void print_friend(flink fhead)                                                            //打印朋友连表的程序
{
        flink p = fhead;
        while(p != NULL)
        {
                printf("ip is %s\n",(p->fip));
                printf("port is %d\n",(p->fonport));
                printf("name is %s\n",(p->onname));
                p = p->fnext;
        }
}
/************************************************************************************************************/
void free_friend_on(flink fhead)                                                    //防止内存泄露  释放节点的程序
{
        flink p = fhead;
        while(fhead != NULL)
        {
                p = fhead;
                fhead = p->fnext;
                free(p);
        }
}
/************************************************************************************************************/
flink add_friend(unsigned char *friend,flink fhead)
{                                                        //服务器端发过来的新的在线客户,将新的在线客户添加到连表
        flink p = fhead,s = NULL,tail = NULL;
        s = (flink)malloc(sizeof(friendlink));//malloc新的空间
        if(s == NULL)
        {
                printf("malloc fail\n");                                              //创建失败直接返回首地址
                return fhead;
        }
        memcpy((s->fip),friend,16);                                              //提取朋友的ip
        s->fonport = friend[16] + friend[17] * 256;//提取朋友的port
        memcpy((s->onname),&friend[18],6);                             //提取朋友的姓名
        if(fhead == NULL)
        {
                fhead = s;
                fhead->fnext = NULL;
        }
        else
        {
                while(p != NULL)
                {
                        tail = p;
                        p = p->fnext;
                }
                tail->fnext = s;
                s->fnext = NULL;
        }
        return fhead;                                                                                //返回首地址
}
/*****************************************下面是心跳线程程序****************************************/
void heatbeat(int fd)
{
        unsigned char buf[250] = {0};
        int writeback = 0;
        buf[0]=1002%256;                //心跳的head  是 1002
        buf[1]=1002/256;
        buf[2]=1;                                //数据长度是  1
        buf[3]=1;                                //发给服务器的是数据是    1
        while(1)
        {
                writeback = write(fd,buf,4);
                if(writeback == -1)
                {
                        printf("heart beat write fail\n ");
                }
                sleep(3);                //每隔    3  秒发送  一个  1     给服务器
        }
}
/****************************************下面主界面的打印程序***************************************/
int select_printf()
{
        int select;
        printf("\t\t\t\t 1.登录 \t\t\n");
        printf("\t\t\t\t 2.注册 \t\t\n");
        printf("\t\t\t\t 3.退出 \t\t\n");
        scanf("%d",&select);
        getchar();
        //while(getchar()!='\n')
        while(select < 1||select > 3)
        {
                system("clear");
                printf("\t\t\t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t\t\n");
                printf("\t\t\t\t 1.登录 \t\t\n");
                printf("\t\t\t\t 2.注册 \t\t\n");
                printf("\t\t\t\t 3.退出 \t\t\n");
                scanf("%d",&select);
                getchar();
        }
        select = select*10;
        return select ;
}
/*******************************************下面是获取名字的程序**************************************************/
int getname_max(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maxlen)        //最多接受字符串maxlen-2
{
        unsigned char *q = p;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输入字符的计数器
        while (1)
        {
                *q = getchar();                                                        //逐个取出缓存中的输入
                counter ++;
                if (counter >= maxlen)                                        //当counter > maxlen时  将所有的输入清零
                {
                        if(*q == '\n')
                        {
                                memset(p, 0, maxlen);                        //清空刚才接受的字符数组
                                return -1;
                        }
                        if(*q != '\n')                                                //当counter >> maxlen是输入的   \n 将所有的输入清零
                        {
                                while (getchar() != '\n');                        //把剩下的接受完
                                memset(p, 0, maxlen);                        //清空刚才接受的字符数组
                                return -1;
                        }
                }
                if (*q == '\n')                                                        //counter < maxlen 当接受到     时就返回   1
                {
                        return 1;                                                        //返回  1
                }
                else
                {
                        q ++;                                                        //将指针 q 移到下一个位子
                }
        }
}
/*****************************************下面是获取密码的程序*********************************************/
int getpsword_max(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maxlen)        //最多接受字符串maxlen-2
{
        unsigned char *q = p;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输入字符的计数器
        while (1)
        {
                *q = getchar();                                                            //逐个取出缓存中的输入
                counter ++;
                if (counter >= maxlen)                                            //当counter > maxlen时  将所有的输入清零
                {
                        if(*q == '\n')                                                    //maxlen是输入的   \n 将所有的输入清零
                        {
                                memset(p, 0, maxlen);                          //清空刚才接受的字符数组
                                return -1;
                        }
                        if(*q != '\n')                //当counter >> maxlen是输入的   \n 将所有的输入清零
                        {
                                while (getchar() != '\n');                          //把剩下的接受完
                                memset(p, 0, maxlen);                          //清空刚才接受的字符数组
                                return -1;                                                    //返回   -1
                        }
                }
                if (*q == '\n')                                                        //counter < maxlen 当接受到     时就返回   1
                {
                        return 1;                                                        //返回  1
                }
                else
                {
                        q ++;                                                        //将指针 q 移到下一个位子
                }
        }
}
/****************************************下面是客户登录的程序************************************************/
int client_login(int fd)                                                                                //客户登录的程序
{
        unsigned char buf[250] = {0};
        unsigned char name[6] ={0};                        //获得名字的字符数组 最多输入  5   个字符
        unsigned char psword[4] = {0};                //获得密码的字符数组 最多输入  3    个字符
        int nameback = 0,        pswordback = 0;
        int namecount = 2,pswordcount = 2;
        int namelen = 0,        pswordlen = 0;
        int writeback = 0,readback = 0;
        unsigned char *p = NULL;
        int j = 0;
        buf[0]=1000%256;
        buf[1]=1000/256;
        printf("请输入你的姓名(小于  4  个字节)至多3次\n");
        memset(name,0,sizeof(name));                                 //将name数组清零
        nameback = getname_max(name, 6);        //判断名字是否符合要求,并取得名字(小于  4  个字节)
        while(nameback == -1)
        {
                memset(name,0,sizeof(name));                        //将name数组清零
                printf("请重新输入你的姓名,至多还输入  %d\n",namecount);
                nameback = getname_max(name, 6);
                if(nameback == -1)
                {
                        namecount--;                                                //登录时输入姓名错误计数器减 1
                }
                if(nameback == 1)
                {
                        break;                                                        //登录时输入姓名正确退出循环
                }
                if(namecount == 0)
                {
                        exit(0);                                                        //登录时输入错误超过三次自动退出
                }
        }
        //namelen = strlen(name);//获取密码的长度(不能使用strlen的去长度  psword 遇到\0 就结束)
        p = name;
        j = 0;
        while(*p != '\n')                                                                //将   \n  转换为     \0      因此读取数组的长度
        {
                j++;
                p++;
        }
        name[j] = '\0';                                                             //将最后面的\n赋值为\0
        buf[2] = 10;
        memcpy(&buf[3],name,6);
/*------------------------------------------------------------------名字取得完毕*/
        memset(psword,0,sizeof(psword));                //将psword数组清零
        printf("请输入你的密码(小于  3  个字节)至多3次\n");
        pswordback = getpsword_max(psword,4);//判断密码是否符合要求,并取得密码(小于  3  个字节)
        while(pswordback == -1)
        {
                memset(psword,0,sizeof(psword));        //将psword数组清零
                printf("请重新输入你的密码,至多还输入  %d\n",namecount);
                pswordback = getpsword_max(psword,4);
                if(pswordback == -1)
                {
                        pswordcount--;                                                        //密码输入错误计数器减 1
                }
                if(pswordback == 1)
                {
                        break;                                                                //密码输入正确退出while语句
                }
                if(pswordcount == 0)
                {
                        exit(0);                                                                //密码输入错误超过三次自动退出
                }
        }
        //pswordlen = strlen(psword);//获取密码的长度(不能使用strlen的去长度  psword 遇到 \0  就结束)
        p = psword;
        j = 0;
        while(*p!='\n')                                                        //将   \n  转换为     \0      因此读取数组的长度
        {
                j++;
                p++;
        }
        psword[j] = '\0';                                                        //将最后面的  \n  赋值为     \0
        memcpy(&buf[9],psword,4);                                //将密码赋值给以地址buf[13]开头的地址
/*-------------------------------------------------------------密码取得完毕*/
        writeback = write(fd,buf,13);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return 1;
        }
}
/****************************************下面是客户注册的程序************************************************/
int client_zhuce(int fd)                                                        //客户端的注册程序
{
        unsigned char buf[250] = {0};
        unsigned char name[6] ={0};
        unsigned char psword[4] = {0};
        int nameback = 0,pswordback = 0;
        int namecount = 2,pswordcount = 2;
        int namelen = 0,pswordlen = 0;
        unsigned char len = 2;
        int j = 0;
        int writeback = 0,readback = 0;
        int cmpback = 3;
        unsigned char *p = NULL;
        memset(buf,0,250);
        buf[0]=1001%256;
        buf[1]=1001/256;
        memset(name,0,sizeof(name));                                //将name数组清零
        printf("请输入你的姓名(小于   5  字节)至多3次\n");
        nameback = getname_max(name, 6);//判断名字是否符合要求,并取得名字(小于   5  字节)
        while(nameback == -1)
        {
                memset(name,0,sizeof(name));                        //将name数组清零
                printf("请重新输入你的姓名,至多还输入  %d\n",namecount);
                nameback = getname_max(name, 6);

                if(nameback == -1)
                {
                        namecount--;                                        //输入的姓名不符合规定计数器减 1
                }
                if(nameback == 1)
                {
                        break;                                                //输入的姓名正确退出循环
                }
                if(namecount == 0)
                {
                        exit(0);                                                //输入姓名的次数超过三次退出
                }
        }
        //namelen = strlen(name);//获取密码的长度(不能使用strlen的去长度  psword 遇到  \0    就结束)
        p = name;
        while(*p != '\n')                                        //将   \n  转换为     \0      因此读取数组的长度
        {
                j++;
                p++;
        }
        name[j] = '\0';                                                               //将最后面的\n赋值为\0
        buf[2] = 10;
        memcpy(&buf[3],name,6);
/*------------------------------------------------------名字取得完毕*/
        memset(psword,0,sizeof(psword));                                //将psword数组清零
        printf("请输入你的密码(小于3个字符)\n");
        pswordback = getpsword_max(psword,4);                //判断密码是否符合要求,并取得密码(小于3个字符)
        while(pswordback == -1)
        {
                memset(psword,0,sizeof(psword));                        //将psword数组清零
                printf("请重新输入你的密码,至多还输入  %d\n",namecount);
                pswordback = getpsword_max(psword,4);
                if(pswordback == -1)
                {
                        pswordcount--;                                                        //输入的密码不符合规定计数器减 1
                }
                if(pswordback == 1)
                {
                        break;                                                                //输入的密码正确退出循环
                }
                if(pswordcount == 0)
                {
                        exit(0);                                                                //输入密码的次数超过三次退出
                }
        }
        //pswordlen = strlen(psword);//获取密码的长度(不能使用strlen的去长度  psword 遇到  \0    就结束)
        p = psword;
        j = 0;
        while(*p!= '\n')                                                                        //将   \n  转换为     \0      因此读取数组的长度
        {
                j++;
                p++;
        }
        psword[j] = '\0';                                                                        //将最后面的\n赋值为\0
        memcpy(&buf[9],psword,4);                                                //将密码赋值给以地址buf[13]开头的地址
/*--------------------------------------------------密码取得完毕*/
        writeback = write(fd,buf,13);                                                //将打包好的数据发给服务器
        printf("writeback = %d\n",writeback);
        if(writeback == -1)
        {
                perror("error");
                return 1;
        }
}
/********************************以上是注册读出服务器的返回的在线客户连表*******************************/

服务器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hm.h>
#include <sys/sem.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ys/msg.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select.h>
/*******************************************************************************************************************/
#define LISTEN_QUEUE_NUM 5                                //某一时刻可以监听的个数
#define BUFFER_SIZE      250                        //buf的大小
#define ECHO_PORT        20000                //服务器的port
/*******************************************************************************************************************/
typedef struct client                                        //注册的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username[6];                        //客户的姓名
        unsigned char userpsword[4];                //客户的密码
        struct client *next;                                        //指向注册成功的下一个指针
}clientlink,*lclientlink;
typedef struct onlineclient                        //在线用户的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onuser[6];                        //在线用户的名字
        unsigned char onip[16];                                //在线用户的ip
        uint16_t onport;                                                //在线用户的port
        int onfd;                                                                //登录成功的套接字
        int count;                                                                //心跳的计数器
        int flag;                                                                //设计登录的标记
        struct onlineclient *onnext;                //指向下一个在线客户的指针
}onclient,*onuser;
/*******************************************************************************************************************/
onuser onhead = NULL;                                         //全局变量的在线客户连表头指针
unsigned char BUFIP[16] = {0};           //获得上线客户端的16个字节的ip
uint16_t CLIENTPORT = 0;                                 //获得上线客户端的2个字节的port
int CLIENT_FD  = 0;                                                //登录成功的套接字
/*******************************************************************************************************************/
void jiluname_psword(int fd,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datalen);
//注册的程序
void cmpname_psword(int fd,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datalen);
//登录的程序
onuser add_mes_to_onuser(unsigned char *name,int fd,onuser onhead);
//将登录完的客户的信息补充完整
void record_onuser_send(int fd,unsigned char *buf,onuser onhead);
//在线客户连表广播给刚登录的客户
void head_default(int fd,unsigned char *buf);
//头文件出错的程序
lclientlink read_clientlink();
//打开注册过的文件程序
int save_link(lclientlink head);
//保存注册过的文件程序
void add_onuser();
//添加新登录的客户程序
onuser reseach(onuser onhead,int fd);
//查找刚上线的客户程序
void printfonuser(onuser onhead);
//打印在线客户连表的程序
int recive_heatbeat(int fd);
//接受客户的心跳程序
int scan_onlive_user();
//遍历整个在线连表程序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服务器的主函数
{
        lclientlink head = NULL;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remote;
        int request_sock,new_sock;
        int nfound,fd,maxfd,bytesread;
        uint32_t addrlen;
        fd_set rset,set;
        struct timeval timeout;
        unsigned char buf[BUFFER_SIZE] = {0};
        unsigned char headdata[2] = {0};
        unsigned char datalen = 0;
        int headlen = 0;
        pthread_t scanid;                                                                                          //初始化新的线程   ID
        int scanret;
        if((request_sock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IPPROTO_TCP)) < 0)
        {                                                                                                    //建立套接字
                perror("socket");
                return -1;
        }
        memset(&servaddr,0,sizeof(servaddr));
        se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inet_pton(AF_INET,"127.0.0.1",&servaddr.sin_addr.s_addr);
        //将字符串表示的地址转换成协议大端字符地址
        servaddr.sin_port = htons((uint16_t)ECHO_PORT);//bind  port
        if(bind(request_sock,(struct sockaddr*)&servaddr,sizeof(servaddr)) < 0)
        {                                                                                                    //bind套接字
                perror("bind");
                return -1;
        }
        if(listen(request_sock,LISTEN_QUEUE_NUM) < 0)                                      //监听
        {
                perror("listen");
                return -1;
        }
/*************************************扫描count删除连表中的下线成员****************************************/
        scanret = pthread_create(&scanid,NULL,(void *)scan_onlive_user,NULL);
        if(scanret != 0)                                                                                            //建立扫描心跳的线程
        {
                printf("creat  pthread  fail\n");
                exit(1);
        }
/*******************************************************************************************************************/
        FD_ZERO(&set);                                                                                    //将关注集合清零
        FD_SET(request_sock,&set);                                                                    //将监听套节字置    1
        maxfd = request_sock;                                                                            //将监听套节字赋值给扫描范围
        while(1)
        {
                rset = set;                                                                                            //备份关注集合
                timeout.tv_sec =0;                                                                            // 秒钟设置为  0
                timeout.tv_usec = 500000;                                                            //设置为500000微妙扫描  1   次
                if((nfound = select(maxfd + 1,&rset,(fd_set*)0,(fd_set*)0,&timeout)) < 0)
                {
                        perror("select");
                        return -1;
                }
                else if(nfound == 0)
                {
                        printf(".");                                                                                        //没有人上线就打点
                        fflush(stdout);                                                                                //清空缓存
                        continue;
                }
                if(FD_ISSET(request_sock,&rset))
                {
                        addrlen = sizeof(remote);                                                            //获取结构体的字节数
                        if((new_sock = accept(request_sock,(struct sockaddr*)&remote,&addrlen)) < 0)//
                        {
                                perror("accept");
                                return -1;
                        }
                        printf("connection from  host %s,port %d,socket %d\r\n",inet_ntoa(remote.sin_addr),ntohs(remote.sin_port),new_sock);
/******************************************连接上了服务器的客户信息****************************************/
                        memcpy(BUFIP,(inet_ntoa(remote.sin_addr)),16);              //获取上线的的ip  16
                        CLIENTPORT = ntohs(remote.sin_port);                              //获取上线的port        4
                        CLIENT_FD = new_sock;                                                         //上线客户的套接字    4
                        add_onuser();                                                                          //添加客户的信息
/*******************************************以上连接上了服务器的客户信息********************************/
                        FD_SET(new_sock,&set);
                        if(new_sock > maxfd)
                                maxfd = new_sock;
                        FD_CLR(request_sock ,&rset);
                        nfound--;
                }
                for(fd = 0;fd <= maxfd&&nfound > 0;fd++)                        //扫描
                {
                        if(FD_ISSET(fd,&rset))
                        {
                                nfound--;
                                bytesread = read(fd,headdata,2);                        // 读出文件的头并检测
                                if(bytesread < 0)                                                //数据读取失败
                                {
                                        perror("read");
                                }
                                headlen = headdata[0] + headdata[1] * 256;            //解析出    头
                                bytesread = read(fd,&datalen,1);                            //读出文件中数据的长度并检测
                                if(bytesread < 0)                                                    //读取数据失败
                                {
                                        perror("read");
                                }
                                bytesread = read(fd,buf,datalen);                         //读出文件中的数据并检测
                                if(bytesread < 0)                                                    //读取数据失败
                                {
                                        perror("read");
                                }
                                if(bytesread == 0)                                                    //数据读取完毕
                                {
                                        fprintf(stderr,"server :end  of file  on %d\r\n",fd);
                                        FD_CLR(fd,&set);
                                        close(fd);
                                        continue;
                                }
                                switch(headlen)
                                {
                                        case 1000:cmpname_psword(fd,buf,datalen); //登录程序
                                                break;
                                        case 1001:jiluname_psword(fd,buf,datalen);    //注册程序
                                                break;
                                        case 1002:recive_heatbeat(fd);                         //接受客户的心跳程序
                                                break;
                                        default:  head_default(fd,buf);                                 //协议头出现错误程序
                                                break;
                                }
                        }
                }
        }
        return 0;
}
/************************************************************************************************************************************************/
int scan_onlive_user()                                                                        //心跳程序每5秒扫描一次
{
        onuser p = onhead,tail = NULL;
        while(1)
        {
                sleep(5);
                while(1)
                {
                        p = onhead;
                        if(p == NULL)
                        {
                                printf("empty  onuser list\n");                                //有空连表
                                return -1;
                        }
                        if((p->count) > 60)
                        {
                                onhead = onhead->onnext;
                        }
                        else
                        {
                                while((p != NULL)&&((p->count) < 60))          //少于60就删除节点
                                {
                                        tail = p;
                                        p = p->onnext;
                                }
                                tail->onnext = p->onnext;
                                break;
                        }
                        if(p == NULL)                                                                //如果能够扫描结束解退出循环
                        {
                                break;
                        }
                }
                p =onhead;
                while(p != NULL)                                                                //给计数器赋值
                {
                        (p->count) = (p->count) + 5;
                        p = p->onnext;
                }
        }
}
/************************************************************************************************************************************************/
int recive_heatbeat(int fd)                                                                 // 如果有在线连表中的   count  清零
{
        onuser p = NULL;
        p = onhead;
        if(p == NULL)
        {
                printf("empty  onuser list\n");                                            //理论上不应该有空连表
                return -1;
        }
        else
        {
                while(p != NULL)
                {
                        if((p->onfd) == fd)                                                            //接受到心跳包 就将  该  fd 对应的计数器清零
                        {
                                (p->count) = 0;                                                            //清零处理
                                printf("\n");
                        }
                        p = p->onnext;                                                                    //指向下一个成员
                }

        }
}
/************************************************************************************************************************************************/
void head_default(int fd,unsigned char *buf)//head出现错误
{
        int writeback = 0;
        memset(buf,0,sizeof(buf));
        buf[0]=1004%256;
        buf[1]=1004/256;
        buf[2]= 1;
        buf[3]= 2;                                                                                        //失败返回2
        writeback = write(fd,buf,strlen(buf));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
/************************************************************************************************************************************************/
void jiluname_psword(int fd,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datalen)
{                                                                                                    //服务器端记载注册的人
        int writeback = 0;
        int saveback = 0;
        lclientlink head = NULL,s = NULL;
        head = read_clientlink();                                                                    //打开文件并读文件将返回值给head
        printf("buf is %s\n",buf);
        saveback = add_client(head,buf);                                                //将注册人的信息添加到连表中去
        printf("saveback is %d\n",saveback);
        if(saveback == -1)
        {
                memset(buf,0,sizeof(buf));
                buf[0]=1001%256;
                buf[1]=1001/256;
                buf[2]= 1;
                buf[3]= 2;                                                                                    //失败返回2
                writeback = write(fd,buf,strlen(buf));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
        else
        {
                memset(buf,0,sizeof(buf));
                buf[0]=1001%256;
                buf[1]=1001/256;
                buf[2]= 1;
                buf[3]= 1;                                                                                        //成功返回1
                writeback = write(fd,buf,strlen(buf));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
}
/************************************************************************************************************************************************/
lclientlink read_clientlink()                                                                         //打开文件并读文件
{
        int fid;
        int read_value;
        lclientlink head = NULL,s = NULL,tail = NULL;
        fid = open("client.ini",O_RDONLY);
        if(fid == -1)
        {
                printf("open error\n");
                //return -1;                                                                                //打开文件失败返回-1
        }
        s = (lclientlink)malloc(sizeof(clientlink));
        while(read_value = read(fid,s,sizeof(clientlink)) != 0)
        {
                if(head == NULL)
                {
                        head = s;
                        tail = s;
                        head->next = NULL;
                }
                else
                {
                        tail->next = s;
                        tail = s;
                        tail->next =NULL;
                }
                s = (lclientlink)malloc(sizeof(clientlink));
        }
        free(s);
        close(fid);
        return head;
}
/************************************************************************************************************************************************/
int add_client(lclientlink head,unsigned char *buf)                    //创建连表
{
        int saveback = 0;
        lclientlink p = head ,s = NULL,tail = NULL,p1 = head;
        unsigned char name[6] = {0};
        s = (lclientlink)malloc(sizeof(clientlink));
        memcpy(name,buf,6);
        while(p1 != NULL)                                                                //判断此用户明是否被注册过
        {
                if((strcmp((p1->username),name)) == 0 )
                {
                        printf("hello\n");
                        return -1;
                }
                p1 = p1->next;
        }
        memcpy((s->username),name,6);                                        //读取buf中的  6 个字节数据
        memcpy((s->userpsword),buf + 6,4);                                //读取buf中的  4个字节数据
        if(head == NULL)
        {
                head = s;
                tail = s;
                p = s;
                head->next = NULL;
        }
        else
        {
                while(p != NULL)
                {
                        tail=p;
                        p = p->next;
                }
                tail->next=s;
                tail = s;
                s->next=NULL;
        }
        saveback = save_link(head);
        return saveback;
}
/************************************************************************************************************************************************/
int save_link(lclientlink head)                                                                //存储连表
{
        lclientlink p = head;
        int fid ;
        int writeback;
        fid = open("client.ini",O_WRONLY|O_APPEND);
        if(fid == -1)
        {
                printf("open error \n");
                return -1;                                                                                //打开文件失败返回-1
        }
        while(p != NULL)
        {
                writeback = write(fid,p,sizeof(clientlink));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return -1;                                                                        //写入文件失败返回-1
                }
                p = p->next;
        }
        close(fid);
        return 1;                                                                                        //写入成功返回1
}
/************************************************************************************************************************************************/
void cmpname_psword(int fd,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datalen)
{                                                                                                    //服务器端处理客户的登录
        lclientlink head = NULL,p = NULL;
        int writeback = 0;
        int cmpnameresult = 3;
        int cmppswordresult = 3;
        unsigned char name[6] = {0};
        unsigned char psword[4] = {0};
        onuser s = NULL;
        memset(name,0,6);                                                                        //name数组清零
        memset(psword,0,4);                                                                //psword数组清零
        memcpy(name,buf,6);                                                                //将buf中的copy到name数组中去
        memcpy(psword,buf + 6,4);                                                        //将剩下buf中的数据copy到psword数组中去
        head = read_clientlink();
        p = head;
        while(p != NULL)
        {
                cmpnameresult = strcmp((p->username),name);                      //对比名字
                cmppswordresult = strcmp((p->userpsword),psword);           //对比密码
                if(cmpnameresult == 0&&cmppswordresult == 0)
                {
                        s = reseach(onhead,fd);                                                    //连表中查找登录客户的ip 与  port
                        memset(buf,0,sizeof(buf));
                        buf[0]=1000%256;
                        buf[1]=1000/256;
                        buf[2]= 19;
                        buf[3]= 1;                                                                               //成功返回1
                        memcpy(&buf[4],(s->onip),16);
                        printf("ip is %s\n",(s->onip));
                        buf[20] = (s->onport)%256;
                        buf[21] = (s->onport)/256;
                        writeback = write(fd,buf,22);  //发送  4  个字节后     将在线连表 发送国去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onhead = add_mes_to_onuser(name,fd,onhead);           //将登录上的客户信息补充完整
                        record_onuser_send(fd,buf,onhead);//记录登录成功的客户  并将登录成功的好友信息发给刚上线的人
                        break;
                }
                p = p->next;
        }
        memset(buf,0,sizeof(buf));
        buf[0]=1000%256;
        buf[1]=1000/256;
        buf[2]= 1;
        buf[3]= 2;                                                                                                //失败返回2
        writeback = write(fd,buf,strlen(buf));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
/************************************************************************************************************************************************/
void add_onuser()                                                                                        //将刚连接上的客户加到连表上的程序
{
                onuser p = onhead ,s = NULL,tail =NULL;
                unsigned char onbuf[6] = {0};
                s = (onuser)malloc(sizeof(onclient));                                                //malloc一个新的空间
                s->onport = CLIENTPORT;                                                                //提取port
                s->onfd = CLIENT_FD;                                                                        //提取fd
                s->count = 0;
                s->flag = 0;
                memcpy((s->onip),BUFIP,sizeof(BUFIP));                                                //提取ip
                memcpy((s->onuser),onbuf,sizeof(onbuf));
                if(onhead == NULL)
                {
                        onhead = s;
                        tail = s;
                        tail->onnext = NULL;
                }
                else
                {
                        while(p != NULL)
                        {
                                tail = p;
                                p = p->onnext;
                        }
                        tail->onnext = s;
                        tail = s;
                        tail->onnext = NULL;
                }
}
/************************************************************************************************************************************************/
onuser reseach(onuser onhead,int fd)                                //寻找刚上线客户
{
        onuser p = onhead;
        while(p != NULL)
        {
                if((p->onfd) == fd)
                {
                        return p;                                                        //返回刚上线的客户地址
                }
                p = p->onnext;
        }
}
/************************************************************************************************************************************************/
onuser add_mes_to_onuser(unsigned char *name,int fd,onuser onhead)
{
        onuser p = onhead;
        while(p != NULL)
        {
                if((p->onfd) == fd)                //比较fd来添加姓名  和   将登录成功的标志赋值
                {
                        memcpy((p->onuser),name,6);        //补充名字
                        p->flag = 1;                                        //赋值登录成功的标志位
                }
                p = p->onnext;                                                //下一个节点
        }
        return onhead;                                                        //返回首指针
}
/************************************************************************************************************************************************/
void record_onuser_send(int fd,unsigned char *buf,onuser onhead)
{
        onuser p = NULL,tail = NULL;
        int writeback = 0;
        p = onhead;
        int i = 0;
        uint16_t port = 0;
        unsigned char datalen = 0;
        unsigned char pack_len = 0;
        printfonuser(onhead);
        while(p !=NULL)                                //将连表中的所有在线的客户发送给  刚上线的客户
        {
                if((p->flag) == 1)                                                                 //登录成功的人才被发送出去
                {
                        memcpy(&buf[4 + (16 + 2 + 6)*i + 0],(p->onip),16);    //将onip打包
                        buf[4 + (16 + 2 + 6)*i + 16] = (p->onport)%256;         //将port打包
                        buf[4 + (16 + 2 + 6)*i + 17] = (p->onport)/256;
                        memcpy(&buf[4 + (16 + 2 +6)*i + 18],(p->onuser),6);//将名字打包
                        i++;
                }
                p = p->on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
        }
        datalen = 1 + (16 + 2 + 6)*i;
        buf[0] = 1003%256;
        buf[1] = 1003/256;
        buf[2] = datalen;
        buf[3] = i;
        pack_len = 3 + datalen;
        p = onhead;
        while(p != NULL)
        {
                if((p->flag) == 1)                                                        //寻找连表中登录成功的人
                {
                        writeback = write((p->onfd),buf,pack_len);
                        if(writeback == -1)
                        {
                                printf("write error\n");
                        }
                }
                p = p->onnext;
        }
}
/************************************************************************************************************************************************/
void printfonuser(onuser onhead)                                        //打印在线客户的程序
{
                onuser p = onhead;
                if(p == NULL)
                {
                        printf(" empty onuser  link\n");
                }
                while(p != NULL)
                {
                        printf("name is %s\n",p->onuser);
                        printf("ip  is  %s\n",p->onip);
                        printf("port  is %d\n",p->onport);
                        printf("fd is %d\n",p->onfd);
                        printf("count is %d\n",p->count);
                        printf("flag is %d\n",p->flag);
                        p = p->onnext;
                }
}
/************************************************************************************************************************************************/

网友A(2016-04-19):
好纽币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