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红外接收头,那位大神有电路图可以给我

楼主(2016-03-13):
百度说要用到接收管,放大器,比较器,限幅器等,我该怎么下手,那位大神有电路图

网友A:
自己用模拟电路来实现sm0038红外接收头的功能吗,我以前曾经做过接收管+单片机的类似电路,找一下等一下上传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没那必要吧,买一个现成的接收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模拟电路来实现sm0038红外接收头的功能吗,我以前曾经做过接收管+单片机的类似电路,找一下等一下上 ...

嗯嗯,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C(2016-05-02):
同意永康电器的说法:0038光收头电子市场很多、三条脚.黄豆大小,1元多.超值!

网友D(2017-05-05):
这个来水一下i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