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我打这2段程序 组合一下,为什么我组合起来跑几秒钟就死机了呢

楼主(2016-03-14):
第一段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2^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trig=P2^1;//发
sbit echo=P2^0;//回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uchar code table[]="distance:";
uchar 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delay(5);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delay(5);
}

void lcd_init()
{
        //关数码管
        dula=1;
        P0=0x00;
        dula=0;

        en=0;//P2^5为0

        write_com(0x38);//8位数据口,5X7矩阵,双行显示
        write_com(0x0f);//整体显示 有光标 不闪烁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光标向右移动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设置初始写入地址
        for(i=0;i<9;i++)
        {
                write_data(table[i]);
        }
        write_com(0x80+0x0c);
        write_data('c');
        write_com(0x80+0x0d);
        write_data('m');
        //定时器
        T2CON=0;
        TH2=0;
        TL2=0;
        ET2=1;
        EA=1;
}

void csb_start()//超声波起始信号
{
        trig=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给了20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rig=0;
}

void conut()//超声波距离计算函数
{
        uchar bai,shi,ge;
        time=TH2*256+TL2;
        TH2=0;
        TL2=0;

        S=time/58;     //算出来是CM

        ge=S%10;
        shi=S/10%10;
        bai=S/10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com(0x80+0x0b);
        write_data(0x30+ge);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csb_start();
                while(!echo);                                 //echo为0时候等待,为1的时候开始
                TR2=1;                                                //为1的时候开始计时
                while(echo);                                //为1的时候等待,为0的时候表示超声波会回来了
                TR2=0;                                                //关闭计时器
                conut();                                        //计算
                delay(200);
        }
}

第二段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2;
sbit in2=P1^3;
sbit in3=P1^6;
sbit in4=P1^7;
sbit en1=P1^4;
sbit en2=P1^5;

uchar pwm,num;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
//PWM控制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num=0;
        if(num<=pwm)
        {
                en1=1;
                en2=1;
        }
        else
        {
                en1=0;
                en2=0;
        }

        TR1=1;
}

/************************************************************************/
//前进
     void  run(void)
{
        pwm=8;//右电机
//        pwm1=8;//左电机
        in1=0;
        in2=1;
        in3=1;
        in4=0;
}

//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wm=8;//右电机
//        pwm1=8;//左电机
        in1=1;
        in2=0;
        in3=0;
        in4=1;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wm=8;//左电机          pwm1=8
        in2=1;
        in1=0;
        in3=0;
        in4=0;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wm=8;//右电机
        in3=1;
        in4=0;
        in1=0;
        in2=0;
}
//停止
     void  stoprun(void)
{
        in3=0;
        in4=0;
        in1=0;
        in2=0;
}
void jiasu()
{
        if(pwm<32)
                        {
                                pwm++;
                                delay(100);
                        }
}

void jiansu()
{
        if(pwm>1)
                        {
                                pwm--;
                                delay(10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m=0;
    f=0;

    IT0=1;
    EX0=1;

    TMOD=0x11;
    TH0=0;
        TL0=0;
    TR0=1;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T1=1;
        TR1=1;
        EA=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IrOK==1)
     {
                   switch(Im[2])
                   {
     case 0x18:  run();                              //前进
             break;
     case 0x52:  backrun();                           //后退
             break;
     case 0x08:  leftrun();                          //左转
             break;
         case 0x5A:  rightrun();                          //右转
             break;
         case 0x1C:  stoprun();                             //停止
             break;
         case 0x0C:  jiasu();                                   //加速
             break;
         case 0x5E:  jiansu();                             //减速
             break;

         default:break;

                   }

           IrOK=0;
     }

         }
}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