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Altium 改成 中文版

楼主:
来大神给我指点‘一下还有破解需要下载的东西

网友A(2016-03-14):
不建议改中文的~ 学习的时候好多参考都是英文版的,如果非要改,界面左上角 DXP --prefrences-- (system -general 界面)  Use localized 选项打勾 保存退出就行

网友B:
我用的是WIN7,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
操作方法是DXP ->Preferencesr,如下图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网友C:
中文版的有时候确实不方便,因为好多资料教程都是英文版的,不过中文的也行,习惯了就不在乎了,汉化是部分汉化,大部分还是英文的。

网友D:
在首选项里面选择本地资源,就可以修改,唯一就是要习惯,

网友E:
设置那里 第二项 ,我记得是

网友F:
没用过哈哈,问度娘

网友G:
DXP --prefrences-- (system -general 界面)  Use localized 选项打勾 保存退出就行,不建议中文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H:
英文版的确不好,ad10里有

网友I:
AD14首选项改就可以了

网友J(2017-01-03):
使用本地资源选项

网友K:
同8楼的方法,只是部分改为中文

网友L:
#在这里快速回复#点击dxp的preference  general里面的最后use localized resourced  打上勾就好

网友M:
百度一下

网友N:
中文不好用的

网友O:
中文辅助使用吧,然后再切换成英文。。

网友P:
打开Altium,点击DXP->选择preferences->在localization下的Use localized resources打勾,之后关闭重新启动软件即可

网友Q:
从新下一个

网友R:
都是部分改成中文的

网友S:
可以部分设置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