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034|回2|收藏
楼主 ID:108615 只看他

楼主(2016-03-14):
原创的西电微机原理实验 包括汇编源文件和对应的Proteus仿真电路 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运行仿真 完成的功能与要求在实验板上完成的功能一样

代码:

;各种地址
nCS5                EQU        0DE28H
PA8255                EQU        nCS5+0
PB8255                EQU        nCS5+2
PC8255                EQU        nCS5+4
CTL8255                EQU nCS5+6
DISPBUFF        EQU 3000H
;按键抖动时间
KeyShock        EQU        06FFFH

DATAS SEGMENT
    ;此处输入数据段代码
        ;数码管段码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SegCod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矩阵键盘按键码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KeyCode                DB        11H,21H,41H,81H,12H,22H,42H,82H,14H,24H,44H,84H,18H,28H,48H,88H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此处输入堆栈段代码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START:
    MOV AX,DATAS
    MOV DS,AX
    ;将8086控制总线拉到确定电平
    MOV DX,00H
    OUT DX,AL
    IN        AL,DX
    ;此处输入代码段代码

    ;初始化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InitBuff:
        MOV SI,DISPBUFF
        MOV CX,4
Loop1:
        MOV [SI],CL
        INC SI
        LOOP Loop1

    ;主函数...
    MOV DI,03H

Loop3:
    CALL Disp
    CALL MatrixKeyboard
    JMP Loop3

;矩阵键盘扫描子函数
MatrixKeyboard PROC
Begin:
    ;初始化8255控制字
    MOV DX,nCS5 + 6
    MOV AL,10001000B        ;PC高4位作键盘扫描列信号,PC低4位作键盘扫描行信号
    OUT DX,AL

Scan:
        ;PC口
        MOV DX,nCS5 + 4                ;PC行扫描给出全低电平
        MOV AL,00H
        OUT DX,AL
WaitKey:
    IN        AL,DX                        ;读出PC列扫描电平
    AND        AL,0F0H                        ;去除低4位,保留高4位
    CMP AL,0F0H                        ;将得到的列电平和F0H比较,如果相等说明列线全高,没有按键按下
    JZ        ExtiKeyboard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直接返回

    MOV CX,KeyShock                ;如果有按键按下,先延时一会,去抖动
    LOOP $
        ;开始正反向扫描
        IN        AL,DX                        ;读取列值
        AND        AL,0F0H
        CMP        AL,0F0H
        JZ        ExtiKeyboard        ;如果再次读到的结果是高电平,表明前次按下是抖动,不予理会
        MOV        CL,AL                        ;如果确实有按键按下则记录列地址

        MOV DX,nCS5 + 6                ;重新设置控制字
        MOV AL,10000001B        ;PC行列翻转,高4位做键盘扫描行信号,低4为作键盘扫描行信号
        OUT        DX,AL

        MOV DX,nCS5 + 4                ;PC行扫描给出全低电平
        MOV AL,00H
        OUT DX,AL

        IN        AL,DX
        AND        AL,0FH                        ;取低4位
        OR        AL,CL                        ;将正向和反向的合成按键码

        MOV BX,OFFSET KeyCode
        MOV SI,00H
        NOT AL                                ;AL取反,完全只是为了计算按键码方便

ScanKey:
        CMP        AL,[BX][SI]                ;将读到的键码和键码表比较
        JE        FindKey                        ;如果相等(找到),调到找到处理部分
        INC SI                                ;如果不相等,再跟下一个比较
        CMP        SI,10H
        JZ        Begin                        ;找到第16个还没找到表示按键非法,重新从头开始扫描
        JMP        ScanKey                        ;与键码表中下一个键码比较

FindKey:
        CALL PutBuff
        ;MOV BX,DISPBUFF
        ;MOV [BX],SI
ExtiKeyboard:
        RET

MatrixKeyboard ENDP

PutBuff PROC

        MOV BX,DISPBUFF
        ADD BX,DI

        MOV AX,SI
        MOV [BX],AL
        DEC        DI
        JNC Finish
        MOV DI,03H
Finish:
        RET
PutBUff ENDP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Disp PROC
        MOV SI,DISPBUFF
        MOV CL,0FEH

Loop2:
        MOV AL,CL
        MOV DX,PB8255                ;位选
        OUT DX,AL

        MOV BX,OFFSET SegCode
        MOV AX,0
        MOV AL,[SI]
        ADD BX,AX
        MOV AL,[BX]
        MOV DX,PA8255
        OUT DX,AL

        CALL DelayMs
        CALL ClearDig

        CMP CL,0F7H                        ;判断有没有一遍扫完
        JZ ExitDisp

        INC SI
        ROL CL,1

        JMP        Loop2

ExitDisp:
        RET
DISP ENDP

;清除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ClearDig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00H
        OUT DX,AL
        RET
ClearDig ENDP

;延时子函数
DelayMs        PROC
                PUSH AX                        ;保护原先的寄存器内容
                PUSH BX

                MOV AX,00FFH
        L2:        MOV BX,000FH
        L3:        DEC BX
                JNZ L3
                DEC AX
                JNZ L2

                POP BX                        ;恢复原先的寄存器内容,注意这里的弹栈顺序
                POP AX

                RET
DelayMs        ENDP

    ;收尾工作
    JMP $
    MOV AH,4CH
    INT 21H
CODES ENDS
    END START

附件列表

沙发 ID:210353 只看他

网友(2017-06-12):
正好是我需要的
板凳 ID:313328 只看他

网友(2018-05-23):
又学习了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