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程序设计期末考试复习提纲

楼主(2016-03-14):
简答题
1.采用阻塞I/O模型时,套接字函数read()的返回值有哪几种?分别对应什么情况?

返回值n

对应情况

  无数据

  阻塞

  n >= len

  读取len个字节

  0 < n < len

  读取n个字节

  n = 0

  读通道关闭

  n = -1 且 ERRON = EINTR

  读中断引起错误

  n = -1 且 ERRON = ECONNREST

  网络连接有问题

2.为什么客户机通常不需要绑定自己的端口号?
当客户机请求连接时,系统会自动为它选择一个未用的端口号,并且用本地的IP地址设置嵌套字地址的相应项。

3.close()函数和shutdown()函数有何差别?
①shutdown操作连接通道,其他进程不能再使用已被关闭的通道;close操作描述符,其他进程仍然可以使用该socket描述符
②close关闭应用程序与socket的接口,调用close之后进程不能再读写这个socket;shudown可以只关闭一个通道,另一个通道仍然可以操作

4.僵尸进程有什么危害?清除僵尸进程的方法有哪些?(至少4种)
僵尸进程虽然对其他进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占用CPU时间,消耗的内存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Linux系统中进程数目是有限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太多的僵尸进程,会影响到新进程的产生。
清除方法:
①忽略SIGCHLD信号,系统将清除子进程的进程表项,这种方法依赖于Linux版本的实现
②调用函数wait()或waitpid()等待子进程。这种方法没有兼容性问题,但主程序进入等待循环后不能做任何事情
③捕获SIGCHLD信号,在相应的处理函数中调用wait()或waitpid()对子进程进行处理
④调用fork()两次,使子进程成为孤儿进程,由init进程管理

5.Linux系统默认的I/O模型是什么?请给出两种将阻塞式模型转换为非阻塞式模型的方法
默认的I/O模型是阻塞式I/O模型
方法一:fcntl
int flags = fcntl(sockfd, F_GETF, 0);
flags |= O_NONBLOCK;
fcntl(sockfd, F_SETF, flags);
方法二:ioctl
int on = 1;
Ioctl(sockfd, FIONBIO, &on);

6.函数fork()与exec()的差别
①fork()是执行一个新的任务,exec()执行另一个程序
②fork()的子进程共享正文,exec()将改变子进程的正文
③fork()在创建完进程后立即返回,exec执行时函数不返回,只有错误时才返回

7.创建一个守护进程有哪些步骤
①调用fork(),父进程退出,子进程继续运行
②调用setsid()创建新的session
③忽略信号SIGHUP,再次调用fork(),父进程(session的头进程)退出
④调用chdir("/"),使进程不使用任何目录
⑤调用unmask(0),使进程对任何内容都有写权限
⑥关闭所有打开的文件描述符,为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输出打开新的文件描述符0、1、2

8.列举出不少于5项的进程间通信方式
①管道②信号量③消息队列④消息邮箱⑤共享内存⑥内存映像文件⑦Unix域Socket

9.请给出利用Socket接口实现面向连接的网络编程模型
                   在51黑附件中

10.网络编程时,为什么要考虑字节顺序问题
不同机器表示数据的字节顺序是不同的:
Intel处理器: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称为小端存储
Motorola处理器: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称为大端存储

11.在使用UDP套接字时也可以使用connnect()函数,连接UDP套接字有哪些特点?
使得在无连接的UDP通信中,发送时不必带目的地址,接收时不必带源地址

12.服务器经常使用说明绑定方式,为什么
常使用绑定任意地址方式(INADDR_ANY)
这样服务器可以接收发送到服务器的任意IP地址的数据

13.试比较pipe和Unix域套接字的差异
Pipe是单工通信,Unix域套接字是双工通信

编程题
1.请给出实现一个守护进程的程序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param.h>
#include <sys/stat.h>

void init_daemon(void)
{
   int pid, i;
   /*
       步骤一:调用fork(),父进程退出,子进程继续
    */
   if(pid = fork())
       exit(0);    //父进程直接退出
   else if(pid < 0)
       exit(1);    //fork()失败退出
   /*
       步骤二:调用setsid()创建新的会话
    */
   //第一子进程
   setsid();   //第一子进程成为新的会话组组长,并与控制台终端分离
   /*
       步骤三:再次调用fork(),会话组组长退出
    */
   if(pid = fork())
       exit(0);    //是第一子进程,退出
   else if(pid < 0)
       exit(1);    //fork()失败退出

   //第二子进程(孙进程),不再是会话组组长
   for(i = 0; i < NOFILE; i++)
       close(i);   //关闭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
       步骤四:释放挂载的文件系统
    */
   chdir("\n");    //改变当前目录到系统目录下,释放挂载的文件系统
   /*
       步骤五:提升进程权限
    */
   umask(0);       //使守护进程拥有高权限
}

int main()
{
   FILE *fp;
   time_t t;
   init_daemon();

   while(1)
    {
       sleep(3);
       if((fp = fopen("test.log", "a")) >= 0)
       {
           t = time(0);
           fprintf(fp, "daemon process logged at: %s \n",asctime(localtime(&t)));
            fclose(fp);
       }
    }
   return 0;
}

2.编程产生2个进程:子进程1和子进程2,然后利用管道,将字符串“abcde”从子进程1传到子进程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
{
   int fd[2], pid;
   if(pipe(fd) == -1)
       perror("pipe()");

   if((pid = fork()) == -1)
       perror("fork()");
   else if(pid > 0)
    {
       close(fd[0]);
       if(write(fd[1], "abcde", 5) == -1)
           perror("write()");
       printf("this is parent process!\n");
    }
   else if(pid == 0)
    {
       close(fd[1]);
       char buf[6];
       if(read(fd[0], buf, 5) == -1)
           perror("read()");
       buf[6] = 0;
       printf("this is son process, parent says: %s\n", buf);
    }

   sleep(3);
}

3.使用UDP套接字完成如下服务器和客户机的编程工作,客户机发送一个整数,UDP循环服务器将这个整数加上100,结果返回给客户机
服务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define    SERVERPORT      3000
#define    BUFFERSIZE      1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ockfd;
   if((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1)
       perror("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rvaddr, clientaddr;
   s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rv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PORT);
   srv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if(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srvaddr, sizeof(srvaddr)) == -1)
       perror("bind()");

   char buf[BUFFERSIZE];
   socklen_t clientaddr_len = sizeof(clientaddr);
    while(1)
    {
       recvfrom(sockfd, buf, BUFFERSIZE, 0, (struct sockaddr*)&clientaddr,&clientaddr_len);
       sprintf(buf, "%d", atoi(buf) + 100);
       sendto(sockfd, buf, BUFFERSIZE, 0, (struct sockaddr*)&clientaddr,clientaddr_len);
    }
    return0;
}

客户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define    SERVERPORT      3000
#define    SERVERADDR      "127.0.0.1"
#define    BUFFERSIZE      1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ockfd;
   if((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1)
       perror("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rvaddr;
   s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rv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PORT);
   if(inet_aton(SERVERADDR, &srvaddr.sin_addr) == -1)
       perror("inet_aton()");

   char buf[BUFFERSIZE];
   sprintf(buf, "%s", argv[1]);
   socklen_t srvaddr_len = sizeof(srvaddr);
   sendto(sockfd, buf, sizeof(buf), BUFFERSIZE, (structsockaddr*)&srvaddr, sizeof(srvaddr));
   recvfrom(sockfd, buf, sizeof(buf), 0, NULL, NULL);

   printf("%d\n",atoi(buf));
}

4.采用预创建10个子进程的方式,编程实现一个TCP并发服务器
                               服务器: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ignal.h>

#define  SERVER_PORT 8080
#define  BACKLOG           5
#define  CLDNUM           10

void theEnd(int n)                //根据实际进程数清除子进程
{
  int i;
  for(i=0; i< n; i ++)
  if(pid[i]>0)
      kill(pid[i],SIGTERM);

  while(wait(NULL)>0);
}

int pid[CLDNUM];
int i;

int main()
{
  int listenfd,connf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
  char cmd[10];
  int nErr=0;
  int buf_recv[1024];
  int buf_send[1024];

  listenfd=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if(listenfd<0)
          fprintf(stderr,"Socket error");

  bzero(&servaddr,sizeof(servaddr));
  servaddr.sin_family=AF_INET;
  servaddr.sin_addr.s_addr=htonl(INADDR_ANY);
  servaddr.sin_port=htons(SERVER_PORT);

  int n=1;
  setsockopt( listenfd,SOL_SOCKET,SO_REUSEADDR,&n,sizeof(n));
  if(bind(listenfd,(struct sockaddr*)&servaddr,sizeof(servaddr))<0)
        fprintf(stderr,"Bind error");

  if(listen(listenfd,BACKLOG)<0)
        fprintf(stderr,"Listen error");

  for(i=0; i < CLDNUM; i ++)
  {
    if((pid[i]=fork())==0)
    {
      for(;;)                        //预创建的子进程
            {
              connfd=accept(listenfd,NULL,NULL);
        ......
        nbytes=read_all(connfd,buf_recv,256);
        process(......);  //数据处理
        nbytes=write_all(connfd,buf_send,256);
        ......
      }
    }
    else if(pid[i]<0)
    {
      nErr=i+1;                //从第i+1个进程开始,创建失败
      break;
    }
  }

  if(nErr!=CLDNUM)        //创建子进程组失败
  {
    theEnd(nErr);
    exit(1);
  }
  int m=1;
  while(m)                        //键盘输入,"theEnd",要求进程结束
  {
    gets(cmd);
    m=strcmp(cmd,"theEnd");
  }
  theEnd(nErr);
  exit(0);
}

5.编程产生子进程,孙进程,并使进程按“孙-子-父”的顺序结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
{
    int son_pid, frandson_pid;

    if((son_pid = fork()) == 0)
    {   //子进程
        if((frandson_pid = fork()) == 0)
        {   //孙进程
            printf("this is frandson process!\n");
            exit(0);
        }
        else
        {   //子进程
            printf("this is son process!\n");
            wait();
            printf("frandson process exit!\n");
            exit(0);
        }
    }
    else
    {   //父进程
        printf("this is father process!\n");
        wait();
        printf("son process exit!\n");
        sleep(3);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