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程序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03-14):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while(1)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
}

我想问的是,CPU从main()开始,到while()循环,读完while里面的程序之后,再读中断里面的程序,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在while里,运行程序,然后,某种原因,外部中断或其他中断被触发,程序跑到中断函数里执行,执行完成后,继续回到while里接着运行。

网友B:
中断,顾名思义,就是将正在执行的程序暂时停下来,处理中断申请的事情,也就是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处理程序执行完以后,再回到之前暂停处接着继续运行。

网友C:
程序有三种方式,但是中顿是不属于三种里面的,属于同步于程序的运行程序

网友D:
就是从main 开始  然后到while立马循环,此时如果有中断产生则执行中断,执行完中断继续在while立马执行程序

网友E:
遇到中断先去处理中断响应,处理完中断之后再继续原来的程序

网友F:
没有中断,就一直跑main里面的函数,有中断就跳到中断里面去

网友G:
程序运行期间系统中断被触发,CPU保存现场,转入执行中断,中断执行完毕返回主程序,恢复现场。

网友H:
一直跑main里面的东西,有中断的时候去到中断,中断玩了继续从中断开始的地方继续

网友I:
main是程序入口,程序从这里 开始 执行 然后到while循环,如果有中断则执行中断,执行完中断继续在while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J:
51黑单片机论坛里面有单片机系统教程:http://www.51hei.com/bbs/mcu-xuexi-1.html   看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