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OS洗衣机例程

楼主(2016-03-14):
完整例程下载(包含工程文件 OS洗衣机(例3.4.4)):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

                  MSP430F4XX系列LCD显示通用驱动程序

  说明:该驱动程序库包含了常用的LCD显示功能,如显示数字、字母等
        可以作为各种程序的底层驱动使用。
        要使用该库函数,需要将本文件(LCD_Display.c)添加进工程,并在
        需要调用显示函数的文件开头处包含"LCD_Display.h"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编写:谢楷 2008/02/02

*/
//
//
//                  MSP430F4XX
//               +---------------+         Digital Number
//               |               |         左8+ 7654321右
//               |               |    +----------------------+
//               |A0+      S0-S15|--->|   SoftBaugh LCD_048  |
//               |A0-   COM0-COM3|--->|   7.1Digit,4-Mux LCD |
//               |P2.0           |    +----------------------+
//               |P2.1           |
//               |VRef    R03-R33|<---LCD Voltage Ladder Rs
//               |               |
//               |       XIN/XOUT|<---32.768KHz Watch Crystal
//               |               |
//               +---------------+

#include "msp430x42x.h"

/*宏定义,数码管a-g各段对应的比特,更换硬件只用改动以下8行*/
#define d       0x01                            //  AAAA
#define g       0x02                            // F    B
#define b       0x04                            // F    B
#define a       0x08                            //  GGGG
#define DOTSEG  0x10                            // E    C
#define e       0x20                            // E    C
#define f       0x40                            //  DDDD
#define c       0x80
#define NEGSEG  0x02
/*用宏定义自动生成段码表,很好的写法,值得学习*/
/*更换硬件无需重写段码表*/
const char LCD_Tab[] = {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0"
  b + c,                                        // Displays "1"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2"
  a + b + c + d + g,                            // Displays "3"
  b + c + f + g,                                // Displays "4"
  a + c + d + f +g,                             // Displays "5"
  a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6"
  a + b + c,                                    // Displays "7"
  a + b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8"
  a +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9"
  a +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A"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B"
  a + d + e + f,                                // Displays "C"
  b + c + d + e + g,                               // Displays "D"
  a + d + e + f + g,                            // Displays "E"
  a + e + f + g,                                // Displays "F"
  a + c + d + e + f,                            // Displays "G"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H"
  e + f,                                        // Displays "I"
  b + c + d + e,                                    // Displays "J"
  b + d + e + f + g,                            // Displays "K"
  d + e + f,                                    // Displays "L"
  a + c + e + g,                                    // Displays "M"
  a + b + c + e + f,                            // Displays "N"
  c + e + g,                                    // Displays "n"
  c + d + e + g,                                    // Displays "o"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O"
  a + b + e + f + g,                            // Displays "P"
  a + b + c + f + g,                            // Displays "Q"
  e + g,                                        // Displays "r"
  a + c + d + f +g,                             // Displays "S"
  d + e + f + g,                                    // Displays "t"
  a + e + f ,                                    // Displays "T"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U"
  c + d + e,                                    // Displays "v"
  b + d + f + g,                                    // Displays "W"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Y"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Z"
  g,                                            // Displays "-"
  b,                                            // Displays "'"
  0                                                    // Displays " "
};
#undef a
#undef b
#undef c
#undef d
#undef e
#undef f
#undef g

#define AA 10
#define BB AA+1
#define CC BB+1
#define DD CC+1
#define EE DD+1
#define FF EE+1
#define GG FF+1
#define HH GG+1
#define II HH+1
#define JJ II+1
#define KK JJ+1
#define LL KK+1
#define mm LL+1
#define NN mm+1
#define nn NN+1
#define oo nn+1
#define OO oo+1
#define PP OO+1
#define QQ PP+1
#define rr QQ+1
#define SS rr+1
#define tt SS+1
#define TT tt+1
#define UU TT+1
#define VV UU+1
#define WW VV+1
#define YY WW+1
#define ZZ YY+1
#define BR ZZ+1     /*   -  */
#define DT BR+1     /*   '  */
#define SP DT+1     /* 空白 */

/****************************************************************************
* 名    称:LCD_Init()
* 功    能:初始化LCD显示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在主程序LCD操作之前,需要调用该函数设置LCD参数。由于LCD刷新率发生
            器复用了BasicTimer,因此调用LCD_Init()之前需要先初始化BasicTimer。
            可以调用BasicTimer程序库中的BT_Init()函数或直接对BTCTL赋值之后再
            调用LCD_Init()函数。若程序中不使用BasicTimer,在调用LCD_Init()之
            前需要加一句BTCTL=0;用来复位BTCTL寄存器(第一次通电,BTCTL的值是随
            机的)。
****************************************************************************/
void LCD_Init()
{ char i;
  char *pLCD = (char *)&LCDM1;                  // 取LCDM1寄存器(最低位)的地址
  for (i = 0; i < 8; i++)                       // Clear LCD memory
  *pLCD++ = 0;                                  // 清屏
  LCDCTL  = LCDSG0_1 + LCD4MUX + LCDON;         // LCD模式:4mux LCD, segs0-15
  BTCTL  |= BT_fLCD_DIV64;                      // 设置 LCD 刷新率
  /*刷新率越慢功耗越低,但速度太慢LCD会闪烁*/
}

/****************************************************************************
* 名    称:LCD_DisplayLongDecimal()
* 功    能:在LCD上显示一个带有小数点的长数据。
* 入口参数:Number:显示数值  (-999999~9999999)
            DOT   :小数点位数(0~3)
* 出口参数:无
* 范    例: LCD_DisplayDecimal( 123456,2); 显示结果: 1234.56 (2位小数)
            LCD_DisplayDecimal(-123456,1); 显示结果:-12345.6 (1位小数)
* 说    明: 该函数能够显示满屏7位数字,但执行时间较长,耗电大。
****************************************************************************/
void LCD_DisplayLongDecimal( long int Number, char DOT)
{
  char Neg;
  char i;unsigned char temp;
  char *pLCD = (char *)&LCDM1;
  char PolarLocate;
  char DispBuff[8];

  if(Number<0) {Number=-Number; Neg=1;}  //处理负数
  else          Neg=0;
  for(i=0;i<7;i++)                       //拆分数字
   {
     DispBuff[i]=Number%10;
     Number/=10;
   }
  for(i=6;i>DOT;i--)                     //消隐无效"0"
   {
     if (DispBuff[i]==0) DispBuff[i]=SP;
     else break;
   }
  PolarLocate=i+1;    // 负号显示在第一个有效数字左边
  if(DOT>3) DOT=255;  // 无效的小数点不显示
  if(DOT<1) DOT=255;  // LCD048段码中只有123位数字有小数点
  for(i=0;i<7;i++)
    {
      temp=LCD_Tab[DispBuff[i]]; //查表
      if (DOT==i)            temp|=DOTSEG;//显示小数点
      if ((PolarLocate==i)&&(Neg))   temp|=NEGSEG;//负号
      pLCD[i]=temp; //写入显存
    }
}
/****************************************************************************
* 名    称:LCD_DisplayDecimal()
* 功    能:在LCD上显示一个带有小数点的短整型数据。
* 入口参数:Number:显示数值  (-32768~32767)
            DOT   :小数点位数(0~3)
* 出口参数:无
* 范    例: LCD_DisplayDecimal( 12345,2); 显示结果: 123.45 (2位小数)
            LCD_DisplayDecimal(-12345,1); 显示结果:-1234.5 (1位小数)
* 说    明: 该函数显示数值范围小,但执行时间短,耗电小。
****************************************************************************/
void LCD_DisplayDecimal( int Number, char DOT)
{
  char Neg;
  char i;unsigned char temp;
  char *pLCD = (char *)&LCDM1;
  char PolarLocate;
  char DispBuff[8];

  if(Number<0) {Number=-Number; Neg=1;}  //处理负数
  else          Neg=0;
  for(i=0;i<7;i++)                       //拆分数字
   {
     DispBuff[i]=Number%10;
     Number/=10;
   }
  for(i=6;i>DOT;i--)                     //消隐无效"0"
   {
     if (DispBuff[i]==0) DispBuff[i]=SP;
     else break;
   }
  PolarLocate=i+1;    // 负号显示在第一个有效数字左边
  if(DOT>3) DOT=255;  // 无效的小数点不显示
  if(DOT<1) DOT=255;  // LCD048段码中只有123位数字有小数点
  for(i=0;i<7;i++)
    {
      temp=LCD_Tab[DispBuff[i]]; //查表
      if (DOT==i)            temp|=DOTSEG;//显示小数点
      if ((PolarLocate==i)&&(Neg))   temp|=NEGSEG;//负号
      pLCD[i]=temp; //写入显存
    }
}

/****************************************************************************
* 名    称:LCD_DisplayLongNumber()
* 功    能:在LCD上显示一个长整数。
* 入口参数:Number:显示数值  (-999999~9999999)
* 出口参数:无
* 范    例: LCD_DisplayNumber( 123456); 显示结果: 123456
            LCD_DisplayNumber(-123456); 显示结果:-123456
* 说    明: 该函数能够显示满屏7位数字,但执行时间较长,耗电大。
****************************************************************************/
void LCD_DisplayLongNumber(long int Number)
{
   LCD_DisplayLongDecimal(Number,0) ;//整数没有小数点
}
/****************************************************************************
* 名    称:LCD_DisplayNumber()
* 功    能:在LCD上显示一个短整数。
* 入口参数:Number:显示数值  (-32768~32767)
* 出口参数:无
* 范    例: LCD_DisplayNumber( 12345); 显示结果: 12345
            LCD_DisplayNumber(-12345); 显示结果:-12345
****************************************************************************/
void LCD_DisplayNumber(int Number)
{
   LCD_DisplayDecimal(Number,0) ;//整数没有小数点
}
/****************************************************************************
* 名    称:LCD_DisplayChar()
* 功    能:在LCD上显示一个字符。
* 入口参数:ch      :显示内容  可显示字母请参考LCD_Display.h中的宏定义
            Location:显示位置  从左至右对应76543210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调用该函数不影响LCD其他位的显示。但显示数字的函数会覆盖该函数的结
            果,因此该函数要在显示数据函数之后调用。
* 范    例: LCD_DisplayChar(AA,4);
            LCD_DisplayChar(PP,5);
            LCD_DisplayChar(2 ,6); 显示结果: 2PAXXXX
****************************************************************************/
void LCD_DisplayChar(char ch,char Location)
{
   char *pLCD = (char *)&LCDM1;
   pLCD[Location]=LCD_Tab[ch];
}
/****************************************************************************
* 名    称:LCD_InsertChar()
* 功    能:在LCD最右端插入一个字符。
* 入口参数:ch      :插入字符  可显示字母请参考LCD_Display.h中的宏定义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调用该函数后,LCD所有已显示字符左移一位,新的字符插入在最右端一位。
            该函数可以实现滚屏动画效果,或用于在数据后面显示单位。
* 范    例: LCD_DisplayDecimal(1234,1);
            LCD_InsertChar(PP);
            LCD_InsertChar(FF);显示结果: 123.4PF

****************************************************************************/
void LCD_InsertChar(char ch)
{  char i;
   char *pLCD = (char *)&LCDM1;
   for(i=6;i>=1;i--) pLCD[i]=pLCD[i-1];
   pLCD[0]=LCD_Tab[ch];
}
/****************************************************************************
* 名    称:LCD_ON()
* 功    能:开启LCD显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调用该函数将开启LCD显示。开启后LCD仍显示最后一次显示内容
****************************************************************************/
void LCD_ON()
{
   LCDCTL  |= LCDON;
}
/****************************************************************************
* 名    称:LCD_ON()
* 功    能:关闭LCD显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调用该函数将关闭LCD显示,可节省3~5uA电流。该函数不清除显示内容。
****************************************************************************/
void LCD_OFF()
{
   LCDCTL  &=~ LCDON;
}

/****************************************************************************
* 名    称:LCD_Clear()
* 功    能: 清除LCD显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调用该函数将LCD显示清除,但并不关闭LCD模块。
****************************************************************************/
void LCD_Clear()
{ char i;
  char *pLCD = (char *)&LCDM1;     // 取LCDM1寄存器(最低位)的地址
  for (i = 0; i < 8; i++)          // Clear LCD memory
  {
    *pLCD++ = 0;                    //清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