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scanf函数移植按钮输入的范例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完整例程下载(包含工程文件 (例4.1.5))):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

                      scanf函数移植按钮输入的范例程序

  说明:在《超级终端人机对话范例》程序中,利用串口作为标准终端输入/输出设备
        连接PC机,再通过Windows自带"超级终端"软件将PC机模拟成一个标准终端设备,
        将printf函数的结果打印在PC机屏幕上,也能通过scanf函数从PC机键盘向单片
        机输入数据。
            scanf函数具体从何种设备输入上由getchar()函数决定。本例示范将
        getchar()函数改写成为从按钮读入一个字符,即可从按钮输入数据到变量。
        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借助scanf函数强大的格式化输入功能输入各种复杂的信息。
            这种将不同功能的函数做成相同且简洁的接口形式,是C语言编程的基本
        思想之一,也是C语言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移植性的原因。
            MAGIC430学习板上只有3个按钮,为了输入10个数字和其他字符,用KEY1来
        选择字符,KEY2确认输入一个字符,KEY3作为回车。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广泛
        采用类似的方法节省按钮数量。当然,如果按键数量足够,程序可以简化。
            GetChar.c文件里写有新的getchar()函数,原来在UART.c的getchar函数(
        向串口发送字符)被注释掉了。

//=========================================================================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编写:谢楷 2008/02/23

*/
//******************************************************************************
//
//
//                MSP430FE425
//                +-----------------+
//                |              XIN|-
//                |                 | 32kHz
//  +-KEY1 选择---|P1.5         XOUT|-
//  |             |                 |
//  +-KEY2 确认---|P1.6    (TXD)P2.4|----------->  //  ----> RXD(2)
//  |             |                 | 300~115200 bps
//  +-KEY3 回车---|P1.7    (RXD)P2.5|<-----------  //  <---- TXD(3)  PC(DB9)
//  |             |                 |
// GND            |             GND |------------------------GND(5)
//
//******************************************************************************
#include "msp430x42x.h"    /*430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标准IO设备头文件(printf/scanf函数所需)*/
#include "LCD_Display.h"   /*LCD显示函数库头文件*/
#include "BasicTimer.h"    /*BasicTimer定时器函数库*/
#include "UART.h"          /*串口函数库*/

long int a,b;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BIT0+BIT1+BIT2+BIT3;       //不用的IO设为输出
  P1OUT=0;P2OUT=0;                  //以免不确定电平造成额外耗电
  BT_Init(16);                       //BT 1/8秒中断一次
  UART_Init(4800,'n',8,1);          //串口设置4800bps,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
   while(1)
   {
     printf("\n----------演示开始!------------\n\n");//打印到超级终端
     printf("请输入一个数字A:");  //打印到超级终端
     scanf("%ld",&a);             //从按钮输入一个数A
     printf("\n请输入一个数字B:");//打印到超级终端
     scanf("%ld",&b);             //从按钮输入一个数B
     printf("\n%ld+%ld=%ld\n",a,b,a+b); //将A+B的结果打印出来
     printf("\n----------演示结束!------------\n\n");//打印到超级终端
     getchar();                  //按任意键重新开始
   }
}

puchar.c
#include "msp430x42x.h"  /*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ctype.h"       /*isdigit函数需要该头文件*/
#include "LCD_Display.h" /*LCD函数库头文件*/
char  FirstChrFlag=1;  //第一个字符标志位

/****************************************************************************
* 名    称:putchar()
* 功    能:向LCD显示屏输出一个ASCII字符。
* 入口参数:ch: 待发送的字符
* 出口参数:发出的字符
* 说    明: printf函数会调用该函数作为底层输出。该函数将字符输出到LCD上
            因此printf的结果将显示在LCD上。
****************************************************************************/
int putchar(int ch)
{
if(FirstChrFlag) LCD_Clear(); //第一个字符到来的时候清除上一屏显示内容
FirstChrFlag=0;
if(ch=='\f')     LCD_Clear(); //'\f'表示走纸翻页,相当于清除显示
if(isdigit(ch))  LCD_InsertChar(ch-0x30); //若字符是数字则显示数字
//数字和对应ASCII字母之间差0x30   '1'=0x31 '2'=0x32... isdigit也是C语言标准函数
else             //否则,不是数字,是字母
{
    switch(ch)    //根据字母选择程序分支
    {
      case 'A': case 'a':  LCD_InsertChar(AA);break;  //字符A
      case 'B': case 'b':  LCD_InsertChar(BB);break;  //字符B
      case 'C': case 'c':  LCD_InsertChar(CC);break;  //...
      case 'D': case 'd':  LCD_InsertChar(DD);break;
      case 'E': case 'e':  LCD_InsertChar(EE);break;
      case 'F': case 'f':  LCD_InsertChar(FF);break;
      case 'G': case 'g':  LCD_InsertChar(GG);break;
      case 'H': case 'h':  LCD_InsertChar(HH);break;
      case 'I': case 'i':  LCD_InsertChar(II);break;
      case 'J': case 'j':  LCD_InsertChar(JJ);break;
      case 'K': case 'k':  LCD_InsertChar(KK);break;
      case 'L': case 'l':  LCD_InsertChar(LL);break;
      case 'M': case 'm':  LCD_InsertChar(mm);break;
      case 'N':            LCD_InsertChar(NN);break;
      case 'n':            LCD_InsertChar(nn);break;
      case 'O':            LCD_InsertChar(OO);break;
      case 'o':            LCD_InsertChar(oo);break;
      case 'P': case 'p':  LCD_InsertChar(PP);break;
      case 'Q': case 'q':  LCD_InsertChar(QQ);break;
      case 'R': case 'r':  LCD_InsertChar(rr);break;
      case 'S': case 's':  LCD_InsertChar(SS);break;
      case 'T': case 't':  LCD_InsertChar(tt);break;
      case 'U': case 'v':  LCD_InsertChar(UU);break;
      case 'V': case 'u':  LCD_InsertChar(VV);break;
      case 'W': case 'w':  LCD_InsertChar(WW);break;
      case 'Y': case 'y':  LCD_InsertChar(YY);break;  //...
      case 'Z': case 'z':  LCD_InsertChar(ZZ);break;  //字符Z
      case '-':            LCD_InsertChar(BR);break;  //字符-
      case '`':            LCD_InsertChar(DT);break;  //字符`
      case ' ':            LCD_InsertChar(SP);break;  //空格
      case '.':            LCDM1|=0x10;       break;  //小数点,直接显示在右下角
      case '\n': case '\r':  FirstChrFlag=1;  break;  //换行符的下一个字母将清屏
      default :            LCD_InsertChar(SP);break;//显示不出来的字母用空格替代
      }
  }
return(ch);  //返回显示的字符(putchar函数标准格式要求返回显示字符)
}

/****************************************************************************
* 名    称:putchar()
* 功    能:向标准终端设备发送一字节数据(1个ASCII字符)
* 入口参数:ch: 待发送的字符
* 出口参数:发出的字符
* 说    明: UART.c内的putchar函数printf函数,这里从串口输出字符到PC机的超
            级终端软件上,printf的结果将打印到超级终端上。供对比。
****************************************************************************/
/*
int putchar(int ch)
{
  if (ch == '\n')        //  '\n'(回车)扩展成 '\n''\r' (回车+换行)
  {
    UART_PutChar(0x0d) ; //'\r'
  }
  UART_PutChar(ch);      //从串口发出数据
  return (c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