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定时器TA捕获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完整例程下载(包含工程文件(例2.8.27))):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 脉宽测量结果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RiseCapVal;                // 上升沿时刻捕获值存放变量
unsigned char Edge=0;                   // 当前触发沿
#define RISE   0
#define FALL   1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BIT2);                               // P1.2(TA1)设为输入(可省略)
  P1SEL |=  BIT2;                                    // P1.2设为第二功能(TA1)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连续计数,开始计时,SMCLK,开中断
  TACCTL1 = CAP + CM_1 +  CCIS_1 + SCS + CCIE;
  //捕获模块1启动,选择TA1(P1.2)引脚作为捕获源,上升沿捕获,同步模式,开启捕获中断
  BTCTL=0;
  LCD_Init();
  _EINT();                                     // 总中断允许
  LPM0;                                          // 进入低功耗模式3休眠,全部程序在中断内执行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Timer_A中断
{
  switch( TAIV )
  {
    case  2:   //  比较/捕获模块1中断
               if(Edge==RISE)         //如果是上升沿的捕获中断
                {
                  RiseCapVal=TACCR1;  //保存上升沿时刻捕获值
                  TACCTL1 = CAP +CM_2 +CCIS_1 +SCS +CCIE;//改为下降沿触发
                  Edge=FALL;          //触发沿状态标志
                }
                else                  //如果是下降沿的捕获中断
                {
                  Period=TA_OverflowCnt*65536 + TACCR1 - RiseCapVal;//计算周期
                  TA_OverflowCnt=0;              //溢出次数清零
                  TACCTL1 = CAP +CM_2 +CCIS_1 +SCS +CCIE;//改为上升沿触发
                  Edge=FALL;                      //触发沿状态标志
                  LCD_DisplayLongNumber(Period);  //显示
                }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

楼主: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 周期测量结果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PervCapVal;                // 前一次捕获值存放变量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BIT2);                               // P1.2(TA1)设为输入(可省略)
  P1SEL |=  BIT2;                                    // P1.2设为第二功能(TA1)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连续计数,开始计时,SMCLK,开中断
  TACCTL1 = CAP + CM_1 +  CCIS_1 + SCS + CCIE;
  //捕获模块1启动,选择TA1(P1.2)引脚作为捕获源,上升沿捕获,同步模式,开启捕获中断
  BTCTL=0;
  LCD_Init();
  _EINT();                                     // 总中断允许
  LPM0;                                          // 进入低功耗模式3休眠,全部程序在中断内执行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计满至65536溢出
{
  switch( TAIV )
  {
    case  2:   Period=TA_OverflowCnt*65536 + TACCR1 - PervCapVal;//计算周期
               PervCapVal=TACCR1;             //保存捕获值,供下一次使用
               TA_OverflowCnt=0;              //溢出次数清零
               LCD_DisplayLongNumber(Period); //显示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