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软件串口的例子 定时器TA串口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2.8.21)))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                MSP430F41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CCI0A/TX|--------->
//           |                 | 9600 8N1
//           |    P1.1/CCI0B/RX|<---------
//
//*****************************************************************************
#include  <msp430x41x.h>
//波特率=9600 软件串口的例子
#define Bitime_5  0x47                 // 大约0.5bit所需的时间(略作调整)
#define Bitime    0x6C                 // 9600波特率(实际9620),一比特所需时间

unsigned int RXTXData;                 // 软件模拟的串口收发缓存变量
unsigned char BitCnt;                  // 比特计数

void TX_Byte (void);
void RX_Ready (void);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FLL_CTL0 |= XCAP18PF;                     // 晶振匹配电容
  TACCTL0 = OUT;                            // TXD脚默认置高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时钟选用SMCLK, 连续模式
  P1SEL = BIT0 + BIT1;                      // P1.0与P1.1分别作为TXD与RXD功能
  P1DIR |= BIT0 ;                           // P1.0输出(TXD)
  _EINT();                                  //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RX_Ready();                             // 接收一个字节
    LPM0;                                   // 休眠,等待接受完唤醒
    TX_Byte();                              // 将受到的数据原样发回
  }
}

// 将RXTXData变量内的数据从软件串口中发出
void TX_Byte (void)
{
  BitCnt = 10;                              // 8位数据+起始+结束共10比特
  TACCR0 = TAR;                             // 得到当前TAR值
  TACCR0 += Bitime;                         // 第一次中断设在1比特时间之后
  RXTXData |= 0x100;                        // 最高位之后添加结束位(1)
  RXTXData = RXTXData << 1;                 // 最低位之前添加起始位(0)
  TACCTL0 = OUTMOD0 + CCIE;                 // TA0(P1.0)电平由OUT标志决定
  while ( TACCTL0 & CCIE );               // 等待发送完成
}

// 开始接收字节,接收结果将存于RXTXData变量内
void RX_Ready (void)
{
  BitCnt = 8;                                         // 接收数据共8比特
  CCTL0 = SCS + CCIS0 + OUTMOD0 + CM1 + CAP + CCIE;   // 用捕获模式接收
  // 同步模式, P1.1(RXD),下降沿捕获, 开中断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 Timer_A的捕获比较模块0的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CCR0 += Bitime;             // TACCR0偏移1比特时间,为下次中断做准备

  // RX
  if (TACCTL0 & CCIS0)        // 如果是接收定/捕获时中断
  {
    if( TACCTL0 & CAP )         // 如果是第一个比特(起始位)
    {
      TACCTL0 &= ~ CAP;         // 变成比较模式(定时中断)
      CCR0 += Bitime_5;         // 偏移半个比特,判断比特中间电平
    }
    else                        // 如果是之后的比特(数据位)
    {
      RXTXData = RXTXData >> 1; //接收缓存字节移位
      if (TACCTL0 & SCCI)       //根据RXD(P1.1)引脚电平获得当前比特位
        RXTXData |= 0x80;       //低位在先
      BitCnt --;                // 所有的8比特都接收完毕?
      if ( BitCnt == 0)
//------------------------这里相当于接收1字节中断--------------------------
      {
        CCTL0 &= ~ CCIE;        // 所有都接收完毕关闭比较/捕获模块1的中断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退出时唤醒CPU
      }
//--------------------------------------------------------------------------
    }
  }
  // TX
  else                          // 如果是发送定/捕获时中断
  {
    if ( BitCnt == 0)
      TACCTL0 &= ~ CCIE;          // 所有比特都发送完毕,关闭比较/捕获模块1的中断
    else                          //依次发送每个比特
    {
      TACCTL0 |=  OUTMOD2;        // 发送“1”
      if (RXTXData & 0x01)
        TACCTL0 &= ~ OUTMOD2;     // 发送“0”
      RXTXData = RXTXData >> 1;   // 下一比特
      BitCnt --;                  // 发送比特计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