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定时器TA计时 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2.8.19)))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define Circle  207                     /*轮圈周长,单位cm*/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周期测量结果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Speed;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BIT7);                        // P1.7设为输入(可省略)
  P1IES |=  BIT7;                                // P1.7设为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7;                         // 允许P1.7中断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时,ACLK,开中断
  BTCTL=0;
  LCD_Init();
  _EINT();                                     // 总中断允许
  LPM3;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P1口中断入口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
  int i;
  _BIC_SR(SCG0);            //清除SR寄存器的SCG0控制位,恢复时钟准确性
  for(i=0;i<600;i++);       //抗抖动,略延迟后再做判断
  if((P1IN & BIT7) == BIT7) //如果P1.7变高(断开),则判为毛刺
   {
     P1IFG=0; return;       //认为开关信号无效,不作处理直接退出
   }
  if(P1IFG & BIT7)             //判断P1中断标志第7位(P1.7)
     {
       Period=TA_OverflowCnt*65536+TAR; //得到相邻两次中断之间的间隔时间
       TA_OverflowCnt=0;
       TACTL |= TACLR;      // TA清零,重新计时
       Speed=(long)32768*Circle*36/(10*Period);
       LCD_DisplayDecimal(Speed,2);
     }
  P1IFG=0;                  //清除P1所有中断标志位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计满至65536溢出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