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定时器TA计数 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2.8.22)))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include <msp430x42x.h>

/********************************************************************
* 名    称:Divider_SetDivFactor
* 功    能:设置分频系数
* 入口参数:Factor:                分频系数        (2~65535)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vider_SetDivFactor(unsigned int Factor) //设置分频系数
{
  TACCR0=Factor-1;                      // 分频系数=计数器溢出周期
  TACCR2=Factor/2;                      // 占空比=50%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BIT5;                             // P1.5(TACLK)作为输入引脚
   P1SEL |= BIT5;                             // 允许其第二功能,作为TACLK输入
   P2DIR |= BIT0;                       // P2.0作为输出
   P2SEL |= BIT0;                       // 允许P2.0第二功能,作为TA2输出
   TACTL = TASSEL_0 + MC_1 ;            // TA外部计数,增计数模式
   TACCTL2 = OUTMOD_7;                  // TA2作为输出,模式7 (PWM模式)
   Divider_SetDivFactor(100);            // 100分频
   while(1)
   {
      //CPU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
}

楼主: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unsigned long int PhotonCnt;              // 光子计数结果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CntTime;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BIT5;                             // P1.5(TACLK)作为输入引脚
   P1SEL |= BIT5;                             // 允许其第二功能,作为TACLK输入
   BTCTL = BTDIV+BT_fCLK2_DIV128;            // BasicTimer 设为1秒1次中断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_EINT();                                           // 允许总中断
   LCD_Init();                                        // LCD初始化

   while(1)
   {
     TACTL = TASSEL_0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数
     TA_OverflowCnt=0;                       // 溢出次数清零
     CntTime=0;                              // 计时清零
     while(1)
     {
       PhotonCnt = TA_OverflowCnt*65536 + TAR; //计算累计光子个数
       if(PhotonCnt>100000) break;             //直到100000个为止
     }
     LCD_DisplayNumber(CntTime);               //显示计满所需时间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1秒一次中断(由BasicTimer所产生)
{
  CntTime++;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为测量大于65536Hz频率,计数溢出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