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定时器TA中断 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2.8.20)))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原书一共有4个程序
程序1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3;                                  // 设置P1.3为输出脚
  TACCTL0 |= CCIE;                                // 允许比较/捕获模块0的中断
  TACCR0 = 3277-1;                                //100ms约3277个ACLK周期
  TACTL = TASSEL_1 + MC_1;                      //TA设为增计数模式,时钟=ACLK
  _EINT();
  LPM3;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CCR0_ISR (void)              // 计至TACCR0中断
{
    P1OUT ^= BIT3;                              // P1.3取反
}

程序2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3+BIT1+BIT4;              // 设置P1.3、P1.1、P1.4为输出脚

  TACCR0 = 32768-1;                        // 1秒=32768个ACLK周期
  TACCR1 = 6554-1;                        // 0.2秒=6554个ACLK周期
  TACCR2 = 29938-1;                        // 0.7秒=29938个ACLK周期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设为增计数模式,时钟=ACLK
  TACTL |= TAIE;                        // 允许TA溢出中断
  TACCTL1 |= CCIE;                      // 允许比较/捕获模块1的中断
  TACCTL2 |= CCIE;                      // 允许比较/捕获模块2的中断
  _EINT();
  while(1)
  {
     //                                 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P1OUT &=~( BIT3+BIT1+BIT4);
                P1OUT |= BIT1;           //TACCR1~TACCR2阶段只亮绿灯
                break;
    case  4:    P1OUT &=~( BIT3+BIT1+BIT4);
                P1OUT |= BIT4;           //TACCR2~0阶段只亮蓝灯
                break;
    case 10:    P1OUT &=~( BIT3+BIT1+BIT4);
                P1OUT |= BIT3;           //0~TACCR1阶段只亮红灯
                break;
  }
}

程序3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3 + BIT4;                      // 设置P1.3、P1.4为输出脚
  TACTL |= MC_1 + TASSEL_1 + ID_0; //定时器TA设为增量计数模式,ACLK
  TACCR0=328-1;               //PWM总周期 =328个ACLK周期约等于100Hz
  TACCR1=246;                //TA1占空比 = 246/328= 75%
  TACCR2=164;                //TA2占空比 = 164/328= 50%
  TACTL |= TAIE;                                // 允许TA溢出中断
  TACCTL1 |= CCIE;                              // 允许比较/捕获模块1的中断
  TACCTL2 |= CCIE;                              // 允许比较/捕获模块2的中断
  _EINT();
  while(1)
  {
     //... ...                                         // 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P1OUT &=~ BIT3;                   //计至TACCR1,P1.3置低
                break;
    case  4:    P1OUT &=~ BIT4;                   //计至TACCR2,P1.4置低
                break;
    case 10:    P1OUT |=( BIT3 + BIT4);        //计至TACCR0,置高
                break;
  }
}

程序4
#include  <msp430x41x.h>
int Result;
int TA_OverflowCnt;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ExeTime;                //执行时间存放变量
/****************************************************************
运行时间待测函数1:求两个浮点数之和
****************************************************************/
float FloatSum(float x ,float y)  /*226个指令周期*/
{
  return(x+y);
}
/****************************************************************
                     运行时间待测函数2:求两个定点数之和
****************************************************************/
int IntSum(int x ,int y)          /*17个指令周期*/
{
  return(x+y);
}
/****************************************************************
                     运行时间待测函数3: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                          /*774030个指令周期*/
{  int i,j;
   for(i=0;i<1234;i++)
   {
     for(j=0;j<123;j++);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_EINT();                                              // 总中断允许
  while(1)
  {
//-------------------------测量定时器的固有延迟-------------------------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时
    TACTL = TASSEL_2 + MC_0;            // TA停止计时
    ExeTime=TAR;                        // 读取TA计数值,就是固有延迟时间
    _NOP();                                // 在这一行设断点观察
//-----------------------测量浮点求和函数的执行时间----------------------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时
    Result=FloatSum(12345 ,12456);                // 执行待测函数1
    TACTL = TASSEL_2 + MC_0;                           // TA停止计时
    ExeTime=TAR;                                // 读取TA计数值,就是执行时间
    _NOP();                                        // 在这一行设断点观察
//-----------------------测量定点求和函数的执行时间-------------------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时
    Result= IntSum(12345 ,12456);        // 执行待测函数2
    TACTL = TASSEL_2 + MC_0;            // TA停止计时
    ExeTime=TAR;                        // 读取TA计数值,就是执行时间
    _NOP();                                // 在这一行设断点观察
//----------------------测量延迟和函数的执行时间--------------------
    TA_OverflowCnt=0;        // 长执行时间函数TA会溢出,用一变量计数溢出次数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     // TA清零并开始计时
    Delay();                                        // 执行待测函数3
    TACTL = TASSEL_2 + MC_0;                    // TA停止计时
    ExeTime=TA_OverflowCnt*65536+TAR; // 读取TA计数值及溢出次数,计算执行时间
    _NOP();                                  // 在这一行设断点观察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

网友A(2019-08-14):
你好,问下430定时器中断到底该用CCIE还是TAIE,我试过,好像只有CCIE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