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UART高效发帧与收帧 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2.9.x)))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UART发帧程序:
#include <msp430x42x.h>
unsigned char TX_BUFF[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待发送数组*/
/*****************************************************************
* 名    称:UART0_ PutFrame ()
* 功    能:从串口发送1帧数据
* 入口参数:Ptr:待发送数组的首地址(数组名)
*           Lenth:数据帧长度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发送过程中,会阻塞CPU运行
*****************************************************************/
void UART0_PutFrame(unsigned char * Ptr, unsigned int Lenth)
{
  int i;
  U0TCTL |= TXWAKE;             // 产生一个线路空闲时间
  TXBUF0=0;                     // 写入任意字节
  while ((IFG1 & UTXIFG0)==0);         // 等待该字节发完(实际上并未发出)
  for(i=0;i<Lenth;i++)
  {
     TXBUF0=Ptr[i];
     while ((IFG1 & UTXIFG0)==0);         // 等待该字节发完
     IFG1 &=~ UTXIFG0;                          // 清除发送标志位
  }
  while ((U0TCTL & TXEPT)==0);                 // 等待最后一字节数据发出(移位寄存器空)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U0CTL = CHAR;                        // 异步通讯模式,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ME1 |= UTXE0 + URXE0;                // 开启串口0收发模块
  U0TCTL |= SSEL0;                // 选择ACLK作为串口波特率时钟源。
  U0BR1 = 0;                        //
  U0BR0 = 13;                        // 分频系数整数部分=13
  U0MCTL = 0x6B;                // 分频系数小数部分调制=5/8。(2400bps)
  P2SEL |= BIT4 + BIT5;  // P2.4,5 开启第二功能,作为串口收发引脚(不同单片机有差别)
  while(1)
  {
    UART0_PutFrame(TX_BUFF,8);//发送一个数据帧
    _NOP();                //在这一句设断点查看调试用
  }
}

UART高效发帧:
#include <msp430x42x.h>
#define TXBUF_SIZE  32                        /*一帧最多能发送的数据字节数*/
unsigned char TX_BUFF[TXBUF_SIZE];        /*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_NUM;                        /*发送字节总数变量*/
unsigned char TX_CNT;                        /*发送字节计数变量*/

/*****************************************************************
* 名    称:UART0_ PutFrame ()
* 功    能:从串口发送1帧数据
* 入口参数:Ptr:待发送数组的首地址(数组名)
*           Lenth:数据帧长度
* 出口参数:返回1表示发送成功,
            返回0表示发送失败。
* 说    明: 发送过程中,不阻塞CPU运行
*****************************************************************/
char UART0_PutFrame(unsigned char * Ptr, unsigned int Lenth)
{
  int i;
  if(IE1 & UTXIE0)      return(0);  //如果上一帧没发送完,返回0
  if(Lenth>TXBUF_SIZE)  return(0);  //长度超过最大缓冲区,返回0
  for(i=0;i<Lenth;i++)
  {
    TX_BUFF[i]=Ptr[i];    // 待发送数据装入发送缓冲区
  }
  TX_CNT=0;               // 发送字节计数清零
  TX_NUM=Lenth;           // 发送字节总数
  IFG1|=UTXIFG0;          // 人为制造第一次发生中断
  IE1 |= UTXIE0;          // 允许UART0的发送中断
  return (1);             // 返回发送成功
}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TX (void) //串口发送中断
{
  U0TXBUF=TX_BUFF[TX_CNT];  //将本次应该发送的数据送入TXBUF
  TX_CNT++;                 //下一次依次发送后续字节
  if(TX_CNT >=TX_NUM)       //发送字节计数值到达发送总数
  {
    IE1 &=~ UTXIE0;         // 禁止UART0的发送中断,停止发送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TxTestBuff[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U0CTL = CHAR;                        // 异步通讯模式,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ME1 |= UTXE0 + URXE0;                // 开启串口0收发模块
  U0TCTL |= SSEL0;                // 选择ACLK作为串口波特率时钟源。
  U0BR1 = 0;                        //
  U0BR0 = 13;                        // 分频系数整数部分=13
  U0MCTL = 0x6B;                // 分频系数小数部分调制=5/8。(2400bps)
  P2SEL |= BIT4 + BIT5;  // P2.4,5 开启第二功能,作为串口收发引脚(不同单片机有差别)
  _EINT();                        // 总中断允许

  while(1)
  {
    UART0_PutFrame(TxTestBuff,8);        //发送一个数据帧
    __delay_cycles(1000000);                //约一秒发送一次
  }
}

UART收帧(例2.9.6)
#include <msp430x42x.h>
#define FrameLenth    8                                /*数据帧长度=8*/
#define LocalAddr     0x01                        /*本机地址=0x01*/
unsigned char RX_BUFF[FrameLenth];        /*接收数据帧存放数组*/
/*****************************************************************
* 名    称:UART0_ GetFrame ()
* 功    能:从串口接收1帧数据
* 入口参数:Addr:首字节地址匹配,只接受地址匹配的数据帧
*           Lenth:数据帧长度
* 出口参数:无(接收数据存于全局变量数组内)
* 说    明: 如果串口没有数据,会一直等待。等待过程中,会阻塞CPU运行
*****************************************************************/
void UART0_GetFram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int Lenth)
{
  unsigned int RcvCnt;
  while(1)
  {
    U0RCTL |= URXWIE;                        // 仅响应帧头首字节
    while ((IFG1 & URXIFG0)==0);           // 等待接收一字节
    IFG1 &=~ URXIFG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CHK_ADDR:
    if(U0RXBUF==LocalAddr)                  // 如果与首地址匹配
      {
        U0RCTL &=~ URXWIE;                       // 之后响应全部数据,接收数据帧其他字节
        RX_BUFF[0]=U0RXBUF;                      // 接收第一字节
        RcvCnt=1;                                                // 接收字节计数
        break;                                   // 跳出帧头识别循环,继续接收其他字节
      }
  }
  while(RcvCnt<Lenth)                           // 直到接收完8字节
  {
    while ((IFG1 & URXIFG0)==0);                // 等待接收一字节
    IFG1 &=~ URXIFG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if(U0RCTL & RXWAKE)                         // 如果又收到的是帧首,说明数据帧中断
      {
        goto CHK_ADDR;                          // 重新开始接收
      }
    RX_BUFF[RcvCnt]=U0RXBUF;                    // 放入接收数组的对应位置
    RcvCnt++;                                   // 下一字节放入数组的后一单元
  }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U0CTL = CHAR;                        // 异步通讯模式,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ME1 |= UTXE0 + URXE0;                // 开启串口0收发模块
  U0TCTL |= SSEL0;                // 选择ACLK作为串口波特率时钟源。
  U0BR1 = 0;                        //
  U0BR0 = 13;                        // 分频系数整数部分=13
  U0MCTL = 0x6B;                // 分频系数小数部分调制=5/8。(2400bps)
  P2SEL |= BIT4 + BIT5;  // P2.4,5 开启第二功能,作为串口收发引脚(不同单片机有差别)
  while(1)
  {
    UART0_GetFrame(LocalAddr,FrameLenth);//接收一个数据帧
    _NOP();                                //在这一句设断点查看RX_BUFF[]数组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