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超级终端人机对话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例4.1.123)))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下载电子书点击上图即可
/*

                  MSP430F4XX系列单片机超级终端交互范例程序

  说明:该程序示范用串口作为标准终端输入/输出设备的范例。Windows自带有"超级
        终端"软件,运行后可以将PC机模拟成一个标准终端设备,其中PC机的屏幕变
        成字符型输出终端设备,PC机键盘变成标准字符输入设备。printf/scanf函数
        可以向标准字符终端设备打印/获取信息,因此,通过串口连接到PC机并运行
        超级终端软件后,可以将printf函数的结果打印在PC机屏幕上,也能从PC机键
        盘向单片机输入数据和信息。终端最常用的场合有:
        1。利用超级终端软件,能够在没有显示、键盘设备的单片机系统上方便地构
           造一种人机交互方法。且几乎无成本。
        2。对于某些隐蔽的功能(如系统校准菜单),不向用户开放,由终端进行操作,
           供厂家维护使用。
        3。系统运行过程中,从终端输出日志信息、系统状态、各种参数等数据。从
           而为检修提供便利。
        4。软件设计过程中,用于调试软件。特别对于某些不允许暂停的程序(比如对
           机械系统的控制),开发环境提供的变量查看功能要求暂停程序才能查看,
           而利用终端可以在运行中察看变量、跟踪路径等。

            从 开始->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运行软件,第一次运行会要求输
        入电话和区号(早期Modem设备的要求,随便填)。输入文件名,选择串口号,设
        置波特率4800,8位数据,无校验,无流量控制,连接。程序由6段范例构成,
        演示时,依次恢复每一段运行。
            scanf/printf函数只负责格式化输入/输出字符数据流,printf函数具体输
        出到何种设备上由putchar()函数决定。scanf函数从何设备上获取字符数据流
        由getchar()函数决定。在UART.c文件中提供了向串口发送数据的putchar函数
        和从串口读入字符的函数getchar函数,因此scanf/printf函数所操作的设备是
        串口。超级终端软件可以将串口字符映射到屏幕上,也可将PC键盘的输入发送到
        串口上,并能解析控制字符(\n\r\f\t等)。因此借助超级终端软件可以将计算机
        的屏幕和键盘映射为单片机的屏幕和键盘。当然,也可编写其他的putchar函数
        例如将字符显示在LCD上,则printf的打印结果会输出在LCD上。(参考《深入剖
        析printf函数》程序范例);或编写从按钮读入字符的getchar函数,则scanf的
        输入从按钮得到(参考《scanf函数移植》程序范例)
            在所有的C语言编译器中,均有printf/scanf等IO接口函数,一般由编译器
        厂商以库程序的形式提供。IAR的编译器提供两种库程序:CLIB和DLIB,其默认
        是DLIB。但DLIB是为C++语言提供的库,若用C语言编程应该使用CLIB。在工程
        管理窗口的工程名上右键->Options 弹出设置菜单,在General Options项内选
        择Library Configuration页,选择当前库为CLIB。还可在Library Option页内
        设置printf/scanf函数的大小。越大兼容的格式越多,但程序编译出来也越大。
        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配置。
            除了printf/scanf函数外,CLIB库还提供上百个标准C语言函数,各个函数
        的功能、用法、头文件可参考<<IAR C LIBRARY FUNCTIONS Reference Guide>>
        该文件位于 EW430安装目录\430\doc\clib.pdf

//=========================================================================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编写:谢楷

*/
//******************************************************************************
//
//               MSP430FE425
//           +-----------------+
//           |              XIN|-
//           |                 | 32kHz
//           |             XOUT|-
//           |                 |
//           |        (TXD)P2.4|----------->(TTL/232)----> RXD(2)
//           |                 | 4800 bps ,n,8,1
//           |        (RXD)P2.5|<-----------(TTL/232)<---- TXD(3)  PC(DB9)
//           |                 |
//           |             GND |---------------------------GND(5)
//
//******************************************************************************
#include "msp430x42x.h"    /*430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UART.h"          /*串口通讯程序库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标准IO设备头文件(printf/scanf函数所需)*/
#include "math.h"          /*数学函数库*/
#include "LCD_Display.h"   /*LCD显示函数库头文件*/
#include "ADC16.h"         /*ADCc采样函数库头文件*/
int Count=0;                      //打印次数
long Number;
long High,Weight,BMI;
int ADC_Value,i;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long int i=0;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BIT0+BIT1+BIT2+BIT3;       //不用的IO设为输出
  P1OUT=0;P2OUT=0;                  //以免不确定电平造成额外耗电
  BTCTL=0;//LCD会用到BasicTimer,BTCTL在复位过程不会自动初始化,需要人工清零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
  UART_Init(4800,'n',8,1); //串口初始化,设置成4800bps,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
  ADC16_Init(2,0,'S',1);   //ADC2设为外部输入,数据格式有符号,1倍放大
   while(1)
   {
     for(i=0;i<80000;i++);                      //延迟
//---------------------------------------------------------------------
   //基本功能演示范例
     printf("\nHello World!\n");                //打印到超级终端
     printf("欢迎光临\n");                      //中文也支持!
     //Count++;
     //printf("第%d次打印\n",Count);              //能够支持格式化数据打印
     //printf("根号%d等于%f\n",Count,sqrt(Count));      //能够支持浮点数
     //printf("根号%d约等于%.2f\n",Count,sqrt(Count));  //能够支持小数格式

//---------------------------------------------------------------------
/*   //输入数字到变量
   printf("请输入数:");
   scanf("%ld",&Number);
   printf("%ld平方等于%ld\n\n",Number,Number*Number);
*/
//---------------------------------------------------------------------
/*   //调试显示函数的例子
   printf("请输入显示数值:");
   scanf("%ld",&Number);
   LCD_DisplayLongNumber(Number);
*/
//---------------------------------------------------------------------
/* //暂停程序,单步调试的例子
   getchar();                //暂停在此,每按回车一次,运行一次
   Count++;
   LCD_DisplayNumber(Count);
   printf("Count=%d\n",Count);
*/
//---------------------------------------------------------------------
/*  //调试ADC的例子
  ADC16_VrefOn();        //打开基准源
  Analog_On();           //打开外设电源P2.2(如果有必要)
  for(i=0;i<100;i++);    //略延迟,等待稳定
  ADC_Value=ADC16_Sample(2,1); //ADC2单次采样
  ADC16_VrefOff();        //打开基准源
  Analog_Off();           //关闭外设电源P2.2(如果有必要)
  printf("ADC2的采样值=%d   ",ADC_Value);
  printf("对应电压=%.4fV\n",(float)ADC_Value*0.6/32768);
*/
//---------------------------------------------------------------------
/* //计算肥胖率的例子(人机对话)
    printf("请输入身高(cm):");
    scanf("%ld",&High);
    printf("请输入体重(kg):");
    scanf("%ld",&Weight);
    BMI=Weight*100000/(High*High);
    printf("您的肥胖率=%ld.%ld\n",BMI/10,BMI%10);
    if(BMI<180)      printf("太瘦了,多吃点!!\n\n");
    else if(BMI<240) printf("太帅了,请保持!!\n\n");
    else if(BMI<280) printf("再瘦一点点就帅了,加油!!\n\n");
    else if(BMI<320) printf("轻度肥胖,要注意哦!!\n\n");
    else if(BMI<360) printf("中度肥胖,要减肥了!!\n\n");
    else             printf("重度肥胖,随便吃吧,已经没救了!!\n\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