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超级终端在电压表自动校准中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例4.1.6))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点击上图下载电子书

/*

                       超级终端在电压表自动校准中的应用实例

  说明:该程序示范用超级终端进行电压表校准的人机交互范例。

//=========================================================================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编写:谢楷 2008/06/24

*/
//******************************************************************************
//
//               MSP430FE425
//           +-----------------+
//           |              XIN|-
//           |                 | 32kHz
//           |             XOUT|-
//           |                 |
//           |        (TXD)P2.4|----------->(TTL/232)----> RXD(2)
//           |                 | 4800 bps ,n,8,1
//           |        (RXD)P2.5|<-----------(TTL/232)<---- TXD(3)  PC(DB9)
//           |                 |
//           |             GND |---------------------------GND(5)
//
//******************************************************************************
#include "msp430x42x.h"    /*430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UART.h"          /*串口通讯程序库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标准IO设备头文件(printf/scanf函数所需)*/
#include "math.h"          /*数学函数库*/
#include "LCD_Display.h"   /*LCD显示函数库头文件*/
#include "ADC16.h"         /*ADCc采样函数库头文件*/
#include "Flash.h"
#include "BasicTimer.h"

int Voltage_Sample()
{
  int ADC_Value,i;
  ADC16_VrefOn();        // 打开基准源
  Analog_On();           // 打开外设电源P2.2(如果有必要)
  for(i=0;i<100;i++);    // 略延迟,等待稳定
  ADC_Value=ADC16_Sample(2,1);  //ADC2单次采样
  ADC16_VrefOff();        // 打开基准源
  Analog_Off();           //关闭外设电源P2.2(如果有必要)
  return(ADC_Value);      // 返回采样结果
}

void Calibrate()
{
  char Chr=0;
  int ADC_Temp;
  int Volt_FS;
  printf("\f");                         // 清屏
  printf("1秒内按'C'键进入校准模式\n"); // 提示按'C'键进入校准模式
  __delay_cycles(1000000);              // 等待1秒
  Chr=U0RXBUF;                          // 取出串口收到数据(未收到读回0)
  if((Chr=='C')||(Chr=='c'))            // 如果收字符为'C'或'c',才进入校准模式
  {
     printf("校准开始\n");              // 提示校准开始
     printf("请输入0V电压,然后按回车键继续...\n");
     while(getchar()!='\n');            // 等待回车键
     ADC_Temp=Voltage_Sample();         // 采样一次ADC读数,作为零点数值
     Flash_WriteWord(0,ADC_Temp);       // 将结果保存在InfoFlash的0、1单元
     printf("零点采样值=%d\n",ADC_Temp);// 提示零点采样结果
     printf("校准输入满度校准电压(5000=50.00V):");// 提示输入满度校准电压值
     scanf("%d",&Volt_FS);              // 从计算机输入满度电压值
     Flash_WriteWord(2,Volt_FS);        // 将结果保存在InfoFlash的2、3单元
     printf("请输入满度电压,然后按回车键继续...\n");
     while(getchar()!='\n');            // 等回车键
     ADC_Temp=Voltage_Sample();         // 采样一次ADC读数,作为零点数值
     Flash_WriteWord(4,ADC_Temp);       // 将结果保存在InfoFlash的4、5单元
     printf("满度采样值=%d\n",ADC_Temp);// 提示满度采样结果
     printf("校准完毕!\n\7");           // 校准完毕,鸣响一声(\7是鸣响符)
  }
}

void main( void )
{
  int ADC_0,ADC_F, VCAL,Voltage,ADC_Result;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BIT0+BIT1+BIT2+BIT3;       //不用的IO设为输出
  P1OUT=0;P2OUT=0;                  //以免不确定电平造成额外耗电
  BT_Init(2);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
  UART_Init(4800,'n',8,1); //串口初始化,设置成4800bps,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
  ADC16_Init(2,0,'S',1);   //ADC2设为外部输入,数据格式有符号,1倍放大

  Calibrate();             //校准
  ADC_0=Flash_ReadWord(0); //读取校准参数(零点)
  ADC_F=Flash_ReadWord(4); //读取校准参数(满点)
  VCAL=Flash_ReadWord(2);  //读取校准参数(满点电压值)

  while(1)
   {
     Cpu_SleepWaitBT();                   //等待被BT中断唤醒,以下代码每隔1/2秒执行一次
     ADC_Result=Voltage_Sample();         //采样一次
     Voltage=((long)ADC_Result-ADC_0)*VCAL/((long)ADC_F-ADC_0);//计算电压
     LCD_DisplayDecimal(Voltage,2);       //显示电压值,带2位小数 (例2.5.10)
     LCD_InsertChar(VV);                  // 尾部添加单位: V
   }
}

网友A(2021-03-02):
这句 ADC_F=Flash_ReadWord(4); //读取校准参数(满点) 是不是AD口要加上相应的电压进行采集呀?
Voltage=((long)ADC_Result-ADC_0)*VCAL/((long)ADC_F-ADC_0);//计算电压 这句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B:
这个好复杂呀膜拜膜拜程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