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X系列单片机16位ADC通用程序库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例4.1.6))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点击上图下载电子书
这个msp430单片机的16位ADC库文件的调用方法可先下载完整代码然后找到(例4.1.6)这一节,里面有调用方法
ADC16.c文件:
/*

                   MSP430F42X系列单片机16位ADC通用程序库

  说明:该驱动程序库包含了常用的16位ADC操作与控制功能函数,如选择通道、
        设置信号放大倍数、设置数据格式、基准源输出开关等,以及常用采样
        函数,包括单通道采样、平均采样、多通道同时采样等。可以作为各种
        程序的底层驱动使用。
            要使用该库函数,需要将本文件(ADC16.c)添加进工程,并在需要
        调用ADC函数的文件开头处包含"ADC16.h"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编写:谢楷 2008/02/02

*/
//                        MSP430FE425
//                 +----------------------+
//                 |                      |
//    Vin->100:1-->| A0+               XIN|---
//    -10~+60V     | (ADC0)               |    32kHz
//    GND--------->| A0-              XOUT|---
//                 |                      |
//      1/2Vref    |                      |
//        |        |                      |
//       |-|       |                 P2.2 |--------->向外部模拟电路供电
//    W1 | |<----->| A1+                  |
//       |_|       | (ADC1)               |
//        +------->| A1-             VREF |---+----->基准输出
//       GND       |                      |   |
//                 |                      |  ---
//      1/2Vref    |                      |  --- 1nF
//        |        |                      |   |
//       |-|       |                 AVss |---+
//    W2 | |<----->| A2+                  |   |
//       |_|       |  (ADC2)              |   |
//        +------->| A2-                  |  GND
//       GND       |                      |
//                 +----------------------+
#include "msp430X42X.h"
unsigned int ADC_Result[3];
char ADC_Flag=0;
char GRP_Flag=0;
/****************************************************************************
* 名    称:ADC16_Init()
* 功    能:ADC初始化设置函数
* 入口参数:ADC: 选择当前被设置的ADC(0~3):  0=ADC0  1=ADC1  2=ADC2
            Channel:设置通道号(0~7)   每个ADC有8个通道可选择,42X单片机只用了
                    其中3个:通道0=外部电压输入 通道6=温度传感器 通道7=短路(0V)
            Sign:ADC输出数据格式选择:   'U'表示无符号格式,'S'表示有符号格式
                 无符号格式下,-Vref/2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0
                                    0V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32768
                               +Vref/2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65535

                 有符号格式下,-Vref/2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32768
                                    0V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0
                               +Vref/2输入时,ADC输出数据 32767

           Gain:内部放大器增益(1/2/4/8/16/32) 设置被测信号进入ADC之前的放大
                倍数。用该功能可以方便的改变量程。

* 出口参数:1表示设置成功,0表示参数错误,设置失败。
* 说    明: 在主程序调用ADC采样函数之前,需要调用该函数设置ADC工作模式和参数。
* 范    例: ADC16_Init(2,0,'S',1);将ADC2设为电压输入,有符号格式,增益=1
            ADC16_Init(1,6,'U',1);将ADC1输入接到内部温度传感器,无符号格式,增益=1
            ADC16_Init(0,7,'S',1);将ADC0输入短路(0V),有符号格式,增益=1
            ADC16_Init(1,0,'S',16);将ADC0设为电压输入,有符号格式,信号放大16倍
****************************************************************************/
char ADC16_Init(char ADC,char Channel,char Sign,char Gain)
{ unsigned int *SD16CCTL;              //ADCx控制寄存器选择指针
  unsigned int *SD16INCTL;             //ADCx输入寄存器选择指针
  SD16CTL|=SD16SSEL0+SD16DIV_1;        //设置ADC时钟SMCLK/2(524KHz)
  //试验发现500KHz左右采样效果较好,频率高噪声变大,频率低采样速度慢
//---------------------------------------------------------------------------
  switch(ADC)                                      //选择当前设置哪个ADC。
   {
     case 0 :                                      //如果选择设置ADC0
             SD16CCTL =(unsigned int *)&SD16CCTL0; //指针指向ADC0控制寄存器
             SD16INCTL=(unsigned int *)&SD16INCTL0;//指针指向ADC0输入寄存器
             break;
     case 1 :                                      //如果选择设置ADC1
             SD16CCTL =(unsigned int *)&SD16CCTL1; //指针指向ADC1控制寄存器
             SD16INCTL=(unsigned int *)&SD16INCTL1;//指针指向ADC1输入寄存器
             break;
     case 2 :                                      //如果选择设置ADC2
             SD16CCTL =(unsigned int *)&SD16CCTL2; //指针指向ADC2控制寄存器
             SD16INCTL=(unsigned int *)&SD16INCTL2;//指针指向ADC2输入寄存器
             break;
     default: return(0);                  //选择了不存在的ADC,返回错误标志
   }
//---------------------------------------------------------------------------
  if(Channel<=7)                          //设置ADCx的输入通道号
   {
     *SD16INCTL &=~ (BIT0+BIT1+BIT2);     //清除上一次设置
     *SD16INCTL |=Channel;                //设置新的通道号
   }
  else     return(0);                     //选择了不存在的通道,返回错误标志
//---------------------------------------------------------------------------
  if      ((Sign=='S')||(Sign=='s')) *SD16CCTL |= SD16DF;  //有符号(双极性)
  else if ((Sign=='U')||(Sign=='u')) *SD16CCTL &=~SD16DF;  //无符号(单极性)
  else    return(0);                      //设置了不存在的参数,返回错误标志
//---------------------------------------------------------------------------
  *SD16INCTL&=~(SD16GAIN0+SD16GAIN1+SD16GAIN2);//清除上一次设置的增益
  switch(Gain)                                 //根据参数设置新的增益
  {
    case 1 : *SD16INCTL|=SD16GAIN_1; break;    //1倍
    case 2 : *SD16INCTL|=SD16GAIN_2; break;    //2倍
    case 4 : *SD16INCTL|=SD16GAIN_4; break;    //4倍
    case 8 : *SD16INCTL|=SD16GAIN_8; break;    //8倍
    case 16: *SD16INCTL|=SD16GAIN_16;break;    //16倍
    case 32: *SD16INCTL|=SD16GAIN_32;break;    //32倍
    default: return(0);               //设置了不存在的增益,返回错误标志
  }
//---------------------------------------------------------------------------
  return(1);                          //设置成功,返回1
}
/****************************************************************************
* 名    称:ADC16_Sample()
* 功    能:单个ADC采样函数。
* 入口参数:ADC: 选择当前采样用的ADC(0~3):  0=ADC0  1=ADC1  2=ADC2
            AverageNum:采样平均次数(1~65535) 设为1即为单次采样。
* 出口参数:平均采样值。
* 说    明: 返回值是无符号数,如果ADC设置成有符号模式,返回值需强整成有符
            号数。或赋给int型变量。
* 范    例: val=ADC16_Sample(0,30); 返回ADC0连续采样30次的平均值,赋给val
            val=ADC16_Sample(1,1) ; 返回ADC1单次采样值,赋给val
****************************************************************************/
unsigned int ADC16_Sample(char ADC,unsigned int AverageNum)
{
unsigned long int ADC_SumU=0;//无符号模式的累加值
  signed long int ADC_SumS=0;//有符号模式的累加值
  unsigned int *SD16CCTL;    //ADCx控制寄存器选择指针
  int i;
  if(AverageNum==0) AverageNum=1;   //至少要采样1次
  switch(ADC)                       //选择采样ADC
   {
     case 0:SD16CCTL=(unsigned int *)&SD16CCTL0;break;//指针指向ADC0控制寄存器
     case 1:SD16CCTL=(unsigned int *)&SD16CCTL1;break;//指针指向ADC1控制寄存器
     case 2:SD16CCTL=(unsigned int *)&SD16CCTL2;break;//指针指向ADC2控制寄存器
   }
  *SD16CCTL |=SD16IE;              //打开选中的ADC的中断
  _EINT();                         //开总中断
  *SD16CCTL |= SD16SC;             //向选中的ADC发出"开始采样"命令
  for(i=0;i<AverageNum;i++)        //循环连续采样
  {
     while(ADC_Flag==0) LPM0;           //等待一次采样结束
     ADC_Flag=0;
     if(*SD16CCTL&SD16DF)               //如果该ADC设为有符号数据格式
      {
        ADC_SumS+=(int)ADC_Result[ADC]; //按有符号模式累加
      }
     else                               //如果该ADC设为无符号数据格式
      {
        ADC_SumU+=ADC_Result[ADC];      //按无符号模式累加
      }
  }                                    //采样次数达到
  *SD16CCTL &=~ SD16SC;                //向选中的ADC发出"停止采样"命令
  *SD16CCTL &=~ SD16IE;                //关闭相应ADC的中断
  if(*SD16CCTL&SD16DF) return(ADC_SumS/AverageNum); //有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else                 return(ADC_SumU/AverageNum); //无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
/****************************************************************************
* 名    称:ADC16_Sample3()
* 功    能:三个ADC同时采样函数。
* 入口参数:Result0: ADC0采样结果存放地址
            Result1: ADC1采样结果存放地址
            Result2: ADC2采样结果存放地址
            AverageNum:采样平均次数(1~65535) 设为1即为单次采样。
* 出口参数:无。
* 范    例: ADC16_Sample3(&a,&b,&c,30); 3个ADC同时采样30次,采样结果的平均值
            存于a,b,c三个unsigned int型变量内。
ADC16_Sample3((unsigned int*)&a,(unsigned int*)&b,(unsigned int*)&c,10); 3个
            ADC同时采样10次,采样结果的平均值存于a,b,c三个int型变量内。

****************************************************************************/
void ADC16_Sample3(unsigned int *Result0,unsigned int *Result1,
                   unsigned int *Result2,unsigned int AverageNum)
{
  unsigned long int ADC_SumU[3];//无符号模式的累加值
  signed long int ADC_SumS[3];  //有符号模式的累加值
  int i;
  if(AverageNum==0) AverageNum=1;   //至少要采样1次
  for(i=0;i<3;i++){ADC_SumU[i]=0;ADC_SumS[i]=0;}//累加值清零
  SD16CCTL0 |=SD16GRP;             //ADC0编组
  SD16CCTL1 |=SD16GRP;             //ADC1编组
       //ADC0/1/2已经被编为同一组,对ADC2的操作将同时作用于ADC0与ADC1
  SD16CCTL2 |=SD16IE;              //开启ADC2中断
  GRP_Flag=1;                      //设置同时采样模式标志(中断内判断用)
  _EINT();                         //开总中断
  SD16CCTL2 |= SD16SC;             //向ADC0/1/2同时发出"开始采样"命令
  for(i=0;i<AverageNum;i++)        //循环连续采样
  {
     while(ADC_Flag==0) LPM0;      //等待一次采样结束
     ADC_Flag=0;
     if(SD16CCTL0&SD16DF) ADC_SumS[0]+=(int)ADC_Result[0]; //按有符号模式累加
     else                 ADC_SumU[0]+=ADC_Result[0];      //按无符号模式累加
     if(SD16CCTL1&SD16DF) ADC_SumS[1]+=(int)ADC_Result[1]; //按有符号模式累加
     else                 ADC_SumU[1]+=ADC_Result[1];      //按无符号模式累加
     if(SD16CCTL2&SD16DF) ADC_SumS[2]+=(int)ADC_Result[2]; //按有符号模式累加
     else                 ADC_SumU[2]+=ADC_Result[2];      //按无符号模式累加
  }                                  //采样次数达到
  SD16CCTL2 &=~ SD16SC;              //向ADC0/1/2同时发出"停止采样"命令
  SD16CCTL0 &=~ SD16GRP;             //解除ADC0编组
  SD16CCTL1 &=~ SD16GRP;             //解除ADC1编组
  SD16CCTL2 &=~ SD16IE;              //关闭ADC2中断
  GRP_Flag=0;                        //清除同时采样模式标志(中断内判断用)
  if(SD16CCTL0&SD16DF) *Result0=ADC_SumS[0]/AverageNum; //有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else                 *Result0=ADC_SumU[0]/AverageNum; //无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if(SD16CCTL1&SD16DF) *Result1=ADC_SumS[1]/AverageNum; //有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else                 *Result1=ADC_SumU[1]/AverageNum; //无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if(SD16CCTL2&SD16DF) *Result2=ADC_SumS[2]/AverageNum; //有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else                 *Result2=ADC_SumU[2]/AverageNum; //无符号数据格式平均值
}

/****************************************************************************
* 名    称:SD16ISR() ADC采样结束产生的中断
* 功    能:保存ADC采样结果,并唤醒CPU。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pragma vector=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switch (SD16IV)                           //判断中断类型
  {
  case 2:                                   // SD16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 ADC0 采样结束
    ADC_Result[0]=SD16MEM0;break;           // 保存ADC0采样结果
  case 6:                                   // ADC1 采样结束
    ADC_Result[1]=SD16MEM1;break;           // 保存ADC1采样结果
  case 8:                                   // ADC2 采样结束
    if(GRP_Flag)                            // 若在同时采样模式下
    {
      ADC_Result[0]=SD16MEM0;
      ADC_Result[1]=SD16MEM1;               //保存3个ADC的采样结果
      ADC_Result[2]=SD16MEM2;
    }
    else  ADC_Result[2]=SD16MEM2;           //普通模式下,保存ADC2采样结果
    break;
  }
ADC_Flag=1;                                //ADC中断已执行标志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唤醒CPU
}
/****************************************************************************
* 名    称:ADC16_VrefOn()
* 功    能:打开内部基准源,并对外输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打开基准源会增加250uA左右耗电,所以ADC采样结束之后要及时关闭。
            如果采用外部基准,请关闭内部基准以免冲突。
            基准开启后,需要2ms左右的时间稳定,应略延迟再启动ADC采样。
****************************************************************************/
void ADC16_VrefOn()
{
  SD16CTL |=  (SD16REFON+SD16VMIDON);  //开启内部基准源,开启输出缓冲器
}
/****************************************************************************
* 名    称:ADC16_VrefOff()
* 功    能:关闭内部基准源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C16_VrefOff()
{
  SD16CTL &=~  (SD16REFON+SD16VMIDON);  //开启内部基准源,开启输出缓冲器
}
/****************************************************************************
* 名    称:Analog_On()
* 功    能:向外部模拟电路供电(P2.2输出高电平)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如果单片机测控系统设计中含有模拟电路,将带来额外的连续耗电。为了
            降低功耗,42X系列单片机管脚排列在ADC附近安排了一个IO口:P2.2,方便
            用它来控制模拟部分的电源。采样间隙关闭模拟部分以节省电流。如果模
            拟部分耗电<5mA,可以直接用P2.2口供电。也可用P2.2控制模拟部分的电
            源开关,获得更大驱动能力。
****************************************************************************/
void Analog_On()
{
   P2DIR|=BIT2;
   P2OUT|=BIT2;
}
/****************************************************************************
* 名    称:Analog_Off()
* 功    能:关闭外部模拟电路的供电(P2.2输出低电平)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nalog_Off()
{
   P2DIR|=BIT2;
   P2OUT&=~BIT2;
}

ADC16.h文件:
#include "msp430X42X.h"
extern char ADC16_Init(char ADC,char Channel,char Sign,char Gain);
extern unsigned int ADC16_Sample(char ADC,unsigned int AverageNum);
extern void ADC16_Sample3(unsigned int *Result0,unsigned int *Result1,
                          unsigned int *Result2,unsigned int AverageNum);
extern void ADC16_VrefOn();
extern void ADC16_VrefOff();
extern void Analog_On();
extern void Analog_Off();

网友A(2019-12-10):
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