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旋转编码 程序

楼主(2016-03-14):
本程序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书里面的源码,(包含工程文件(例3.2.4) )完整例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6245-1.html

关于本程序的详细解说大家可以点击上图下载电子书

程序1: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define PhaseA_BIT BIT5     /*A相I/O口的宏定义*/
#define PhaseB_BIT BIT6     /*B相I/O口的宏定义*/
//  A相接P1.5  B相接P1.6
#define PhaseB_H ( P1IN & PhaseB_BIT)     /*A相高电平的宏定义*/
#define PhaseB_L ((P1IN & PhaseB_BIT)==0) /*A相低电平的宏定义*/
int EncoderCnt=0;     //计数变量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WDTHOLD;
  FLL_CTL0 |=  XCAP18PF;                     // 设置晶振匹配电容18pF左右
  P1IES |=   PhaseA_BIT;                      // A相输入管脚设为上升沿中断
  P1IE  |=   PhaseA_BIT;                // 允许A相输入管脚中断
  _EINT();                              // 总中断允许
  BTCTL=0;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layNumber(EncoderCnt);    //主程序可以随时访问计数变量
    LPM3;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P1口中断源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_BIC_SR(SCG0);                    //从LPM3唤醒,恢复时钟准确性
  if(P1IFG & PhaseA_BIT)
     {
       if(P1IES & PhaseA_BIT)       //A下降中断
        {
         if(PhaseB_H) EncoderCnt--; //计数
         P1IES &= ~PhaseA_BIT;      //下一次改为上升沿触发
        }
       else                         //A上升中断
        {
         if(PhaseB_H) EncoderCnt++; //计数
         P1IES |= PhaseA_BIT;        //下一次改为下降沿触发
        }
     }
  P1IFG=0;                          //清除P1中断标志位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程序2:
#include <msp430x42x.h>
#include "LCD_Display.h"
#define A_H ( P1IN & BIT5)
#define A_L ((P1IN & BIT5)==0)
#define B_H ( P1IN & BIT6)
#define B_L ((P1IN & BIT6)==0)
int EncoderCnt=0;
unsigned char EncoderStatus=4;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WDTHOLD;
  FLL_CTL0 |=  XCAP18PF;                     // 设置晶振匹配电容18pF左右
  P1IES |=  (BIT4 + BIT6) ;              // P1.4、P1.6设为下降沿中断
  P1IES &=~ (BIT5 + BIT7) ;              // P1.5、P1.7设为上升沿中断
  P1IE  |=   BIT4 + BIT5 + BIT6 + BIT7; // 允许P1.4567中断
  P1IFG=0;
  _EINT();                              // 总中断允许
  BTCTL=0;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layNumber(EncoderCnt);
    LPM3;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P1口中断源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_BIC_SR(SCG0);
  if(P1IFG & BIT4)                  //A下降中断
     {
       if((EncoderStatus==4)&&(B_H)) {EncoderStatus=1;EncoderCnt--;}
       if((EncoderStatus==3)&&(B_L)) {EncoderStatus=2;EncoderCnt++;}
     }
  if(P1IFG & BIT5)                     //A上升中断
     {
       if((EncoderStatus==1)&&(B_H)) {EncoderStatus=4;EncoderCnt++;}
       if((EncoderStatus==2)&&(B_L)) {EncoderStatus=3;EncoderCnt--;}
     }
  if(P1IFG & BIT6)                  //B下降中断
     {
       if((EncoderStatus==1)&&(A_L)) {EncoderStatus=2;EncoderCnt--;}
       if((EncoderStatus==4)&&(A_H)) {EncoderStatus=3;EncoderCnt++;}
     }
  if(P1IFG & BIT7)                     //B上升中断
     {
       if((EncoderStatus==2)&&(A_L)) {EncoderStatus=1;EncoderCnt++;}
       if((EncoderStatus==3)&&(A_H)) {EncoderStatus=4;EncoderCnt--;}
     }
  P1IFG=0;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