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大部分时间处于低能耗 精度较高的单片机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3-14):
求产品型号 本人大一  从未接触过  大神见笑了

网友A:
msp430单片机,是目前功耗最低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B:
确实如楼上所述,msp430系列非常经典的极低功耗。我们用此系列芯片设计的产品,实际应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C:
最好的是51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单片机,是目前功耗最低的单片机芯片

有人说 常常处于休眠状态的话,MSP430的低功耗特性就不那么明显了  这是事实吗 那个——————————————51单片机应用于常常处于休眠状态的系统效果怎么样  还有请问您msp430相比51单片机   成本和可靠性(耐用性)怎么样

网友D:
430单片机

网友E:
既然是大一,没有接触过,就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单片机,从最基础的51学起,慢慢你就会了解,不要一上来就问最强的单片机或者这个,先学基础吧,所回答不单单针对楼主哦,勿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大一,没有接触过,就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单片机,从最基础的51学起,慢慢你就会了解,不要一上来就问最 ...

谢谢啦

网友F:
430,一般做低功耗的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