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已玩DIY,都是怎么做PCB板的呀?

楼主(2016-03-15):
前段时间自已玩些制做,除了那个洞洞板想来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做一个PCB板非常麻烦,到外面做又要成批,量少的话成本太高了,特别是自己玩就那么一两块。不知道坛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呀?自己买三氯化铁热转印还是雕刻呀?说出来大伙学习学习呗
以前的制做一
以前的制做二

网友A:
现在打板比较便宜了啊,一般10*10以内50块搞定,50*50以内30块搞定,都是10PCS,主要是免去洞洞板焊接那种要命的过程(享受过程的大侠除外)。主要问题就是多了的就没用了,并且一旦出错整批浪费(强迫症患者就不想要了)这些问题。优点是美观整齐,不用焊接太累。

网友B:
我也做过不少PCB板,用洞洞板做不美观,焊接麻烦,后来用覆铜板,最先刻线路,后来用油性笔画。直到现在还在摸索中,这是最近做的板子

楼主:
做的很好。不知油性笔用什么样的呀?一次性的那种笔?还是圆珠笔呀?

网友C:
现在用雕刻机,去年为了做PCB特意做了一台雕刻机,是享受过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很好。不知油性笔用什么样的呀?一次性的那种笔?还是圆珠笔呀?

一头大一头细的油性笔

楼主:
我也用光驱做了一个雕刻机,但不知做PCB板是用激光头还是什么刀具?用激光头的放那卖?什么型号的呀?好用吗?

网友D:
雕刻机雕隔离层快,但是焊接容易短路,铣整个轮廓板子好看,也好焊接但是时间很长。我现在就是用雕刻机做板子,

网友E:
原来从高中 拿万能板做收音机 LED流水灯 之类 非常的繁琐 后来用透明胶法 记号笔法 掌握了PCB的基础自制  在接着自学了Protel和AD  做板子就方便多了   然而遇到了焊盘与走线近焊接易短路等问题 也不断试验 掌握了阻焊层的自制 方便了很多也更接近成品的样式

网友F:
我在家里还是老办法,鸭嘴笔,油漆,稀料,

网友F:
前两天买了洞洞板,准备下次在做东西时,不用覆铜板,改用洞洞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的很好。不知油性笔用什么样的呀?一次性的那种笔?还是圆珠笔呀?

用签字笔(油性笔)也可以

网友H(2017-02-21):
洞洞板不好用,还要接线,如果错了改都不好改,我用热转印法,做0.2的线都没问题,而且效果好.只要找个激光黑白打印机和一个熨斗就搞定,去收购站买个黑白激光打印机不过就几十元的事////////

网友I(2023-12-26):
业余下热转印法比较理想

网友J(2024-01-28):
DIY是用2.54洞洞板直接焊.

网友K:
我都是自己画线路板,

网友L:
加立创打样5片都不要钱还包邮 为什么不用

网友M(2024-04-28):
引用 网友L:
加立创打样5片都不要钱还包邮 为什么不用

因为楼主是2016年的话题,嘉立创2021年才开始免费打样。

网友N:
我选择使用自己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