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舵机

楼主(2016-03-15):
红外控制舵机
/*******************************************************************************
*具体操作:        使用配套的遥控,按按键,查看显示屏键值。                                                   *
*        键值表:   45H    46H      47H                                                 *
*                                   44H    40H      43H                                                                                   *
*                                   07H    15H      09H                                                                                   *
*                                   16H    19H      0DH                                                                                   *
*                                   0CH    18H      5EH                                                                                   *
*                                   08H    1CH      5AH                                                                                   *
*                                   42H    52H      4AH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3;                                //红外中断引脚
sbit wela=P2^6;                                //数码管为选位
sbit dula=P2^5;                                //数码管段选为
sbit PWM=P1^5;                                //PWM信号输出
uchar IRCOM[7];                                //键值存储
uchar code tab[]={                        //共阳极数码管段选数组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j,count;                                        //dj舵机角度标识引脚
void delay0(uchar x)                        //延时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3;i++);
        }
}
void inter()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
        unsigned char j,k,N=0;
        EX1=0;
        delay0(15);
        if(IR==1)
        {
                EX1=1;
                return;
        }
        while(!IR)
                delay0(1);                           //跳过9ms低电平引导码
        for(j=0;j<4;j++)
        {
                for(k=0;k<8;k++)
                {
                        while(IR)
                                delay0(1);                //跳过4.5ms的高电平
                        while(!IR)
                                delay0(0);                //跳过0.56ms低电平
                        while(IR)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
                        {
                                delay0(1);
                                N++;
                                if(N>=30)                //高电平过长终止外部中断
                                {
                                        EX1=1;
                                        return;
                                }
                        }
                        IRCOM[j]=IRCOM[j]>>1;//向右移位补零
                        if(N>=8)
                        {
                                IRCOM[j]=IRCOM[j]|0X80;
                        }                                         //如果为高电平IRCOM为1
                        N=0;
                }
        }
  if(IRCOM[2]!=~IRCOM[3])                 //原码与反码对比验证,如果不正确则停止
  {
          EX1=1;
//        IROK=0;
        return;
  }
  IRCOM[4]=IRCOM[2]>>4;                //高四位变低四位
  IRCOM[5]=IRCOM[2]&0X0F;        //取键值得低四位
  IRCOM[7]=IRCOM[4]*16+IRCOM[5];//十六进制换算成十进制
  EX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                  //十进制键值显示
{
        uchar         bai,shi,ge;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1;
        P0=0x01;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ba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02;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sh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04;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ge];
        dula=0;
        delay(5);
        switch(num)
        {
                case 7:
                                dj--;
                                count=0;
                                if(dj==0)
                                        dj=1;
                break;
                case 21:
                                dj++;
                                count=0;
                                if(dj==6)
                                        dj=5;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Rscan(uchar num)
{
        uchar temp;
        temp=num;
        if(IROK!=0)
        {
                switch(num)
                {
                        case 7:
                                                dj--;
                                                count=0;
                                                if(dj==0)
                                                dj=1;
                        break;
                        case 21:
                                                dj++;
                                                count=0;
                                                if(dj==6)
                                                dj=5;
                        break;
                        default:
                        break;
                }
                IROK=0;
        }
}  */
void main()
{
        EA=1;          //全局中断开
    EX1=1;         //外部中断1开
    IT1=1;
        TMOD=0X010;
        TH1=0XFE;
        TL1=0X0C;
        ET1=1;
        TR1=1;
        count=0;
        while(1)
        {
//                IRscan(IRCOM[7]);
                display(IRCOM[7]);
                delay(2);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0C;
        count++;
        if(count<dj)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40;
}

舵机 红外.rar

网友A:
艾玛。。坨机 我现在正在研究

网友B:
希望能好好研究下

网友C:
我有个爱顶贴的好习惯

网友D(2016-05-20):
我想参考下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F:
谢谢楼主 一起学习一起加油

网友G(2017-04-18):
46和47行代码应该在41行后面,因为接收引导码是9ms低电平+4.5ms高电平,不分开~

网友H:
舵机,就是挺多用的,程序有点不知道怎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