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怎样用?

楼主(2016-03-15):
教程里面的都是定时器中断的,想学习一下外部中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大师门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
#include <reg52.h>
sbit k1=P3^2;
sbit led=P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key_scan(); //声明键盘扫描子函数
//=================================================
void main()
{
led=1; //上电初始化,led灯不亮
while(1)
{
key_scan();
delay_ms(3000);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ms级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30;y>0;y--);}
//-------------------------------------------------
void key_scan() //键盘扫描子函数
{ if(k1==0) //有键按下吗?(k1=0 ?)
{ delay_ms(10); //延时消抖
if(k1==0) //确实是有键按下,则:
{led=!led; //翻转灯的状态
while(!k1);} //等待按键放开
}
}
//-------------------------------------------------

网友A:
你百度的这个有用到外部中断吗?你是要用外部中断干啥的?如果没想清楚要用外部中断干啥的话,就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的作用吧。如果是想清楚了用他来干啥,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建议你去看看相应芯片的data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