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计算机的电路和程序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6-03-15):
计算机模型机
首先打开NEWest.DSN。在AT89C51器件上双击,在Program File: 路径选中该文件夹中的new.hex文件。然后可以按仿真开始按钮。大概经过5~10秒程序写入完毕。然后将一些开关拨回。即将SW15SW18SW10SW9拨至右边。SW14拨至上边。和U41连接的LOGICSTATE拨为0,和U45连接的LOGICSTATE拨至1。然后可以按动START上的LOGICSTATE。整个系统开始运行。
#include "reg51.h"

sbit OE =P2^7;
sbit WE =P2^6;
sbit CS2=P2^5;
sbit CS1=P2^4;
sbit CS0=P2^3;
sbit t=P2^2;
sbit WE_R=P2^1;
sbit LDRAM=P2^0;
sbit tr=P1^7;

#define n 100
void delay(void)
{
        char i,j;
        for(i=0;i<n;i++)
                for(j=0;j<n;j++)
                {}
}
void init(void)
{
        OE=1;
        WE=1;
        CS2=1;
        CS1=1;
        CS0=1;
        WE_R=1;
        LDRAM=1;
        t=0;

}
void main(void)
{
        char c2[25]= {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95,0x00,0x00,0x01,0x01,
                0x01,0x01,0x02,0x00,0x00,0x01,0x01,0x00,0x01,0x00,0x07,0x00,0x07,0x06};
//        char c1[25]= {0x81,0xed,0xc0,0xe0,0xb0,0xa2,0x9a,0xe0,0x12,0xed,0xed,
//                0xed,0xed,0x82,0xe0,0xa0,0xed,0xed,0xa0,0x80,0x20,0x0a,0xd1,0x0a,0x8a};
        char c1[25]= {0x81,0xed,0xc0,0xe0,0xb0,0xa2,0x9a,0xe0,0x10,0xed,0xed,
                0xed,0xed,0x82,0xe0,0xa0,0xed,0xed,0xa0,0x80,0x20,0x0a,0xd1,0x0a,0x8a};
        char c0[25]= {0x10,0x82,0x48,0x04,0x05,0x06,0x01,0x0d,0x01,0x83,0x87,
                0x8e,0x96,0x01,0x0f,0x15,0x92,0x94,0x17,0x01,0x18,0x01,0x81,0x10,0x11};

        char ram[11]={0x00,0x10,0x0a,0x20,0x0b,0x30,0x0b,0x40,0x00,0x00,0x01};
        char i;

        init();
        WE=0;
        for(i=0;i<=24;i++)
        {
                P1=i;
                t=!t;

                P0=c2[i];
                CS2=0;
                delay();
                CS2=1;

                P0=c1[i];
                CS1=0;
                delay();
                CS1=1;

                P0=c0[i];
                CS0=0;
                delay();
                CS0=1;
                t=!t;
        }

        WE=1;
        CS2=0;
        CS1=0;
        CS0=0;
        OE=0;

        P0=0x00;

        for(i=0;i<25;i++)
        {
                P1=i;
                t=!t;

                t=!t;
                delay();
        }

        P1=0x01;
        t=!t;
        t=!t;
        delay();

        P3=0;

        LDRAM=0;
        tr=0;
        for(i=0;i<11;i++)
        {
                P3=i;

                tr=!tr;
                tr=!tr;
                P3=ram[i];

                WE_R=0;
                delay();
                WE_R=1;

        }

        P3=0x00;
        tr=!tr;
        tr=!tr;

        LDRAM=1;

        while(1){}
}

实验结果:
微地址顺序(八进制)
00 20
00 01 02 10
00 01 02 10 03 04 05 06
00 01 02 10 07 15
00 01 02 10 16 17 25
00 01 02 10 26
再跳转到开始,重复执行
00 20
00 01 02 10
00 01 02 10 03 04 05 06
00 01 02 10 07 15
00 01 02 10 16 17 25
00 01 02 10 26

模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