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温报警器程序

楼主(2016-03-15):
/*-----------------------------------------------
  名称:DS18b20数码管显示 超温报警
/***********************************************************
实验名称:DS18b20数码管显示 超温报警
程序说明:显示格式 符号 xxx.x C ,可以显示负温度 超过设定温度报警
实验平台:YZ200 V2.0开发箱
作者:徐锐锋
日期:2010-11
广州研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爱研发网)  版权所有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8b20.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CtrlPort P1 //定义位选端口

#define OVERTEMP 60 //定义超温报警数值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TempData[0]=0x4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0;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OVERTEMP)//如果超温则提示
       TempData[0]=~0x76;//显示"H"
        else
           TempData[0]=0;

    if(TempH/100==0)
          TempData[6]=0;
        else
      TempData[6]=DuanMa[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5]=0;
        else
     TempData[5]=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4]=DuanMa[(TempH%100)%10]&0x7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DuanMa[TempL];
         TempData[1]=0x39;         //显示C符号
  }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Ctrl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3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