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h文件中写函数

楼主(2016-03-15):
怎么在.h文件中写函数

网友A:
头文件里放函数名,用一个.c文件写函数很方便的啊

网友A:
头文件里声明函数,用一个.c文件写函数很方便的啊

网友B:
1602.h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29492-1.html  这个应该是你需要的

网友C:
在.h文件中写 最好做声明处理

网友D:
添加一个文件改成  H .结尾就行了

网友E:
改为.h,并作申明

网友F:
不是问怎么写  要先明白他的原理 其实不难的  简单说就是一个程序文件里面添加一个链接

网友G:
头文件跟C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把函数实现写在头文件里,但是多个C文件包含它会出错,单个就没问题,跟你写在C文件里一样的效果

网友H:
任何情况,请不要在.h头文件里面写函数,保持这个好习惯吧。。。当然你要是一定要写,就直接写吧,和.c一样

网友I: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    #endif     .......中写入的是该.c 文件中所有定义的函数声明全称,以分号结束,如lcd602.c文件中写指令函数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等等

网友J(2017-03-15):
引用 网友B:
1602.h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29492-1.html  这个应该是你需要的

谢谢 ,马上试试

网友K(2019-07-27):
如果是很简单的程序的话全写在main.c里面也可以。带H的一般是写好的库,作为一个库,有时候需要快速的让用户知道里面的函数是如何使用的,所以会在.h文件里面声明所有的变量,宏定义和函数,并添加备注,然后具体的函数写在.c文件里。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需要一些不需要修改的变量,比如字库,就可以卸载.h文件里面,这样你在编程的时候就不用每次都翻一遍字库了

网友L:
.h文件只是做一下声明,函数体在.c文件里

网友M:
.h中声明函数     .c中写函数具体内容

网友N:
一般都在.c文件中写函数,在.h文件中声明即可,没必要在.h文件中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