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2004 LCD测试脚本,配合51单片机

楼主(2016-03-16):
************************************************************************************************/
/***                                       LCD2004液晶显示                                    ***/
/***                                       2016-03-16  Mod By Xiaoyao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 P2                                                                             //定义LCM数据总线至P0
sbit RS=P3^0;                                                       //寄存器选择位(0指令1数据)
sbit RW=P3^1;                                                       //设置读写位(0写入1读取)
sbit E=P3^2;                                                        //使能为(0禁止1允许)
sbit BF=P3^3;

uchar line1[]="LCD TEST PROGRAM By ";                                //第一行显示字符
uchar line2[]="Everything is OK! XY";                                //第二行显示字符
uchar line3[]="aaaaaaaaaaaaaaaabcde";                                //第三行显示字符
uchar line4[]="bbbbbbbbbbbbbbbcdefg";                                //第四行显示字符

void Init_LCD(void);                                                 //声明液晶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声明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声明写数据函数
void check_BF(void);                                                 //声明检测忙信号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声明显示位置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声明显示函数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i=1;i<x;i++)
        for(j=1;j<110;j++);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cm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md(0x08);                                                         //Tune off screen
                                write_cmd(0x01);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write_cmd(0x06);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md(0x0c);                                                         //清除屏幕显示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com)
{
        check_BF();
        E=0;//写命令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RS=0;
        RW=0;
        DATA=com;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写命令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RS=1;
        RW=1;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chardata)
{
        check_BF();
        E=0;//写数据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RS=1;
        RW=0;
        DATA=chardata;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写数据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RS=0;
        RW=1;
}
/**********************检查忙碌函数******************************************************************/
void check_BF(void)
{
       P2=0xff;//赋P2口初始值
       E=0;//读状态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RS=0;
       RW=1;
       E=1;//拉高,读状态
       while((P2&0x80)==0x80);//判断是否繁忙,等待空闲
       E=0;//读状态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RS=1;
       RW=0;
}
/**********************定义显示位置*******************************************************************/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
        if(x==0)
                add=0x80+y;
        else
                if(x==1)
                        add=0xc0+y;
        else
                if(x==2)
                        add=0x94+y;
        else
                if(x==3)
                        add=0xd4+y;
        write_cmd(add);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L(uchar x,uchar y,uchar *s)
{
        set_xy(x,y);
        while(*s)
        {
                DATA=*s;
                write_data(*s);
                s++;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displayL(0,0,line1);
                displayL(1,0,line2);
                displayL(2,0,line3);
                displayL(3,0,line4);

        }
}

好用的2004 LCD测试脚本,配合51单片机

网友A(2021-06-29):
数据是P2口,为啥说明再P1口,我的单片机为啥调不出来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