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装后,运行keil uVision2 没有显示语句标号 请教keil uVision2的使用问题

楼主:
系统重装后,运行keil uVision2 没有显示语句标号。
程序发生错误时,无法找到错误的位置。

网友A(2016-03-16):
你看看是不是头文件那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头文件那里的问题。

谢谢!
好像不是头文件的原因。
我又重新装了Keil。
可以显示语句标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