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计数 求错误

楼主(2016-03-16):
#include<reg52.h>
#include"hl52_h.c"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TMOD=0x01;//mode of clock
         TH0=0;
         TL0=0;
         TR0=1;         // ji shu
         EA=1;           //interrupt open
         while(1)        ;
}
void T0_Delay(void) interrupt 1
{

         i++;
         TR0 =0;
         TH0=0;
         TL0=0;
         if(i==20)
                 {
                 i=0;
                 LED3=~LED3;
                 }
         TR0=1;
         }

楼主:
新人求搭理 ,我是妹子,萌萌的妹子

楼主:
上板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板没反应。

LED3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板没反应。

while后面的分号干嘛的

楼主:
去掉编译错误。我也不知道

楼主:
SBIT出的一个P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后面的分号干嘛的

去掉编译错误

网友B: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定有检查过了吗?我看你没有设置成计数方式呢~TMOD设置成0x01是错误的,看看datasheet?

网友B: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错了呢?
没有设置成计数方式啊,看看datasheet?

网友C:
#include"hl52_h.c"  这是啥  萌萌的妹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人求搭理 ,我是妹子,萌萌的妹子

看          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hl52_h.c"  这是啥  萌萌的妹子

自己做的头文件。包含52芯片的端口。

楼主:
一看就成了抠脚男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定有检查过了吗?我看你没有设置成计数方式呢~TMOD设置成0x01是错误的,看看datasheet?

哦  谢谢  我查查看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定有检查过了吗?我看你没有设置成计数方式呢~TMOD设置成0x01是错误的,看看datasheet?

查了 是那个啊。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