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计数上机没反应

楼主(2016-03-16):
硬件#include<reg52.h>#include"hl52_h.c"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TMOD=0x01;//mode of clock
         TH0=0;
         TL0=0;
         TR0=1;         // ji shu
         EA=1;           //interrupt open
         while(1)        ;
}
void T0_Delay(void) interrupt 1
{

         i++;
         TR0 =0;
         TH0=0;
         TL0=0;
         if(i==20)
                 {
                 i=0;
                 LED3=~LED3;
                 }
         TR0=1;
         }

网友A:
TMOD改一下,

网友B:
看看TMOD寄存器的定义,硬件计数是怎么设置这个寄存器的

网友C:
中断没打开吧

楼主:
求解决  哪里问题

楼主:
查了 是那样啊   。。。。

网友A:
中断没打开

楼主:
TR0=1;         // ji shu
         EA=1;           //interrupt open'
这两句不时打开和运行么 大侠指教

网友A:
先开中断ET0 = 1;EA = 1;TR0=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中断ET0 = 1;EA = 1;TR0= 1;

非常感谢。我再复习下中断必要参数。谢谢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