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单片机动手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6-03-16):
各位大牛好!作为51单片机初学者,我也深知动手决定单片机的学习深度,在焊接单片机系统时,需要哪些工具(焊枪等)?网大神结合自己初学时提供宝贵的意见!拜托了!版主手下留情,勿删除此贴!

网友A:
老母鸡一只,油二两,备注最好是菜籽油,盐适量,葱姜大蒜若干,备注根据个人口味,等等

网友B:
烙铁,万用表,松香,焊锡丝,焊枪就先不用上了

网友C:
作为单片机的初学者,软件我只有proteus和kell两个软件,,硬件方面,现在正学焊接,只要焊锡,导线,钳子,镊子,焊枪

网友D(2017-01-03):
keil技术本,编程器,

网友E:
keil以及那个二进制烧录器

网友F:
新手,帮忙顶吧…

网友G:
买本基础书,带视频的,努力加油

网友H:
先用软件做吧 我们上这课都是用软件做的

网友I:
先看看基本的制作视频,工具主要是电烙铁.焊丝.剪线钳,最好在配个万用表

网友I:
电烙铁,焊丝,剪线钳,万用表

网友J:
示波器,烧写器

网友K:
学单片机先要有编程软件,keil 和Proteus仿真软件,或者配一套51实验板,焊接工具,材料等

网友L:
焊锡枪,焊锡丝,镊子,小剪刀,导线,等等

网友M:
软件 keil(写程序), altiumdesigner(画电路图),工具 :烙铁 ,万用表 ,焊锡,松香,镊子,剪线钳,覆铜板,各种元器件

网友N:
有工具包,里面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