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通过LM358运放为什么不用接模数转换就可以显示啊

楼主(2016-03-16):
本人小白,求教各位大神模拟信号通过LM358运放为什么不用接模数转换就可以显示啊

楼主:
求大神 指导!!!

网友A:
不懂,386只是运放,放大作用的,你说的直接显示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就是说模拟信号通过LM358之后直接接LCD1602  直接可以计数了   没有模数转换模块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