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命名蓝牙模块的名称?

楼主(2016-03-16):
如何重新命名蓝牙模块的名称?

网友A:
用串口进入AT命令就可以改啦,具体看看蓝牙的AT指令集

网友B:
回帖奖励 +3

问问其他大神吧

网友C:
同问啊  大神求解

网友D(2016-05-02):
蓝牙模块连接下载模块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

网友E:
基本上蓝牙都是用at指令的,用串口连接到蓝牙模块,然后用串口助手操作即可。具体的可以找一下相应蓝牙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F(2016-07-17):
下个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

网友G:
同问,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对AT命令进入设置即可

网友I:
修改蓝牙模块名字:AT+NAME=<name>
例如:AT+NAME=Beetle
模块返回:0K

查看当前蓝牙模块名字:AT+NAME?
例如:AT+NAME?

楼主(2016-08-21):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J:
你说的是软件还是PCB

网友K(2017-10-21):
你好,蓝牙模块名称你知道怎么改了吗

网友L(2018-12-20):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你好 我想問問 怎麼修改藍牙設備的名稱

网友M:
利用串口At命令操作

网友N(2020-02-19):
蓝牙模块要用USB转TTL的线直接接在电脑上,就可以利用AT指令集来改写名字,但是我现在没有这种线,有没有51单片机的代码,将电脑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直接发给蓝牙从而修改蓝牙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