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TEXT1.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楼主(2016-03-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0=P1^0;
sbit SCLK=P1^1;
sbit RST=P1^2;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tCount=0
uchar MonthsDays[]= {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说是这行错了 ,,, 但是哪错了!!!???
uchar *WEEK[]={"sun","一","二","三","四","五","六"};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0"};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uchar DateTime[7];
char Adjust_Index=-1;
uchar Change_Flag[]="-MHDM-Y";

网友A:
上面说的是语法错误,你要不试试 typeof的方法重定义类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网友C:
uchar tCount=0
根据经验都看前一行,没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