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1.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6):
TEXT1.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0=P1^0;
sbit SCLK=P1^1;
sbit RST=P1^2;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tCount=0
uchar MonthsDays[]= {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这行是错误的! 怎么解决!
uchar *WEEK[]={"sun","一","二","三","四","五","六"};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0"};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uchar DateTime[7];
char Adjust_Index=-1;
uchar Change_Flag[]="-MHDM-Y";

网友A:
是什么错误类型,看着应该是上一行少了一个";"

网友B:
uchar tCount=0    这一行少个分号

网友B:
细心点就ok了

网友C(2017-01-01):
少了分号了

网友D(2017-03-10):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错误类型,看着应该是上一行少了一个";"

感谢,将近一年后的今天感谢你帮助了我。网上copy的,下来格式变了//注释把};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