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光敏电阻 控制 led灯

楼主(2016-03-16):
程序呢?没见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呢?没见到啊

我想找这个程序

网友B:
把一个管脚接个上拉到VCC  然后在把这个光敏从这个管脚拉到地  然后 读取管脚状态  感光的时候状态为低  然后你在开关对应的led 管脚 控制灯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没有给我们程序,我们怎么给你提供帮助呢

楼主:
用STC单片机的内部AD再用内部PWM输出控制LED,论坛好像有这方面的程序。你要多下功夫看帖子。不要当伸手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C单片机的内部AD再用内部PWM输出控制LED,论坛好像有这方面的程序。你要多下功夫看帖子。不要当伸手党 ...

ok

网友D:
我不太会等我学会了教你

网友E(2016-07-23):
用单片机的有AD功能的脚接光敏分压电路,采集电压变化判定光照强度,然后用PWM改变相应的占空比驱动LED

网友F:
若仅此功能,就不用单片机了,全数字电路更简单可靠。

网友G(2017-12-29):
我想找这个程序

网友H:
楼主能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I:
这个要用到ADC检测!

网友J:
#include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P10 = P1^0; //要控制的LED灯 sbit K1= P3^2; //按键K1 //用定时器中断闪烁LED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0x01; //定时器0,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程序循环 { ; //主程序在这里就不断自循环,实际应用中,这里是做主要工作 } } //定时器0中断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0=0x00;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0x0005 TL0=0x06; P10=~P10; //反转LED灯的亮和灭 }

网友J:
#include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P10 = P1^0; //要控制的LED灯
sbit K1= P3^2; //按键K1
//用定时器中断闪烁LED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TMOD=0x01; //定时器0,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程序循环

; //主程序在这里就不断自循环,实际应用中,这里是做主要工作

//定时器0中断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TH0=0x00;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0x0005
TL0=0x06;
P10=~P10; //反转LED灯的亮和灭

网友K:
楼梯间声控开关灯就是这种的,用不着单片机。

真要用单片机的话,检测某IO管脚输入是高是低然后对应输出LED灯就可以的。代码就几句话

网友L:
请把你的程序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