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精度问题讨论

楼主(2016-03-16):
HS-RC04超声波测量精度如何解决,我做超声波测量时,障碍物倾斜精度超过45度时程序卡死,

网友A:
卡死是死机了吗?还是没有结果啊,请表述清楚。。。。
你说的情况很正常,因为超声波是利用声波的反射进行测量的,如果没有反射波反射回来当然程序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是硬件所致和精度没有关系。使用超声波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他的使用范围,比如障碍物太小的,圆滑的,是可以吸收声波的,包括倾斜的都不可以使用。

网友B:
建议做个超时处理,或者以超声波模块的测量距离极限为上限边界。问题应由软件来解决,无论怎样,软件要有容错处理机制,实际探测时不应当出现任何情形的死机。

网友C:
死机,是程序溢出的表现,设定区间,应该就会解决

网友D:
你写的程序问题,当超过45度的时候,只有发出的超声波,并不能收到返回的超声波,如果你的程序没有做超时处理的话,就会卡在检测收到超声波返回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