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51单片机光敏电阻 led

楼主(2016-03-16):
用c编写一个程序使光敏电阻控制led灯,也就是无光led亮 ,有光 led灭

网友A:
if(guangmin==0)
{LED=0;}
else{LED=1;}
前提条件是,光敏电阻的调理电路需要做好,就是有光的时候输出1,无光的时候输出0,然后LED灯为低电平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guangmin==0)
{LED=0;}
else{LED=1;}

恩恩,谢谢啦

网友B(2019-12-19):
可以给我完整的程序吗谢谢大神实训作业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