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晶振的使用注意事项、原理、基本应用

楼主(2016-03-17):
32.768KHZ晶振的原理和基本应用。

  32.768晶振一般用于计时。
  作 用:用于计时(时间基准)
  使用地方:用于钟表,电脑主板计时,以及其他有计时需要的电路中。
  内部结构:这是因为32768215次方。当把32.768k晶振的信号连到一个16位的计数器时,第16位数字每变化一次,正好就是1秒钟时间。这样就可以计时了。

网友A:
TM32F103系列芯片,最高工作频率可以到72M 使用8M的外部晶振,一般还需要使用内部的PLL锁相环进行倍频 相比于内部的8M的RC震荡 外部晶振频率稳定性更好 如果有用到测频或者定时功能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对于ADC模块 由于IO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 且IO口的耐压值一般有5V兼容 所以只要输入电压不小于-0.7V,不高于5V 则属于正常范围 超范围的话会烧坏所使用的IO口引脚。 一般不会对芯片其他引脚造成影响。

网友B:
可以直接内部设置频率就好了,不用外部晶振也可以用的

楼主:
音叉型水晶振动子标准品(32.768Khz圆柱体型晶振)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1.        耐冲击性
施加了过大的冲击后,会引起特性的恶化或不发振。
充分注意不要发生落下。另外,尽可能在无冲击的条件下使用。
自动焊接或条件变更时,在使用前应充分确认一下。

2.        耐热性、耐湿性
在高温或低温或高湿度条件下长时间的使用及保管,会引起振动子的恶化。尽可能在常温、常湿条件下使用、保管。

3.        焊锡耐热性
标准型的振动子使用178℃熔点的焊锡。振动子内部的温度超过150℃,会引起制品特性的恶化或不发振。
要在超过上面温度的条件进行组装时,是否改用耐热制品或SMD振动子。
使用流动焊锡焊接时,请贵公司充分确认或与我公司联络。
焊接条件,引线部,280℃以下5秒以内或260℃以下10秒以内。
且,请不要在引线根部直接焊接。是造成特性恶化的原因。

4.        印刷电路板的组装方法
音叉型振动子横向倒放时,请充分固定到电路板上。特别是振动的部位,如图所示在电路板与振动子间放入缓冲材料,或用弹力较好的接着剂(硅胶等)进行固定。另外,请避免在底座玻璃部涂布接着剂。
振动子直立使用时,振动子与电路板间隔开DT-383mm以上,DT-262mm以上。

5.        引线加工
要进行引线切断时,应对切断刀进行充分整备。
引线加工时,或引线弯曲修正时,对引线根部施加过大的力,会引起底座玻璃裂等,或对压入部施加过大的力,注意会引起漏气不良。另外,引线根部应留0.5mm以上的直线引线部分。

6.        超音波洗净及超音波焊着
由于是内部的水晶片谐振,造成不发振的原因,因此不能保证能否进行超音波焊着。
关于超音波洗净,请贵公司确认。

7.        激振标准
振动子在过大的激振标准上使用后,会引起特性恶化或不发振。
对于此种振动子,我公司建议在1.0μW以下使用。尚,不能保证在2.0μW以上使用。

楼主:
为什么实时时钟的晶振都是32.768KHZ频率

我们都知道实时时钟就应该用32.768KHZ的晶振,但是,为何用32.768而不是用其他频率呢?

振荡电路用于实时时钟RTC,对于这种振荡电路只能用32.768KHZ 的晶体晶体被连接在OSC3 与OSC4 之间而且为了获得稳定的频率必须外加两个带外部电阻的电容以构成振荡电路。

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即秒针每秒中走一下,石英钟内部分频器只能进行15次分频,要是换成别的频率的晶振,15次分频后就不是1HZ的秒信号,钟就不准了。

32.768K=32768=2的15次方,数据转换比较方便、精确。
上图中晶振旁边的电阻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你看到别的实时时钟电路中没有那个电阻也不要怀疑。
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中的15次分频具体的说是15次二分频,也就是说32768/2/2/2/2/2/2/2/2/2/2/2/2/2/2/2 = 1HZ 也就是1s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的晶振比如:65.536KHZ,只是要经过16次2分频才是1HZ(1s)。所以我们只要把石英钟内部的分频器换成只能进行16次二分频就一切OK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