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单片机收发程序下载

楼主(2016-03-17):
基本成功。
收到数据时,能点亮一个led。
单片机 STC12C5260S2   1T
        延时用的是51单片机小精灵 stc1T 模式编写
1.8上午,发送程序已做部分优化,优化了延时,使延时更加短。
1.8下午,接收程序已做部分优化,优化了延时,使延时更加短。

发送主要程序(完整版请下载附件: nrf2401—基本驱动程序.rar (89 KB, 下载次数: 71)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01.h"

uchar TxRxBuff[32]={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
                                        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20,0x21,
                                        0x22,0x23,0x24,0x25,0x26};
uint i;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2400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3;
        TL1=0XF3;
        PCON=0X00;
        EA=1;
        ES=1;
        TR1=1;
}

void serve_z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else
        {
                TI=0;
        }
}

void main()
{
        bit flag=1;
        uint i,j;
        init_uart();
        Config2401();
        delay_600us();
        SetTx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 初始化后,为发送模式
        while(1)
        {
                  for(i=0;i<30;i++)                  //延时一会儿
                          for(j=0;j<30;j++);
                 ///////////////
                 /// 模式设置        ///
                 //key1按下一次,设置为发送模式,按下key2,发送数据,        //亮一个led
                 //key1按下两次,设置为接收模式,按下key3,将数据传至mcu。//亮两个led

                if(key1==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1==0)
                {
                           while(key1==0);
                        if(key1==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1==1)
                        {
                                if(!flag)
                                {
                                        flag=1;                //置标志位,为下次按键准备
                                        led1=0;         //        灯测试
                                        delay1ms(1000);           //指示灯亮一秒
                                        SetTx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led1=1;                                      //灯灭,说明已设置好
                                }
                                if(flag)                //第二次按键判断 ,设置为接收模式
                                {
                                        led1=0;                                   //指示灯亮
                                        led2=0;
                                        delay1ms(1000);
                                        SetRx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led1=1;
                                        led2=1;                                        //指示灯灭,说明已设置好
                                        flag=0;                                        //复位标志符
                                }
                        }
                }
        ////////////////////////////////////////////////////
        //////////////////////////////////////////////////
                if(key2==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2==0)
                {
                           while(key2==0);
                        if(key2==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2==1)
                        {
                                if(!flag)
                                {
                                        led3=0;
                                        nRF2401_TxPacket(TxRxBuff);        //发送数组TxBuf[]内的数据
                                        delay1ms(1000);
                                        led3=1;
                                }

                                if(flag)
                                {

                                        if(nRF2401_RxPacket(TxRxBuff)==1);//检查是否有数据要收,若有,则存在数组RxBuf中
                                                                                                   //并返回  1;没有则返回  0;
                                   {
                                            led3=0;
                                                led4=0;
                                                delay1ms(2000);
                                               led3=1;
                                                led4=1;
                                   }

                                }
                        }
                }
         ///////////////////////////////////////////////////
         ////////////////////////////////////////////////////
                if(key3==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3==0)
                {
                           while(key3==0);
                        if(key3==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3==1)
                        {
                                led3=0;
                                delay1ms(1000);
                                i=0;
                                while(TxRxBuff[i]!='\0')
                                {
                                        SBUF=TxRxBuff[i];
                                        i++;
                                        delay_600us();
                                }
                        }

                }
         //////////////////////////////////////
        ///////////////////////////////////////////////
        /*
          此处添加显示程序

                                */
        }

}

接受部分主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01.h"

uchar TxRxBuff[32]={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
                                        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20,0x21,
                                        0x22,0x23,0x24,0x25,0x26};
uint i;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2400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3;
        TL1=0XF3;
        PCON=0X00;
        EA=1;
        ES=1;
        TR1=1;
}

void serve_z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else
        {
                TI=0;
        }
}

void main()
{
        bit flag=1;
        uint i,j;
        init_uart();
        Config2401();
        delay_600us();
        SetTx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 初始化后,为发送模式
        while(1)
        {
                  for(i=0;i<30;i++)                  //延时一会儿
                          for(j=0;j<30;j++);
                 ///////////////
                 /// 模式设置        ///
                 //key1按下一次,设置为发送模式,按下key2,发送数据,        //亮一个led
                 //key1按下两次,设置为接收模式,按下key3,将数据传至mcu。//亮两个led

                if(key1==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1==0)
                {
                           while(key1==0);
                        if(key1==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1==1)
                        {
                                if(!flag)
                                {
                                        flag=1;                //置标志位,为下次按键准备
                                        led1=0;         //        灯测试
                                        delay1ms(1000);           //指示灯亮一秒
                                        SetTx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led1=1;                                      //灯灭,说明已设置好
                                }
                                if(flag)                //第二次按键判断 ,设置为接收模式
                                {
                                        led1=0;                                   //指示灯亮
                                        led2=0;
                                        delay1ms(1000);
                                        SetRx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led1=1;
                                        led2=1;                                        //指示灯灭,说明已设置好
                                        flag=0;                                        //复位标志符
                                }
                        }
                }
        ////////////////////////////////////////////////////
        //////////////////////////////////////////////////
                if(key2==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2==0)
                {
                           while(key2==0);
                        if(key2==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2==1)
                        {
                                if(!flag)
                                {
                                        led3=0;
                                        nRF2401_TxPacket(TxRxBuff);        //发送数组TxBuf[]内的数据
                                        delay1ms(1000);
                                        led3=1;
                                }

                                if(flag)
                                {

                                        if(nRF2401_RxPacket(TxRxBuff)==1);//检查是否有数据要收,若有,则存在数组RxBuf中
                                                                                                   //并返回  1;没有则返回  0;
                                   {
                                            led3=0;
                                                led4=0;
                                                delay1ms(2000);
                                               led3=1;
                                                led4=1;
                                   }

                                }
                        }
                }
         ///////////////////////////////////////////////////
         ////////////////////////////////////////////////////
                if(key3==0)                 //去抖检测
                delay10ms();
                 if(key3==0)
                {
                           while(key3==0);
                        if(key3==1)          //松手检测
                        delay10ms();
                        if(key3==1)
                        {
                                led3=0;
                                delay1ms(1000);
                                i=0;
                                while(TxRxBuff[i]!='\0')
                                {
                                        SBUF=TxRxBuff[i];
                                        i++;
                                        delay_600us();
                                }
                        }

                }
         //////////////////////////////////////
        ///////////////////////////////////////////////
        /*
          此处添加显示程序

                                */
        }

}

网友A(2019-08-22):
有用的资料

网友B:
弱弱的问下,这个是属于51单片机控制NRF2401对吧,那NRF2401 本身程序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