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STC的51单片机有方形的有长方形 是怎么区分 和功能的,51单片机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6-03-17):
我看STC的51单片机有方形的有长方形  是怎么区分 和功能的

网友A:
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体积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B:
只是封装不同而已,可以用于不同的场合和设计,一般来说只要芯片的型号一样不同的封装功能和用法是一样的。封装就是你看到的器件的外形,以及引脚的间距。封装有直插的,贴片的,等等,贴片的也有很多种

网友C:
封装不同,datasheet上有说明的。

网友D:
封装不同而已,你看看上面的芯片型号,再去找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就行了,上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E(2017-01-01):
只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E:
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F:
功能一样的

网友G:
封装不同,芯片型号不同,根据型号在网上可以查到资料

网友H:
自己用的话,长方形的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