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明渐暗用定时器控制20S完成渐明渐暗

楼主(2016-03-18):
你好,请教下想在20S完成渐变,怎么调时间,我怎么调亮度变化值到0-400总时间怎么和0-100一样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_PWM_LIMIT_MAX  9999
//#define LED_PWM_LIMIT_MIN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r=P1^0;
sbit ledg=P1^1;
sbit ledb=P1^2;
bit LEDDirection=0;//LED控制方向0:渐亮1:渐灭
uchar pwm=0;
uchar pwmr=0;
uchar scw=0;//中断记数
uchar tt=0;
//void dealy(uint z);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TH0=0xff;
  TL0=0x47;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pwm=0;
     TH0=0xff;
     TL0=0x47;

   scw++;
  if(scw>100)
  {
    scw=0;
    tt++;
    if(tt>5)
    {
        tt=0;

    if((pwmr<=99)&&(0==LEDDirection))
      {
         pwmr++;

      if(pwmr>99)
       {
         LEDDirection=1;
         pwmr=99;

       }

      }
      if((pwmr>=0 )&&(1==LEDDirection))
         {
                 pwmr--;

              if(pwmr<0 )
               {
                 LEDDirection=0;
                 pwmr=0 ;
               }

         }
       }
            pwm=pwmr;

  }

         if(pwm>0)
            {
              ledr=0;
              pwm--;

            }

           else
             {
                ledr=1;

             }
          求大神指点,这个程序先由暗渐变亮,再由亮渐变暗,之后怎么由暗直接变全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这灯 就0  1 两种个状态  怎么能看到亮灭变化的过程

网友B:
楼上误解了吧,这是pwm调的

网友B:
不过程序我就没有认真看了,这个简单的问题你认真跟踪一下变量的变化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