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库函数1602秒表程序

楼主(2016-03-18):
求大神给我发一个1602的秒表程序,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2016-12-25):
本论坛搜所得可以作参考,

网友B: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exter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extern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uint8_t LCD_busy(void); //读LCD忙碌状态,直到LCD1602不忙为止  void Wait_Leisure(void);//一直等待到LCD1602空闲  void LCD_WriteInitcmd(uchar cmd);//写入LCD初始化时的命令,不可以检测忙状态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写指令到LCD1602,指令数据占一个字节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写一字节数据到LCD1602 void LCD_pos(uchar pos);//设定显示位置 00h~27h,40h~47h void LCD_Setpos(uchar row,uchar col);//根据习惯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DispChar(char ch);//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etpos_DispChar(uchar row,uchar col,char ch);//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DispString(char str[]);//使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串,

显示位置需提前设定  void LCD_Setpos_DispString(uchar row,uchar col,char str[]);//使LCD1602从指定位置开始显示一个字符串  void LCD_Dispnum(uint32_t num);//显示一个不超过8位的整数,显示位置需提前设置  void LCD_Setpos_Dispnum(uchar row,uchar col,uint32_t num);//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不超过8位的整数  void LCD_DispDecimal(uint32_t num,uchar dot);//显示一个有效位不超过8位的浮点数,显示位置需要提前设定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有效位不超过8位的浮点数  void LCD_Setpos_DispDecimal(uchar row,uchar col,uint32_t num,uchar dot);  //显示日历,显示日期与时间  void LCD_DispDateTime(uint32_t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uchar hour,uchar min,uchar sec);  //显示秒表,显示时,分,秒,10毫秒,精确到10ms void  LCD_DispStopWatch(uchar  hour,uchar  min,uchar  sec,uchar tenms);  //显示频率计,动态自动调整频率显示 void LCD_DispFreq(uint32_t freq);  void LCD_ShiftLeft(void);//屏幕整体左移一格,用于滚动显示 void LCD_ShiftRight(void);//屏幕整体右移一格,用于滚动显示